彩色mini摇摇棒制作(双色)

楼主(2015-04-05):
电池部分 ,还弄了个自锁开关,电源 是 3.7V 的锂电池,从小的MP3上拆下的 。
拍摄视频:

使用的 P1 和 P3 口,有个复位的 引脚 去掉,没有复位部分没什么 问题,单片机 能正常工作,把P3口 的引脚 朝 P1 口那边扭弯点。有两排贴片(0805封装)的LED 灯 1和2,1那一排 LED 左为负极,右为正极。2那一排 LED 右为负极,左为正极。
      这样 就行了,但是 亮度较低,最好 分别加个 470~1K 的上拉电阻,那样 就比较亮,但单片机 可能 会有点 微热,不过 没事 的 ,没那么容易 坏 。
      最好 能 用 12C5A 系列 的 ,它的IO 口 有个 强上拉 达20 mA,那驱动就 足够 了,,,唉 ,只是 我做的 时候 手头没有。

//                  mini LED摇摇棒
//                  显示64*16像素(x*15)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Choose=P0^3;
sbit KeyLeft=P2^7;
sbit KeyRight=P2^6;
sbit Zero=P2^0;

uchar Color;

uchar code LEDDriverTable[]=
{
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 1~ 8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 9~15

};

/////////////////////////////////////////////////////////////////////////
// 汉字字模表                                                          //
// 纵向取模下高位,数据排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
/////////////////////////////////////////////////////////////////////////
uchar code GB16wo[] =          // 数据表
{

//"你",
      0x40,0x00,0x20,0x00,0xF8,0xFF,0x07,0x00,
      0x40,0x00,0x20,0x08,0x18,0x04,0x0F,0x43,
      0x08,0x80,0xC8,0x7F,0x08,0x00,0x08,0x01,
      0x28,0x06,0x18,0x0C,0x00,0x00,0x00,0x00,
//"爱",
      0x40,0x00,0xB0,0x00,0x92,0x40,0x96,0x30,
      0x9A,0x8C,0x92,0x83,0xF2,0x46,0x9E,0x2A,
      0x92,0x12,0x91,0x2A,0x99,0x26,0x95,0x42,
      0x91,0xC0,0x50,0x40,0x30,0x00,0x00,0x00,
//"我",
      0x20,0x00,0x24,0x08,0x24,0x48,0x24,0x84,
      0xFE,0x7F,0x23,0x02,0x22,0x21,0x20,0x10,
      0xFF,0x09,0x20,0x06,0x22,0x1A,0xAC,0x61,
      0x20,0x80,0x30,0xE0,0x20,0x00,0x00,0x00,
//"吗",
      0x00,0x00,0xFC,0x1F,0x04,0x08,0x04,0x08,
      0xFE,0x1F,0x04,0x08,0x02,0x08,0xFA,0x09,
      0x02,0x09,0x02,0x09,0x02,0x0D,0xFF,0x49,
      0x02,0x81,0x80,0x7F,0x00,0x01,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38,0x00,
      0x28,0x00,0x04,0x00,0x04,0x20,0x04,0x70,
      0x84,0x73,0x84,0x21,0xC4,0x00,0x4C,0x00,
      0x78,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0; x<=N;x++)
for(y=0;y<=2;y++);
}

void DisplayPoint(uchar LEDChoose, uchar Color)//bit Color)?//,uint DisplayTime)   //15(×2)LED    //LEDChoose(Up 1~15 Down),Color(0:Green;1:Blue),DisplayTime ()
{// uchar t;

//t=(LEDChoose-1)+Color*8;
if(LEDChoose>=1&LEDChoose<=8)
{
P1=LEDDriverTable[(LEDChoose-1)+Color*8];
P3=(!Color)*0xff;            //!or~
}
else if(LEDChoose>=9&LEDChoose<=15)
{
P3=LEDDriverTable[(LEDChoose-1-8)+(Color*8)];
P1=(Color)*0xff;
}
else
{
P1=0xff;
P3=0xff;
}
//Delay(DisplayTime);    //

}

void YScanDisplay(uchar YDisplay,uint DisplayTime,uchar UorD)    //YScanDisplayData(8bit) ;
{
//bit PointTable[8];
// uchar PointTable[8];    //! LEDChoose is (Up 1~15 Down)
uchar i=0;

for(i=1;i<=8;i++)
//{
// while(YDisplay!=0)
{
// PointTable[i]=(bit)(YDisplay&0x01);
     if((bit)(YDisplay&0x01)!=0)                       //target:  (共阴~取反~共阳)
{
DisplayPoint(i+UorD*8,Color);           //Color
Delay(DisplayTime);
}
YDisplay>>=1;

//   i++;

}

//}

// for(i=0;i<=7;i++)
//while(PointTable[i]!='\0')
// {

// i++;
// }

  98. }

  99. void XScanDisplay()
  100. {

  10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t,ccc=1;
bit cc=0;
Zero = 0;
while(520)

// if(KeyRight=0)
{
if(KeyChoose=0)cc=!cc;
while(KeyLeft);
Delay(1400);
for(tt=1;tt<=160;tt++)
{

YScanDisplay(GB16wo[tt],2,tt%2);
if(++ccc==32){
Color=!Color;
ccc=0;}
}
P1=0xff;
P3=0xff;

while(KeyRight);
Delay(1400);
for(tt=160;tt>=1;tt--)
{

YScanDisplay(GB16wo[tt],2,tt%2);
if(++ccc==32){
Color=!Color;
ccc=0;}
}
P1=0xff;
P3=0xff;
};
//////////////////////以下为最开始 的硬件测试程序,用来检测LED 有没有焊接好,有没有焊接烧坏等///////////////////////////

//效果是 :首先是第一排亮,然后是第二排亮,最后 全亮,当然这只是看起来全亮,但是 LED 不可能真正同时亮,实际上,某一时刻,只有一个被点亮
/*
// P1=0x80;
// P3=0x80;

for(tt=0;tt<=15;tt++)
{
DisplayPoint(tt,1);
Delay(10000);
}

for(tt=0;tt<=15;tt++)
{
DisplayPoint(tt,0);
Delay(10000);
}

while(520){
for(tt=0;tt<=15;tt++)
{
DisplayPoint(tt,1);
Delay(350);
DisplayPoint(tt,0);
Delay(700);
}}

while(520);

// while(1)
// {
   //-----------忧伤的分割线-----------//
P1=0xfe;    //0b
delay(100);
P1=0x01;    //0r
delay(100);

P1=0xfc;    //1b
delay(100);
P1=0x03;    //1r
delay(100);

P1=0xf8;    //2b
delay(100);
P1=0x07;
delay(100);    //2r

P1=0x;        //b
delay(100);
P1=0x;        //r
delay(100);

while(1);

// }
*/

}

/*****END*****/

网友A(2020-10-01):
仿杜洋 shook16?

网友B:
上一版本的一些注释代码没有必要出现在这版里,有点影响阅读哈。不过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C:
视频加载不出来啊

网友D(2021-12-15):
这东西没有水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