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A/D转换函数C语言程序模板

楼主(2015-04-05):
1. STC12C5A60S2系列内置10位ADC,STC12C2052AD系列内置8位ADC。
2. 在使用ADC功能时,应将其输入端的I/O接口设置为高阻输入工作方式。
3. 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4. STC12C5A60S2系列的10位ADC数据中,高8位存放在ADC_RES中,低2位存放在ADC_RESL中。
STC12C5A60S2.h头文件中对ADC部分的定义如下:
sfr ADC_CONTR = 0xBC; //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0000,0000
sfr ADC_RES  = 0xBD;  //A/D 转换结果高8位 ADCV.9 ADCV.8 ADCV.7 ADCV.6 ADCV.5 ADCV.4 ADCV.3 ADCV.2  0000,0000
sfr ADC_RESL = 0xBE;  //A/D 转换结果低2位                                           ADCV.1 ADCV.0  0000,0000
可将其模板下载到本地硬盘,在编写新程序的时候复制、粘贴到工程当中,然后根据情况写入具体内容。

/*********************************************************************************************
函数名:8位A/D转换初始化函数
调  用:Read (?);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无
结  果: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_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
/*********************************************************************************************
函数名:8位A/D转换函数
调  用:? = Read ();
参  数:无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nsigned char 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
程序名:    8位ADC转换实验程序
硬件支持:  STC12C2052AD 使用ADC功能 外部晶体12MHz
/*********************************************************************************************
说明:
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将ADC读出的数值通过串口以十六进制方式显示。
/*********************************************************************************************/
#include <STC12C2052AD.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2MHz,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3;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3;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为24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
函数名:UART串口发送函数
调  用:UART_T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参数中的数据发送给UART串口,确认发送完成后退出
备  注: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8位A/D转换初始化函数
调  用:Read (?);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无
结  果: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_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
/*********************************************************************************************
函数名:8位A/D转换函数
调  用:? = Read ();
参  数:无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nsigned char 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R;
UART_init();//串口初始程序
Read_init(0);//ADC初始化
P1M0 = 0x01; //P1.7~.0:0000 0001(高阻)//注意: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P1M1 = 0x00; //P1.7~.0:0000 0000(强推)
while(1){
     R = Read ();
     UART_T (R); //串口小秘书,将ADC读出值送入串口显示
}
}/**********************************************************************************************/
/*************************************************************
/*************************************************************/
/*********************************************************************************************
函数名:10位A/D转换初始化函数
调  用:Read_init (?);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无
结  果: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
备  注:使用ADC功能时需要将对应的IO接口设置为高阻输入方式(例如:P1M1 = 0x01;)
/**********************************************************************************************/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_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
/*********************************************************************************************
函数名:10位A/D转换函数
调  用:? = ADC_Read();
参  数:无
返回值:10位ADC数据高(从0到1023(十进制))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5A60S2.h头文件)
/**********************************************************************************************/
unsigned int ADC_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4+ADC_RESL);//返回A/D转换结果(10位ADC数据高8位在ADC_RES中,低2位在ADC_RESL中)
}
/**********************************************************************************************/
/*********************************************************************************************
程序名:    10位ADC转换实验程序
硬件支持:  STC12C5A60S2 使用10位ADC功能 外部晶体12MHz
接口说明:  P1.0接口接电位器
/*********************************************************************************************
说明:
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将ADC读出的数值通过串口以十六进制方式显示(第一个数据是ADC高8位,第二个数据是ADC低2位)。
/*********************************************************************************************/
#include <STC12C5A60S2.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2MHz,PC串口端设置 [ 4800,8,无,1,无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3;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3;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为24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
函数名:UART串口发送函数
调  用:UART_T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参数中的数据发送给UART串口,确认发送完成后退出
备  注: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10位A/D转换初始化函数
调  用:Read_init (?);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无
结  果: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
备  注:适用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5A60S2.h头文件)
/**********************************************************************************************/
void Read_init (unsigned char CHA){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_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
/**********************************************************************************************/
/*********************************************************************************************
函数名:10位A/D转换函数
调  用:ADC_Read ();
参  数:无
返回值:无(10位ADC数据高8位存放在ADC_RES中,低2位存放在ADC_RESL中)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5A60S2.h头文件)
/**********************************************************************************************/
void ADC_Read (void){
unsigned 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UART_init();//串口初始程序
Read_init(0);//ADC初始化
P1M1 = 0x01; //P1.7~P1.0:0000 0001(高阻)//注意: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P1M0 = 0x00; //P1.7~P1.0:0000 0000(强推)
while(1){
     ADC_Read ();//调用ADC转换程序
     UART_T (ADC_RES); //串口小秘书,将ADC读出值高8位送入串口  0000 0000
     UART_T (ADC_RESL); //串口小秘书,将ADC读出值低2位送入串口  XXXX XX00
}
}
/**********************************************************************************************/

网友A(2015-08-01):
好帖!希望楼主续上四位LED数码管(共阴)显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