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单片机4位数码管可以显示 时分,月日,年份;万年历,整点报时

楼主(2015-04-05):
//功能:4位数码管可以显示 时分,月日,年份;万年历,整点报时,定时自动(或手动)关闭显示器,空闲模式工作省电
//硬件:2051单片机,P1.6到P1.0分别是 A到G,P1.7=DP,P3.5=D4,P3.4=D3,P3.1=D2,P3.0=D1,P3.7控制直流蜂鸣器(整点报时)。
//       P3.2=0(改时间),P3.3=0(改状态),6Mhz晶振。
//使用说明:默认时间为 2010年1月1日,0点0分,状态1显示时分
//           按P3.2为0,状态++,状态功能分别为 1:显示时间 2:显示月日 3:显示年   4:修改分钟   5:修改时钟   6:修改年   7:修改月   8:修改日 ;
//           用DP来表示状态,DP每秒闪烁1次(占空比3:1)。   对应的修改位置,闪烁。
//           在显示年月日时分的状态启动P3.2为0,则进入关闭显示器模式,或打开显示器,在关闭显示器的模式中,按任意键打开显示器。
//           在修改年月日时分的状态启动P3.2为0,则对应数字加一,一直按住,则一直加。注:改年份月份的时候为了不与万年历冲突,日期自动变为1号,年份范围是2010到2099年
//注明:该程序不是最终程序,更新程序请联系中山董豪
//实测参数:数码管工作时:2mA , 数码管不工作时:1mA
//建议改进 选用更低频晶振 , 改用ATtiny2313代替。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cond,minh,minl,hourh,hourl,hour,i,j,k,l,state,slient,dpi,dps,d2;
uchar day,month,dayh,dayl,monthh,monthl;                                   //1,3,5,7,8,10,12 大 31
uchar year1,year2,year3,year4,year;                                              //4,6,9,11,小30
//unsigned int d1,d0 ;                                                                    //2月闰年29天         year%4==0&&year%100!=0||year%400==0

uchar code thourh[]={10,10,10,10,10,10,10,10,10,10,1,1,1,1,1,1,1,1,1,1,2,2,2,2,2};
uchar code thourl[]={0, 1, 2, 3, 4, 5, 6, 7, 8, 9, 0,1,2,3,4,5,6,7,8,9,0,1,2,3,4};
uchar code tmonthh[]={10,10,10,10,10,10,10,10,10,10,1,1,1};
uchar code tmonthl[]={ 0,1, 2, 3, 4, 5, 6, 7, 8, 9 ,0,1,2};
uchar code tdayh[]={10,10,10,10,10,10,10,10,10,10,1,1,1,1,1,1,1,1,1,1,2,2,2,2,2,2,2,2,2,2,3,3};
uchar code tdayl[]={ 0,1 ,2 ,3 ,4 ,5 ,6 ,7 ,8 ,9 ,0,1,2,3,4,5,6,7,8,9,0,1,2,3,4,5,6,7,8,9,0,1};
uchar code display[]={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 //七段译码 P1.6=A
sbit DP=P1^7;
sbit int0=P3^2; //改时间
sbit int1=P3^3;
sbit bee=P3^7;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0.05s一次中断,时钟
TH1=(65536-3000)/256;
TL1=(65536-3000)%256;         //0.006s一次中断,扫描显示
     IE=0X8A;                      //EA,ET0,ET1=1
IP=0x02;                      //PT0=1;
state=1; //    1:显示时间 2:显示月日 3:显示年   4:修改分钟   5:修改时钟   6:修改年   7:修改月   8:修改日 ;
slient=1; // 1:正常显示    2:关闭显示
second=0; //2010年0点0分0秒
minl=0;
minh=0;
hour=0;
day=1;
     bee=0;
month=1;
year1=0;
year2=1;
year3=0;
year4=2;
TR1=1;
     TR0=1;
while(1)
{ PCON=0X01; //空闲模式}//while
}

} //main   设置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0 //时钟 改状态 改时间
{
     TH0=(65536-50000)/256;   //0.1s
TL0=(65536-50000)%256;
i++;
if(i==10)
{
i=0;
   bee=1;
      if(slient==1)      //自动关闭显示器,剩电   10s自动关闭
{ d2++;
   if(d2==10)
    {d2=0;
     //d3++;
     //if(d3==200) //
    // d3=0;
     slient=0;

       }
     }                    //自动关闭显示器,剩电
   if(second<59)
      second++;
   else
   {    second=0;
   if(minl<9)
      minl++;
   else
   {    minl=0;
      if(minh<5)
         minh++;
      else
      {
        minh=0;
     bee=0;               //整点报时
      if(hour<23)
         hour++;
      else
        { hour=0;

            /////////////////////////////////////// 万年历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1,3,5,7,8,10,12 大 31
              {
             if(day<31)
            day++;
          else
            {day=1;
             if(month<12)
               month++;
             else
              { month=1;
             if(year1<9)
               year1++;
             else
               {year1=0;
            if(year2<9)
              year2++;
            else
              {year1=0;                //最高位2099年
                  year2=1;
               year3=0;
               year4=2;
              }
                                             }
           }
             }
                                   }
           else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4,6,9,11,小30
              {
            if(day<30)
            day++;
          else
            {day=1;
             if(month<12)
               month++;
             else
              { month=1;
            if(year1<9)
               year1++;
             else
               {year1=0;
            if(year2<9)
              year2++;
            else
              {year1=0;                //最高位2099年
                  year2=1;
               year3=0;
               year4=2;
              }
                                             }
           }
            }
            }
           else if(month==2)                                              //2月闰年29天
              { year=year4*1000+year3*100+year1*10+year1;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if(day<29) //闰年
                 day++;
           else
            {day=1;
             if(month<12)
               month++;
             else
              { month=1;
            if(year1<9)
               year1++;
             else
               {year1=0;
            if(year2<9)
              year2++;
            else
              {year1=0;                //最高位2099年
                  year2=1;
               year3=0;
               year4=2;
              }
                                             }
           }
            }}
                                      else
                                       {if(day<28) //非闰年
                 day++;

             else
             {day=1;
             if(month<12)
               month++;
             else
              { month=1;
            if(year1<9)
               year1++;
             else
               {year1=0;
            if(year2<9)
              year2++;
            else
              {year1=0;                //最高位2099年
                  year2=1;
               year3=0;
               year4=2;}
                                       }}}}
           }
                ////////////////////////////////////////////
                       }
      }
   }
      }
}
/////////////////////////////////////////////////闪烁标志位
dpi++;         //dps=0 的占空比为 3:1
if(dpi==5)
{
    dpi=0;
    dps++;
    if(dps==2)
    {dps=0;}
      }//
//    if(int1==0) //p3.3调状态 每秒看一次
//       d2=0;
//   }//dpi=5
/////////////////////////////////////////////////////p3.3调状态
   if(dpi==0 || dpi==2 || dpi==4) //0.2s 扫描一次
{ if(int1==0) //p3.3调状态
       {   d2=0;
         if(slient==1)
     { if(state==8)

     state=1;
      else
    state++;
       }//slient==1
        else
         { slient=1;
    ET1=1;}
//       for(d1=1000000;d1>0;d1--);
       } //调状态 int1==0
////////////////////////////////////////////////////////////p3.2改时间
if(int0==0) //P3.2调节
       {    d2=0;
      if(state==1 || state==2 || state==3) //显示状态下按P3.2,进入不显示状态,按任意键退出。
       {
       if(slient==2)
      { slient=1;
    ET1=1;}
    else
       slient++;
    }
      else if(state==4)       //
       {second=0;
   if(minl<9)
      minl++;
   else
   {    minl=0;
      if(minh<5)
         minh++;
      else
      {
         minh=0;
      }
   }
    }
      else if(state==5)   //
   {
   if(hour<23)
     hour++;
   else
     hour=0;
   }
   else if(state==8)   //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1,3,5,7,8,10,12 大 31
              {
             if(day<31)
            day++;
          else
            day=1;
                                    }
           else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4,6,9,11,小30
              {
            if(day<30)
            day++;
          else
                                       day=1;
            }
           else if(month==2)                                              //2月闰年29天
              { year=year4*1000+year3*100+year1*10+year1;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if(day<29) //闰年
                 day++;
           else
              day=1;
                                       }
          else
           {if(day<28) //非闰年
                 day++;
           else
              day=1;
           }
           }
                ////////////////////////////////////////////
     }
   else if(state==7)   //
     {
              day=1;
     if(month<12)
      month++;
     else
     month=1;
     }
   else if(state==6)   // 1:显示时间 2:显示月日 3:显示年   4:修改分钟   5:修改时钟   6:修改年   7:修改月   8:修改日 ;
     {     day=1;
     if(year1<9)
     year1++;
     else
    {   year1=0;
      if(year2<9)
       year2++;
         else
     {year1=0;                //最高位2099年
      year2=1;
      year3=0;
      year4=2;
     }
             }
     }//state=6
//      for(d0=600000;d0>0;d0--);
      }    //调时 int0
//}
} //dpi==0 ,2,4

} //timer0 时间   调时   改状态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3    //display
{
TH1=(65536-3000)/256;
TL1=(65536-3000)%256;         //0.006s
      monthl=tmonthl[month];
   monthh=tmonthh[month];
   dayl=tdayl[day];
   dayh=tdayh[day];
   hourl=thourl[hour];
   hourh=thourh[hour];
   if(slient==1)
   {    if(j<4)
       j++;
     else
       j=1;
     if(state==1 || state==4 || state==5) //显示时间   1:显示时间 2:显示月日 3:显示年   4:修改分钟   5:修改时钟   6:修改年   7:修改月   8:修改日 ;
      {
         if(j==1)
       {if(state==4 && dps==0 && int0!=0) // 闪烁,调节时不闪
    P1=0x00;
    else
    {P1=display[minl];      //p3.5,p3.4,p3.1,p3.0 为势能端
       }}    //11XX10
      else if(j==2)
       {if(state==4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minh];
     }}    //11XX01
          else if(j==3)
       {if(state==5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hourl];
     }}     //10XX11
       else if(j==4)
       {if(state==5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hourh];
            }}        //01XX11
           }
    else if(state==2 || state==7 || state==8)    //显示月日     1:显示时间 2:显示月日 3:显示年   4:修改分钟   5:修改时钟   6:修改年   7:修改月   8:修改日 ;
     {
         if(j==1)
       {if(state==8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dayl];      //p3.5,p3.4,p3.1,p3.0 为势能端
      }}    //11XX10
      else if(j==2)
       {if(state==8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dayh];
      }}    //11XX01
          else if(j==3)
       {if(state==7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monthl];
      }}     //10XX11
       else if(j==4)
       {if(state==7 && dps==0 && int0!=0) // 闪烁
     P1=0x00;
     else
     {P1=display[monthh];
            }}        //01XX11
     }
   else if(state==3 || state==6)   //显示年
   {
   if(state==6 && dps==0 && int0!=0)
   P1=0x00;
   else
        {if(j==1)
       {P1=display[year1];      //p3.5,p3.4,p3.1,p3.0 为势能端
        }    //11XX10 3e
      else if(j==2)
       {P1=display[year2];
     }    //11XX01 3d
          else if(j==3)
       {P1=display[year3];
     }     //10XX11 2f
       else if(j==4)
       {P1=display[year4];
           }        //01XX11 1f
     }
   }

   if(j==1)
    {P3_0=0;P3_1=1;P3_4=1;P3_5=1;}
   else if(j==2)
    {P3_0=1;P3_1=0;P3_4=1;P3_5=1;}
   else if(j==3)
    {P3_0=1;P3_1=1;P3_4=0;P3_5=1;}
   else if(j==4)
    {P3_0=1;P3_1=1;P3_4=1;P3_5=0;}
/////////////////////////////////////////////////////////// DP
/////////////////////////////////////////////////////////// 1:显示时间 2:显示月日 3:显示年   4:修改分钟   5:修改时钟   6:修改年   7:修改月   8:修改日 ;
    if(dps==1)
    {if(state==1 || state==2)
    {    if(j==1)                  //DP,显示时间,月日
       {DP=0;}
     else if(j==2)
       {DP=0;}
          else if(j==3)
       {DP=1;}
     else if(j==4)
       {DP=0;}        }
   else if(state==3)
    {    if(j==1)                  //DP,显示年
       {DP=0;}
     else if(j==2)
       {DP=0;}
          else if(j==3)
       {DP=0;}
     else if(j==4)
       {DP=0;}        }
   else if(state==4)
{    if(j==1)                  //DP,改分钟
       {DP=1;}
     else if(j==2)
       {DP=1;}
          else if(j==3)
       {DP=0;}
     else if(j==4)
       {DP=0;}        }
     else if(state==5)
{    if(j==1)                  //DP,改时钟
       {DP=0;}
     else if(j==2)
       {DP=0;}
          else if(j==3)
       {DP=1;}

    else if(j==4)
       {DP=1;}        }
    else if(state==8)
    {      if(j==1)                  //DP,改日
       {DP=0;}
     else if(j==2)
       {DP=1;}
          else if(j==3)
       {DP=0;}
     else if(j==4)
       {DP=0;}
    }
       else if(state==7)
    {      if(j==1)                  //DP,改月
       {DP=0;}
     else if(j==2)
       {DP=0;}
          else if(j==3)
       {DP=0;}
     else if(j==4)
       {DP=1;}
    }
      else if(state==6)
    {         DP=0;                //DP, 改年
    }}
    else   //dps==0
    DP=0;
    //////////////////////////////////////////////////////////////////DP
    }
      else //slient==0
     {P1=0x00;ET1=0;}   //省电,关闭显示器,关闭显示中断
} //timer1 显示

网友A(2015-06-17):
求大神给编个程序,用89C52系列单片机及六位数码管显示时、分、秒,以24小时计时方式运行,能整点提醒(短蜂鸣,次数代表整点时间),使用按键开关可以实现时分调整、秒表/时钟功能转换、省电(关闭显示)、定时设定提醒(蜂鸣器)等功能。

网友B(2016-05-11):
楼主,电路图发一个

网友C(2024-03-26):
是啊  大神  给个图纸 手残党 对着做个

网友D:
楼主都是2015年的,快十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是2015年的,快十年了

是啊 现在芯片的RTC都是标配了,支持年、月、日、时、分、秒、次秒(1/128秒),并支持时钟中断和一组闹钟而且价格还美丽

网友F:
都2024年了,帖子马上都十年了,我才开始接触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