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驱动程序

楼主(2015-04-05):
//-----------------------函数声明,变量定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DA=P1^0;                          // 将p1.0口模拟数据口
sbit SCL=P1^1;                          // 将p1.1口模拟时钟口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   bdata SystemError;                // 从机错误标志位
//-----------------------PCF8591专用变量定义--------------------------------------------------------
#define PCF8591_WRITE 0x92
#define PCF8591_READ  0x93
#define  NUM  4                      //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的深度
unsigned char idata receivebuf[NUM];    // 数据接收缓冲区
//--------------------------------------------------------------------------------------------------
// 函数名称: iic_start()
// 函数功能: 启动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_start(void)
{  EA=0;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DA = 1;
SCL = 1;
delayNOP();      // 延时5us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_stop()
// 函数功能: 停止I2C总线数据传送子程序
//--------------------------------------------------------------------------------------------------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低到高一次跳变,I2C通信停止
SCL = 1;
delayNOP();
SDA = 1;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slave_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
//--------------------------------------------------------------------------------------------------
void slave_ACK(void)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DA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 slave_NO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slave_NO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SCL = 0;
}
//--------------------------------------------------------------------------------------------------
// 函数名称: check_ACK
// 函数功能: 主机应答位检查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check_ACK(void)
{
SDA = 1;      // 将p1.0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 = 1;
F0 = 0;
if(SDA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F0
  F0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向SDA上发送一位数据字节,共八位
while(n--)
{
  if((ch&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SDA = 1;    // 传送位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SCL = 0;
  }
  else
  {
   SDA = 0;    // 否则传送位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ch = ch<<1;    // 数据左移一位
}
}
//--------------------------------------------------------------------------------------------------
// 函数名称: IIC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从SDA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nsigned char tdata;
while(n--)
{
  SDA = 1;
  SCL = 1;
  tdata = tdata<<1;    // 左移一位,或_crol_(temp,1)
  if(SDA == 1)
   tdata = tdata|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data = tdata&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SCL=0;
}
return(tdata);
}
//--------------------------------------------------------------------------------------------------
// 函数名称: DAC_PCF8591
// 入口参数: slave_add从机地址,n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函数功能: 发送n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DAC_PCF8591(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unsigned char wdata)
{
iic_start();                // 启动I2C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 发送地址位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SendByte(controlbyte&0x77); //Control byte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SendByte(wdata); //data byte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delayNOP();
delayNOP();
delayNOP();
delayNOP();
}
//--------------------------------------------------------------------------------------------------
// 函数名称: ADC_PCF8591
// 入口参数: controlbyte控制字
// 函数功能: 连续读入4路通道的A/D转换结果到receivebuf
//--------------------------------------------------------------------------------------------------
void ADC_PCF8591(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
{
    unsigned char idata receive_da,i=0;
iic_start();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SendByte(controlby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_start();     //重新发送开始命令
    IICSendByte(PCF8591_READ); //控制字
check_ACK();
if(F0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while(i<4)
{
  receive_da=IICreceiveByte();
  receivebuf[i++]=receive_da;
  slave_ACK();    //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主程序
//--------------------------------------------------------------------------------------------------
main()
{
DAC_PCF8591(0x40,0); //控制字为0100 0000,允许模拟量输出
                     //零值点输出测试
DAC_PCF8591(0x40,0xff); //控制字为0100 0000,允许模拟量输出
                     //满值点输入测试
ADC_PCF8591(0x40);
}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1^1;//时钟脉冲
sbit SDA=P1^2;//双向输入输出数据端
#define SCL_SET SCL=1
#define SCL_CLR SCL=0
#define SDA_SET SDA=1
#define SDA_CLR SDA=0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define adCon 0x40   //AD控制字节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P2^6;
#define setRS RS=1
#define clrRS RS=0
#define setRW RW=1
#define clrRW RW=0
#define setE E=1
#define clrE E=0

uint time=0;
uchar ADFlag=0;
uchar str[8]="Ci n.mv ";

//延时1US
void delay(uint cnt)
{
while(--cnt);
}
//延时1MS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
for(i=0; i<time; i++)
  delay(120);
}
//写数据,P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setRS;
  clrRW;
  delay(1);
  setE;
  delay(1);
  P0=Data;
  delay(5);
  clrE;
}
//写命令,P0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clrRS;
  clrRW;
  delay(1);
  setE;
  delay(1);
  P0=Com;
  delay(5);
  clrE;
}
//清屏函数
void clear_scr(void)
{
   writeCom(0x01);
   delayms(5);
  }

//写一个字符串在(X,Y )位置
void dis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if(y==0) writeCom(0x80+x);//第一行
else writeCom(0xc0+x);//第二行
while(*str)
{
  writeData(*str);
  str++;
}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Initial()
{
   write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writeCom(0x08);//显示关闭
   clear_scr();//清屏
   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write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start()
{
SDA_SET;
delay(1);
SCL_SET;
delay(5);
SDA_CLR;
}

void stop()
{
SDA_CLR;
delay(1);
SCL_SET;
delay(5);
SDA_SET;
}

void ack()
{
SDA_CLR;
SCL_SET;
delay(1);
SCL_CLR;
}

void noAck()
{
    SDA_SET;
SCL_SET;
delay(1);
SCL_CLR;
}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i=0;
uchar temp=0;

temp=Data;
for(i=0; i<8; i++)
{
  SCL_CLR;
  delay(1);
  if(temp&0x80) SDA_SET;
  else SDA_CLR;
  delay(1);
  SCL_SET;
  delay(1);
  temp<<=1;
}
   SCL_CLR;
}

uchar recive()
{
uchar i=0;
uchar temp=0;

SDA_SET;//必须设置
for(i=0; i<8; i++)
{
  SCL_CLR;//拉低允许数据改变
  delay(1);
  SCL_SET;//拉高保持数据,等待读走
  delay(2);
  if(SDA) temp|=0x01;
  else temp&=0xfe;
  if(i<7)   temp<<=1;//最低位发送完成不能移位,否则出错
}
    SCL_CLR;
return temp;
}

uchar read(uchar ch )
{
uchar temp=0;

start();
send(AddWr);//确认芯片
ack();
send(adCon|ch);//确认通道
ack();
//读出数据,放进temp
start();
send(AddRd);
ack();
temp=recive();
noAck();
stop();
return temp;
}

uchar DAC(uchar light)
{
start();
send(AddWr);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light);
ack();
stop();
}

void dis(uchar *date)
{

uchar i=0;
uchar ch1, ch2, ch3;

for(i=0; i<4; i++)
{
  ch1=i+48;
  str[1]=ch1;
  ch2=date[i]/50+48;
  str[3]=ch2;
  ch3=date[i]%50/10+48;
  str[5]=ch3;
  if(i>1) disStr(i*8-16, 1, str);
  else disStr(i*8, 0, str);
}
}

void interrupt_init()
{
ET0=1;//定时器0溢出中断允许
TR0=1;//启动定时器0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A=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i=0;
uchar vot[4];

interrupt_init();
lcdInitial();

//DAC(0);
while(1)
{
    if(ADFlag==1)
    {
       for(i=0; i<4; i++) vot[i]=read(i);
    DAC(200);//DA转换函数,0-255渐暗
  }
    dis(vot);
}
}

void tim0_()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d8;  //重新赋值
   TL0=0xf0;

time++;
   if(time==100)
      {  time=0;
      ADFlag=1;
    } //定时置位AD采样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