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ED16*16点阵滚动显示电路图+源程序

楼主(2015-04-05):
/******************************************************************
功能:LED16*16点阵滚动显示
说明:74LS164用作发送数据,P0,P2口用来列选
看本程序最好的工具最好旁边有标号和语法着色,推荐keil或UltraEdit
懒人提示:要改成自己所要的显示内容,要怎么改?
1.要改显示内容改第23~92行代码,还有第119行代码,具体改法见下面注释
2.要改滚动速度改第102行代码
*******************************************************************/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void delay();
/*全局变量*/
uint lie; //列选标志

/** 字模:反显,纵向取模,开头和结尾均加入32个0xFF,用于改善屏滚动显示时循环的连贯性   **/
/** 北京市公交公司 T8 路,开往北京西站,发车时间20:30,欢迎大家乘坐!  --  **  宋体, 12  **/
/** 当前所选字体下一个汉字对应的点阵为:  宽度x高度=496x16,  调整后为: 496x16          **/
uchar code text[1056]={   //这里的数据为你要显示的内容的数据量+64(前后各32个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改显示内容以上两行别改
0xEF,0xDF,0xEF,0x3F,0xE8,0xFF,0x00,0x00,0xED,0xFF,0xFE,0xFD,0xEF,0xF3,0xEC,0x0F,
0x6D,0xFF,0x8D,0xFF,0xED,0xFF,0xEC,0x03,0xEF,0xFD,0xEF,0xFD,0xEF,0xE1,0xFF,0xFF,
0xFF,0x7F,0xF8,0xFE,0xFF,0xF9,0xFF,0xE7,0x00,0x1F,0xFB,0xFF,0xFC,0xFF,0xFF,0xFF,
0x80,0x01,0xF7,0xFF,0xF9,0xFF,0xFE,0x7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0xFF,
...
//改显示内容以下两行别改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
{uchar i,j;
uint m=0;//m是从字模数组里向后取数据时的计数器,用以改变显示文字的内容,及滚动显示效果
SCON=0;  //初始化串口为工作方式0(同步通信方式,TxD输出同步脉冲)
lie=0x7fff; //列选标志初始化
while(1) //重复循环显示
{for(j=0;j<10;j++) //j用来控制屏上1帧显示内容停留的时间,即用来控制滚动速度
{ for(i=1;i<=31;i+=2)
    {P0=0xff;//先关显示,以免164内数据移动过程中在屏上产生不良影响,大家可以把这两句去掉比较下显示效果
     P2=0xff;
     SBUF=text[i+m];//从串口发送字模数据(为什么要先发后一个数据,看下电路应该会明白吧:)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SBUF=text[i+m-1];//从串口发送数据,补全整一列数据
     while(TI==0);
     TI=0;
  P0=lie%256;//选中要显示的那列,同时等于打开了那列的显示
     P2=lie/256;
     delay();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略知生理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lie=_iror_(lie,1); //列选标志移位,准备用来选中下一列
      }
  }//返回显示下一列,直到16列都显示完成
  m+=2;//显示内容向后移一列
  if(m>1024)//这个数据为你的字模数组的大小-32,我的是1056-32=1024
  m=0;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uint n;
for(n=0;n<90;n++)
   {;}
}

网友A(2015-12-20):
楼主你的程序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