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跑表的设计(实现59分59秒的正反跑表程序)

楼主(2015-04-05):
/*****************************************************************
程序功能:实现59分59秒的正跑表,定时器0实现每一秒中断
          实现59分59秒的反跑表,定时器0实现每一秒中断
          定时器1实现每40ms刷新数码管一次
          每计时一分钟蜂蜜器响一次,包括反跑的时候
          用外部中断INT0、INT1实现按键扫描,正启动跑表或反启动跑表
          无按键时实现正跑表
时钟:11.0592MHz,KEIL编程环境
开发日期:2010年6月25日
*****************************************************************/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COM1 = P1^4;            //the 4 8_segment LEDs common control port.
sbit LED_COM2 = P1^5;
sbit LED_COM3 = P1^6;
sbit LED_COM4 = P1^7;

sbit INT0_E=P3^2;
sbit INT1_E=P3^3;

#define LCD_273   XBYTE[0xfe00]

uchar  timer0_interrupt_counter=0;          //中断记录次数
uchar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0;
uchar  NUM_miao=0,NUM_fen=0;                //记录秒和分

uchar INT0_flag=0;
uchar INT1_flag=0;
uchar table[10]={0x0C0,0x0F9,0x0A4 ,0x0B0,0x99,0x92, 0x82,0x0F8,0x80,0x90 };  //开发板为共阳的

void TIME_init()
{

        TMOD=0x11;//定时器0和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1
        ET0=1;  //开定时器/计数器0允许
        TR0=1;  //中断定时器0开通

    EA=1;   //开总中断

        ET1=1;//开定时器/计数器1允许
        TR1=1;//中断定时器1开通

   /***************外部中断0**********************/
   IT0=0; //跳沿触发
   EX0=1;//允许外部中断0产生中断

   IT1=0; //跳沿触发
   EX1=1; //允许外部中断1产生中断
/*******************优先级设置******************************/
    PX0=1;
    PX1=1;
    PT0=0;
    PT1=0;

}

/*************************************************************************************************/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i=0,j=0;
for(i=time;i>0;i--);

}

void display(uchar i,uchar com_counter )   // i表示亮的数,j表示第几个数码管亮
{

    LCD_273=table;
    if(com_counter == 1)
         {
               LED_COM1 = 0;
            LED_COM2 = 1;
                LED_COM3 = 1;
                LED_COM4 = 1;
     }
        if(com_counter == 2)
         {
               LED_COM1 = 1;
            LED_COM2 = 0;
                LED_COM3 = 1;
                LED_COM4 = 1;
     }
        if(com_counter == 3)
         {
               LED_COM1 = 1;
            LED_COM2 = 1;
                LED_COM3 = 0;
                LED_COM4 = 1;
     }
        if(com_counter == 4)
         {
               LED_COM1 = 1;
            LED_COM2 = 1;
                LED_COM3 = 1;
                LED_COM4 = 0;
     }
         com_counter += 1;
         if(com_counter >= 4)
                 com_counter = 0;

}

/*******************************************************************************
函数: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产生20*50ms=1s的延时
介绍:每1s计时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4B;  //给予初值在11.0592MHZ下定时50ms:0x4BEC
        TL0=0xEC;

    timer0_interrupt_counter+=1;

   if(timer0_interrupt_counter==20) //20 times interrupt about 50ms.
   {
        timer0_interrupt_counter=0;  // set interrupt counter as 0

   if(INT0_flag==1)
             {
          //INT0_flag=0;
          NUM_miao++;
                  if(NUM_miao==60)
                    {
              P1&=0xF7;    //每计时到一分钟蜂鸣器响一次
              delay(100);
              P1|=0x08;  //停止蜂鸣器响
                      NUM_miao=0;
              NUM_fen++;
                      if(NUM_fen==60){INT0_flag=0;NUM_fen=0;}
                     }
          }

    if(INT1_flag==1)
           {
            // NUM_miao=60;
                // NUM_fen=60;
             //INT1_flag=0;

             NUM_miao--;
             if(NUM_miao==0)
                   {
                         P1&=0xF7;    //每计时到一分钟蜂鸣器响一次
             delay(100);
             P1|=0x08;  //停止蜂鸣器响
                         NUM_miao=60;
                         NUM_fen--;
                         if(NUM_fen==0){INT1_flag=0;NUM_fen=60;}
                        }

            }

     else
            {

            NUM_miao++;
                    if(NUM_miao==60)
                     {
               P1&=0xF7;    //每计时到一分钟蜂鸣器响一次
               delay(100);
               P1|=0x08;  //停止蜂鸣器响
                       NUM_miao=0;
               NUM_fen++;
                       if(NUM_fen==60)NUM_fen=0;
                     }
        }

   }

}

/*******************************************************************************
函数: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产生20ms*2=40ms延时
介绍:每50msms刷新数码管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动态扫描中断 每位40ms
{

    TH1=0xFC;  //给予初值在11.0592MHZ下定时20ms:0xB802
        TL1=0x78;
    timer1_interrupt_counter+=1;
   if(timer1_interrupt_counter==1)
    {
         display(NUM_fen/10,1);   //显示分的十位   P1^4

    }

    if(timer1_interrupt_counter==2)
        {
        display(NUM_fen%10,2);
        }
   if(timer1_interrupt_counter==3)
    {
         display(NUM_miao/10,3);   //显示秒的十位  P1^6

         }
   if(timer1_interrupt_counter==4)
   {
    display(NUM_miao%10,4);   //显示秒的个位  P1^7

   }
   if(timer1_interrupt_counter>5)timer1_interrupt_counter=0;

}
/**************************************************************
函数: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介绍:触发按键KEY1,实现秒表正跑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
INT1_flag=0;   //清零反跑标志
INT0_flag=1;
NUM_miao=0;   //重装正跑数据
NUM_fen=0;
//INT0_E=1;   //中断后对应的INT0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IE0=0;
}
/**************************************************************
函数: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介绍:触发按键KEY2 ,实现秒表反跑
**************************************************************/
void INT1_ISR(void) interrupt 2
{
INT0_flag=0;  //清零正跑标志
NUM_miao=60;  //重装反跑数据
NUM_fen=59;
INT1_flag=1;
//INT1_E=1;  //中断后对应的INT1引脚设置为高电平
//IE1=0;
}

void  main()
{

TIME_init();
P1=0x08;     //因为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I/0口是高电平
P3=0xff;
while(1)
     {

      ;
     }

网友A(2018-05-26):
你好 ,有proteus的仿真吗

网友A:
你好,有这个程序的proteus的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