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感情篇

楼主(2015-04-05):
         作为毕业八部曲里,选择把感情篇作为第一篇,一来呢,也许可以吸引读者,二来呢,可以满足部分人的八卦的欲望,三来呢,可以倾诉着大四里的那些红尘往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如果说大学是恋爱的天堂,这我不反对,虽然,这个天堂里,我未曾拥有。
        故事很长,也许需要一辈子去回忆。但故事又很短,一转眼但已是烟云。可能这样的写法有些老套,但故事,已经是故事。

张爱玲那句: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人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吗?

                                                     燕子楼空,佳人远逝
     在那个青春的花季里,我也曾如花一般的有过一段灿烂的故事。那是在大学前的黄昏,那些肺腑的誓言,也一句句在时间的河里慢慢沉淀,慢慢找不到影踪。
      那天,我来到这个城市里,一个人,拖着行李,来到了新的学校。就这样,告别了,我的高中生活,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在新的宿舍里,我们认识了大学里的第一批朋友。
    那时的天空,觉得那么蓝,就连耳边吹起的风,都是那么婉转。感觉高中时代曾憧憬的大学生活,就已然展现在自己面前。而,那时的我,还曾想着,如果有一天,在我毕业之季,一定要邀请佳人,见证着我的毕业。
    意外往往真的是出人意外,就连分手都来得那么突然,没有预兆,没有太多的为什么。
    那个初秋,夜微凉, 那天晚上,我把宿舍仅剩下的二锅头喝完了。那个晚上,一个人静静地数着过去的点滴,静静地陪着黑夜。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个梦。当早上的日出照亮着宿舍,天亮了,我却难以面对这一切。 简单洗漱后,便和舍友去上课了。那天上的什么课,课上讲的是什么内容,已经一点记不起来。太阳很好,却觉得天是那么的灰,灰得我都看不清昨天我是否拥有过什么,昨天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还仿佛觉得这是个梦,这只是个梦,一觉醒来,这一切都不会是真的。
     连续好几个晚上,我一个人到宿舍楼下的足球场发呆,一个人围着球场走了一圈又一圈。晚上的足球场很暗,也没有路灯,因为这样,旁边的人就看不到我的眼泪,我可以任凭着我的感觉,听着晚风也在嘲笑我。
      就这样,我曾经憧憬的大学,才刚刚开始,便进入到了低谷。
     也许上天是眷顾我的,至少,我还是从低谷走了出来,至少,经历过了,才会让一个人成长吧。我也曾因此堕落过,但我却堕落不起来。因为我不甘心,因为我不忍心。我只好将这种悲伤,化成一种孤独。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图书馆里看书来抚摸内心的伤。
     如今一转眼就在毕业,已是燕子楼空,佳人远逝,又何必再去伤怀。当我开始写这段故事告诉朋友的时候,至少,我已经放下了。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相识的那一刻,生命就此改变。
    如玉的岁月,如珠的年华,在值得珍惜之时却等闲而过,幡然醒悟之时已风光不再。
    在那个经常有着飞机掠过上空的浦东,在那个午后能听到鸣笛的南汇,在那一年里,改变了我很多。
    当我一蹶不振的时候,我的舍友,是我最好的引导者。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参加社团,不做班干,除了舍友,身边的朋友没有多少个,甚至,在这个大学,还没有一个异性朋友。
    那个粉红色的背包,那个背影,是我那时最美好的回忆。
    这个故事,也许要从那节数学课开始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一向数学很好的我,也想选择了高数C。当时不少同学选高数C是觉得C比较容易过,而且,也轻松一些。想想那个时候的我,居然也担心会挂科的问题,想不到连这个自信都没有了。于是便选了C。
   在上了高数C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课讲的比较慢,而且稍微复习下都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课,有上百号同学,挤在一个教室了。高数C是我大学里的第一节课,而,就在这第一节课,我睡觉了。连续上过几节C,我都会睡觉了。因为老师讲的,都是预习过的,然后,当时也是觉得考试过了就好。
    突然觉得这样的自己好没有斗志呀。于是趁着还可以换课,就换回了高数A。
   换了高数A后,宿舍的超同学也是这个课。于是我们两就是一起上高数A。我算是比较早,就负责帮他占位置的。
   那天,感觉我去教室还比较早。一个人早早地来到教室。看来就已经有人在那里了。然后,我只好占后面一排。当时,我只记得有个粉红色书包,她在埋头写作业。刚开始我也不是很注意。
   就这样,好几周上高数A,我每次去教室,都会看到已经有一个粉红色书包在那里了。而且每次上课就坐在我面前。这个时候,只能说是暂时引起了我的关注。她给我一个感觉是那种很爱学习的女孩, 心里还是想多认识一个比较爱学习的朋友的。当想想那时候的状态的我,在她面前还有些自卑。期中考试后,成绩发下来,我拿了78。看到这个成绩,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于是我便想到一个认识她的理由,至少,我可以向她请教问题。好几次,我多想在下课后向她打招呼,然后,就这样认识。不过,她下课后,都是很积极的问老师,我只好去上其它课了。
   也想着以后去早一点,到教室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可以和她打招呼,这样就可以认识了。可是每次去到教室后,都没有勇气。又不是相亲,又不是要表白,只是作为同班同学,想认识一下,这个勇气真的没有。
    那是在一个早上,那天起来比较早,便去食堂吃早餐了。刚好在食堂也看到她。吃完早餐后,她也开始走向教室。我一路从食堂走在她后面,想开口,又不知道说什么。就这样走走停停,感觉很猥琐。我想着,只是想认识一个朋友,至于这么纠结嘛。于是我走上前去,打了声招呼。想想那时候的对话,我觉得那时的我好傻呀。
    我说:是你呀。数学课上 我们一节课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聊起来了。聊天的内容,我忘记差不多了。只记得我还问了她是哪里的。当她说她也是广西的时候,我感觉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了。因为之前一直关注她,总觉得她很像南方的,听口音也像是广西的。当时我还和舍友说过,如果她真是广西的,我有可能会追她。
     我们一直聊天教室,就这样算是简单的认识了。可能都是广西的吧,聊起来比较有话题。就这样,我们宿舍都是知道我在大学里认识了个女生。那个叫美美的同学,便写在了我大一的故事里。
    于是,我开始向她请教数学问题。如果她解决不了的,我自己再去看书,直到把问题解决了,再告诉她方法。
    有时候放学的时候,我们偶尔从教学区走回生活区,宿舍的祥子还偷拍过我们的背影,背影里,她还是她那个粉红色的书包。
   就这样,美美成了我大学里第一个异性朋友。虽然当时只是普通朋友,但我觉得我是有点喜欢她了,但我又不敢和她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因我觉得我不够优秀,我还需要努力。
   我还为此写了篇《日落》的短小说来记录我们的故事。当然,小说里的故事,很多是虚构的。周末的时候,她也喜欢去打球。以前周末我是比较睡懒觉的。一次偶然的周末,看到她在打球,我便约了她说,我们下个周末去体育馆打乒乓球球吧。就这样,我第一次约了她去打球。周末的体育馆人很少。我们来到体育馆的时候,人很少,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打了一个早上,一边打球,一边聊天。那天聊了很多很多,我们也玩得很开心,她还说,下次还可以一起打羽毛球。当然,后来,我也约她一起打来羽毛球。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慢慢更好了。
     当然,我的成绩在期末的时候,也终于提了上去。那个寒假,我就把把这段回忆写到了小说了。
     后来,学校里有一个创新设计比赛,我还叫她一起组队参加了。当时,她还给我们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名字,叫作梦启航。寓意很简单,就是梦想,就要启航了。
    我们一起参加了创新设计比赛,虽然我们没有获奖,但我觉得很开心,至少一起经历过了。
    她也有好几次,主动请教我问题了。快期末的时候,还一起去教室复习了。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去教室复习,我还叫祥子借了件比较适合约会的衣服。在那段时间里,和她在一起,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至少,能让我渐渐走出了之前面低谷,也慢慢改变了我。
     那段时间,甚至我都没有想过要表白,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表白。那时候,我想找一个周末约她去打球,然后,如果合适的话,再表白。那天打球聊得也很开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她就聊到了她的男朋友。而我,就在那一刻,表白的想法就这样被淹没了。
     不过,还好,至少没有表白,还是好朋友,也避免了尴尬,至少,也让这段回忆善始善终吧。
     至少,和她相识,改变了我,没有让我一蹶不振。我想,在此之前,知道这段回忆的,应该只有大一的505宿舍了。曾经想八卦我大一故事的同学,不知,是否,还想起。虽然这些故事不是很疯狂,不是很会代表意义,甚至略显平淡。但正是这些平平淡淡的青春往事,有时候,细细回味,更有感觉。
    再后来,搬到总校了,和其它学院,其它专业的同学联系就渐渐少了。和美美的联系也慢慢少了。刚来总校的时候,我还送给她一盘仙人掌,还说好她帮我养到毕业,等到毕业的时候,她再还给我。可惜的是,还没有一个学期,她的仙人掌就挂,而我们,之后也没有怎么联系了。
    我只是她生命里的一个过客,在这场毕业里,各奔东西,也许,以后再见面,还想起来,那年,那个女孩叫美美。那年,她经常背着粉红色背包。
       和美美的回忆,只是简简单单,朋友般的回忆,回忆里,伴着我的柔情,至少,这段情,我曾动心过。也没有遗憾,也没有感慨,那么自然地认识,自然地陌生。用一句诗来形容,便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人生自古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这是一段梦里桃花的故事。
   大一的时候,我写了篇关于星座的小说,《恋上天蝎座》。还把自己当成主角,如果自己有一天,遇到天蝎座的女孩,会不会也和小说里一样,喜欢上她呢。
     故事是从编辑部开始的。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总校这边学校的学生会到大一那里去招生。而喜欢写作的多,便去面试了编辑部,并成为了编辑部的一员。
    我们这个部门呢,主要工作是写新闻的,就是新闻编辑。就是学校,学院或学生会里有各种大小活动,就合着相机去拍照,然后,就写成新闻。
     每次学生会有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拿着相机记录着每一个人活动的剪辑。出现在我镜头里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我也像摄影师般,透过镜头寻找生活中的美丽的瞬间,然后按下快门,定格着每一个美丽与感动。
    那个初秋的午后吧,社团在给精艺杯派发宣传单,我们很多人在一食堂面前宣传。我拿着相机,走在人群中,向往常一样拍照,跟着镜头,一点点去寻找合适的画面。用最近比较流行的一段话,那天阳光正好,她穿着一件淡雅的衣服,透过相机,刚好看到她的回眸,阳光洒在她的肩膀上,笑容中带着点红润,就像一朵桃花一样。现在时常我还会想起她,想起那个暗恋她的时候。在那个纯粹的年纪,喜欢她,仅仅是因为那天阳光正好。
    之后我在社团更积极了。因为我多希望在社团的每一次活动,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都可以通过镜头,记录她美丽的的画面。我还为此写了点随笔。
看似流水三千,只是我匆匆而过
彼此在这城市一隅,向阳而起,背阳而息
日夜穿梭的大礼堂前,留下的背影赶不上你的美丽
午后的阳光里,偏爱那一缕芳香
深红的图书馆前,看不清是梦还是回忆
我敲击着键盘,终留不住花香
慢慢地忘却时间,等待着另一个日出
朦胧渐远的微笑里,是天成全了雨的自由吗
每一个雨滴落地的声音,难汇成一曲乐章
已然远春尽是冬未寒,疑是不舍花谢去
若能独留一花开,只恨岁月无情人偏老
走过这上理的路,细细里,让我们被遗忘
长长的校道上,拿着相机追随着落叶划过窗前
抬起头的瞬间,来不及感受那是家的味道
漫长无期的思念,将不是诗的结尾

那时候社团里很多新生,由于人太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所以,我也曾一度去想知道她的名字。
有一次,我们宿舍的同学一起去食堂吃饭,舍友和我说,看那边有个女孩不错哦,个子不算太高,很适合东哥哦。
我看过去,原来正是桃花。我们宿舍的私下便聊起来。舍友说在学校里也经常见到过她,只是觉得平时见到她的时候,她比较爱笑,算是个冰美人哦。
    我想,这也是我比较离谱的一次暗恋吧。毕竟,连别人都还没有认识,还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呢,怎么就知道自己一定喜欢她呢。但,那时的我,确实是有一种心动的感觉,也说不上为什么。由于没有知道名字,我们宿舍的便称呼为桃花。
    当时还比较流行玩人人的。再说,我们学院也没有多少个专业。也许也算是闲着无聊罢,我拿着各专业的名单,一个一个名字在人人里搜索,看能不能找到她。虽然这个方法显得有点智商拙计,但,为了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暗恋她,我只好这样慢慢找。
    想不到这样的方法还真让我知道找到了她。但充其量也只是个陌生人,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后来,我离开了社团。因为我怕在社团里,会影响到她的工作,也为了避免一些尴尬,我只好选择离开社团,而且,那时候的兴趣已经从社团转向了电子。
    后来,我还加了她的QQ,但那时我已离开了社团,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去认识去交流。那时候的我,现现想想还觉得傻傻的。那时候,我写文章的灵感很多,基本每天都会写篇文章,那时候,多想着她至少能点开一篇文章看一下,然后,作个评论,这样,我就可以有和她交流顺便认识也好。
    但,慢慢地,发现,这样强迫着每天写文章,可想而知,写下的文笔也没有感觉,只是一堆废话,甚至连现在自己再看,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写些什么。也想,那时候的自己比较盲目吧。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段话来描述那时的自己,便是你拉了一车苹果送她给,连你都感动了,你问她她为什么不感动。而别人需要的只是一个香蕉,因为她根本不喜欢苹果。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读徐志摩的诗,因为,徐志摩的那着短诗,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
     那时候,读了很多诗,觉得原来那些诗的意境是多么的美好。
     如果说美美给我的回忆是粉色的,那桃花给我的回忆是蓝色的。因为,很多时候,见到她穿着那淡蓝色的衣服,那蓝色的背影, 就像天空下,一片片白云飘过,带走我的思念。我还送过她我自己写过的一句诗: 天空落下的每一滴泪,大海都把它们收集起来,汇成蓝色的思念。
   她也是天蝎座的,而我,却无法邂逅天蝎的美丽。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是不是心理变态呀,暗恋却不敢说,整天写着乱七八糟的的文章。后来,舍友了解到,原来她男朋友就在我们隔壁宿舍。尽管后来他们分手了,而我,也没有去了解过她,也没有和她再聊过。
    直到现在即将,我也没能和她认识。就算在人群里,彼此相见,却也只是陌生人。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这个,也许,更多的是友情,而非其它吧。
   在大学的生活里,特别在上海这边,Apple还值得一提吧。
   把她写在这篇感情篇里,应该还算不跑题吧。
   apple是我高中的同学。准确地说,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青梅竹马的一个朋友了。
   曾经小学的时候,就被她欺负过。然后读初中的时候,我在三中,她在太平中学。两个中学只是隔着一条小江,相隔不到百米。太平中学上课的钟声在我家都能听到,更不用说在三中了。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主要是竞争对手来着。她是太平中学的第一,我是三中的第一,然后,对于当年的中考,主要就是我和Apple竞争了。这应该也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吧。在当年中考的时候,我比她高了几分,拿了我们镇的第一。而后,我们都去了新洲中学,后来还在一个班里了。刚在高一的时候,她还是像男孩子性格,也是经党欺负我。有一次下课,还跑到我的教室,用黑板擦弄脏我的脸,当着我们同学的面。不过,上了高中,我和她还是竞争对手,每次月考的时候,我们都会私下里竞争自己的成绩。后来到了高二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都在一个班里,而她,对我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甚至变得很听我的话,就在那时候,同学老师都觉得我和她有情况,总觉得我们两在谈恋爱。甚至有一次我们两在校长办公室里,校长还问了我们。也许,她在成绩上被我打败多次后,就不敢再欺负我了吧,而且,也经常来请教我问题了。而,我和她的关系,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大家总想撮合我们,或者认为我们真的有情况。
   还好,在这一点上,我和apple都有相同的认识。那个时候,高考压力大,让同学们缓和压力也挺好的,有时候,我们还故意假装晃情侣来让大家调侃,也因为有这个情况的存在,本来是有学妹喜欢我的,一听说apple后,好端端的学妹就生气了。后来,在高中,也没有学妹喜欢我了。那时候,apple的那种听话,有时候,也像那些情侣般的听话。甚至有时候,在她宿舍里,她还假装里。
   那些只是高中的回忆里。后来,高考结束了。我来了上海,而她选择了复读。她复读后,考上了同济大学。
   而她也选择来上海,又让以前的同学有八卦了。甚至一些同学还以为她是奔着我来的呢。过年回去的老师,高中的老师还问过我这个问题呢,说apple去了上海读书,你们两是不是真的有情况吧。
   而每次我在高中的群里聊天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故意聊起我和apple,各种调侃。当然,apple来上海读书,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太平人,我们那个小镇一起出来的,能远在上海一起读书也不容易呀。
   我记得apple刚为同济的那天,她和小凤两个还没有吃饭,还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里有小店可以吃饭。那时候,我对同济还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也刚大二,刚搬来杨浦区总校。
   apple他们来了上海后,在上海的生活也充满不少欢乐。有时候,他们就来我们学校,有时候,我就去他们学校找他们玩。高中的同学借着假期也会来上海找我们玩,毕竟我们高中九班有我们几个在上海,他们来这里很方便。有时候,常江,娟娟从江苏过来也很方便。
   那年一起来的,有仇颖模,还有玲和佳远他们两兄妹,他们一个在华东政法,而佳远也来了我们学校,成了我的学弟。
   他们刚来的那年中秋,我们便弄了个太平聚会,在同济那边一起吃饭,然后去KTV通宵唱歌了。 那时候,就感觉我们几个还是村里的上孩子,一下子要在这个大都市里,慢慢体验着我们的大学生活。刚开始,生活习惯上还带着些土里土气,但,慢慢地,就被这个都市改变了。
   apple也开始慢慢会打扮了。甚至有好几次去同济找她,她还学会穿裙子了。虽然她穿裙子不太好看。而apple也很喜欢结识很多朋友。很快还结识了外国朋友。那一次我们去同济看她,她还给我们介绍了她的非洲朋友。后来,她还和我们说,她个非洲朋友在追她,然后,每次聊起的时候,我就说apple有个非洲男朋友,已经不要我,大家就放过我吧。
   特别是回太平的时候,她妈妈也知道这件事,那时候,我们还经学调侃说,惨了,以后apple要嫁去非洲了,我们要去看望老同学的时候,估计都得到非洲去了。如果她嫁给了食人部落,我们去了就回不来了。
   她妈妈总以为她真的作了那个非洲同学的女朋友,就说道,中国没有男人了吗?什么不好,嫁到非洲去。毕竟,在我们那个小镇,娶个外国人或者嫁到国外去,还是比较罕见的。难怪她妈妈情绪那么激动。
   而很多人以为,apple来了大学后,就算以前不是那种关系,但大学几年,也难免会日久生情。
   现在即将毕业了,但,我和apple之间,还像往常一样,只是纯粹的友谊。只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是青梅竹马的那种纯粹的友谊,甚至,或者是哥们那种关系。原因很简单,我对她没感觉,她对我没感觉,而且在这点上,我们又有互相知道。
   也有不少同学问过我,如果apple变得女孩子一些,变得漂亮的些,我会不会喜欢她呀。至少这个问题,我也曾想过。而且就这个问题,我还和apple讨论过。而我们都有相同的答案。因为我和她之间,彼此的印象,从小到现在的印象,已经是那种像哥们或者已是很纯粹的友谊了,就算彼此变成彼此喜欢的类型,也不会有可能再去喜欢对方的了。
   所以,平时我们一起去玩,一起聊,都能放得下。
   当然,还有一些同学比较关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和apple有没有过产生矛盾,然后,因为某些矛盾,会让我们的友谊出现破裂什么的。
因为,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也很担心是不是会有一些,彼此的友谊经不起某些考验。就像两个互相合作很久的,但由于总会有价值观或人生观的不同,也会出现破裂的时候。
  要说矛盾,应该也还是有的吧。毕竟,来了上海,时间总会慢慢改变着我们,或多或少的问题罢了。
  要说apple很喜欢交朋友,这也不假。但她有一点让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她后来入了基督教。其实,我也不是反对她加入基督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或许,也和她入基督教无关吧。因为,也许,她的这些改变也不一定是因为加入基督教而引起的。
  和她的交流中,我们也感觉出来,她的一些人生观,一些价值观,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本来,这些肯定是慢慢会改变的。
   只是在上次我们灵山老师聚会前,就是在清明前,当时小芳同学来上海玩。那天我在公司下了班,就顺便去同学找他们,和她们一起去吃饭。边吃饭的时候,边聊起的聚会的事。毕竟聚会只是我们灵山老乡,而且她以前参加聚会也很积极的,就问起了聚会的事。她说她不起参加,这让我和小凤很差异。于是就慢慢争论起来,甚至觉得她不像以前那么阳光,那么活跃,觉得有神在,一切就不需要去漠不关心了。那顿饭吃得也很尴尬。
   不过,说回来,比较有趣的是,大学几年了, 一起吃过很多饭。而饭桌上,就我和apple,小凤三个人没有变得,而第四个人,有长江呀,娟娟呀,小芳呀,宝儿等。因为老同学来找我们玩的时候,一般我们三个都会一起陪他们玩,一起吃饭。
   不过,后来,apple向我道歉,在聚会那天,她也出现了。 至少,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把我们当真正的朋友的。彼此道歉也就没事了。
   至少,在大学生活里,apple也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回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大学里的感情,除了宿舍的感情,比较让我怀念的,应该还是在实验室一起度过的感情吧。
  本来想打算把实验室的故事,放在学习篇或者成功篇,但我觉得,在实验室,收获更多的,是珍贵的友谊吧。
  也许是对电子的兴趣,让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在那个暑假,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回忆,就这么开始了。
  由于我搬到了光电这边,对我们自己专业的人不太熟悉。当时那个暑假,很想找几个学习比较好,又爱好电子的同学一起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
  刚开始的时候,找到了唐彬他们宿舍。虽然那时候条件比较辛苦,应该刚起步,我们专业课也没有学多少,而我只是大二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一点。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便可以学到东西,一定可以成功。
  带着这些朝气,我们就这么加入到了实验室里。
  由于刚起步,可能什么事都觉得难,甚至这个过程中,我也曾想过放弃呢。当时,我觉得,才刚开始,怎么就这么轻易说放弃了呢。而且当时海马老师对我们也挺好的。毕竟我们是提前找老师,老师也好开心。说实在的,我感觉自己也有些对不起老师的,毕竟,老师付出了那么多,而我,给老师带来的,也只是一点点回报,可以说是难报三春晖呀。
  在那个暑假,没有人指导着我们,我和唐彬他们就在实验室里,探索着我们的电子,一起为着电子学习着。那时候,离电子比赛还有一年呢。我们一边是为了电子比赛去的,一边是想希望自己可以多一些实践。
  那时候,苏华差点就放弃了。还好,她后来回家思念后,还是坚持留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王波还同有加进来。王波也是我们专业的大神吧,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王波呢。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波通过QQ加了我,当时他加我说是因为我写的文章。后来在我的QQ里看到我也在实验室弄电子,于是他也很想弄电子,就跑来找我。就这样,王波也加入到了实验室的行列里了
   在大二那个暑假,也许只是个开始吧。
   大三后,我们便在实验室里慢慢做东西。后来,徐小春因为学习,便慢慢离开了我们这个实验室。就这样,在这个实验室,我和王波,唐彬,还有苏华,我们四个人一直坚持着。课余时间,我们就会到实验室做实验,一起学习电子的事。
   可能上课比较忙的缘故,大三刚开始,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出来在实验室。而且,有时候,遇到问题,主要是我和王波解决。我们住在同一个公寓,这样他就经常跑来我宿舍一起讨论问题了。有时候,我们一聊就聊天关灯。
   说实在的,大三第一个学期,我觉得我挺对不住唐彬和苏华的。因为一开始她们两个就加入了实验室,而到了开学,我却没有怎么教她们,甚至有时候还忽略了她们。我比较感动的是,她们也没有放弃,还是一直坚持着,也没有怨恨我。
   实验室的热闹,主要是在大三下学期后,当时学校也在宣传着电子比赛的事,然后,专业很多同学也开始有些兴趣,也有只是想参加比赛,也有想实践的。就这样,很多人都报名了。后来,黄杰来了我们实验室,谭媛也来了我们实验。就这样,我们实验室刚好六个人。那时候,算是分好组,刚好两个组,一起为着比赛努力了。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实验室了。有时候晚上下课了,我们都会去实验室,周末的时候,也会去实验室里。有时候肚子饿了了,就在实验室叫外卖吃。
   当然,作为大组长的我,在拿了一次学院的的征文比赛一等后,便请我们实验室六个人去小海小菜那里吃饭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边游戏。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奋斗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觉得这样的大学,至少是我们憧憬的大学生活呢。
  也许只是好景不长吧。
  后来,实验室又多了很多人,都是我来管理的。当时,我觉得我光是管理上就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实验了。实验室当时一度有四个小组,也就是十二个人,都是我来管理。一到开会时间,小小的实验室挤满了人,更腾不出地方来作实验了。
   我们在实验室里,买了小黑板,还可以用来讲解题目用。我还去了飞镖,这样偶尔还可以放松一下。
   后来,有些人因为说要考研,但放弃了。后来,也许是种种原因吧。实验室但慢慢散了。
   在实验室散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到了足球场去聊天,谈谈大家的想法以及计划。那一晚,我们聊了很晚,也聊了很多,大家也都有些伤感。毕竟,在一起的实验室,一切,都还那么怀念,还有很多着我们去努力呢。而,一转眼,但不得不分开了。
   当时,我心里真有一丝丝想放弃的感觉。因为,突然这一切,让我觉得好累好累。虽然一直以来我都是大组长来管理着实验室,但,正是这样,我的压力也是最大的。而且,看着大家就这样分开了,我真的很难过。但是觉得如果放弃的话,真的很对不起王波和唐彬的因为我们三个是一小组的,是要一起参加比赛。而且我们三个是从一开始就加入到实验室,都一起经历了这么多,而且之前唐彬未曾放弃过,甚至在那段时间,都没时间教她单片机,没有时间教会电子,她也一直没有埋怨,我觉得如果我就这么放弃的,真的很对不起她。
   于是,我们都想着自己的路,把接下来的路安排好。后来,黄杰去了孙玉国老师那里,苏华和谭媛则去了夏琨老师那里。就这样,我们曾经的实验室就这么分开了。
   然后,在原来的实验室,就只剩下我,王波和唐彬了。
   在大三那个暑假,应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吧。而且,那时候,每个实验室的电子团队都准备的热火朝天中。实验室间的交流便成了一部分工作了。那个暑假,基本很多队伍都不回家,都留在学校里继续培训。而我,也没有回家。王波和唐彬回去了一段时间了。说实在,那段时间,我真有点想家了。因为大二那个暑假,大三寒假没有回家,都有一年半没有回去了。如果暑假不回去,就是两年才回一次了。
   后来,我还是没有回家。本来大家说好了,放暑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我家玩,还可以一起讨论学习,一边游玩呢。不过,后来大家没有去成。
   就这样,实验室只剩下我们三个了。而且,那时候,天气特别热,我们实验室是唯一一个没有空调的。这但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在王波回去的那段时间里,每天早上,我和唐彬便去实验室,经常是晚上,才回宿舍。那段,可以说是比别上上班还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宿舍。有时候,中午都是直接打包去实验室吃的。
   还好,那时候唐彬的男朋友来看她,也一起到实验室里。偶尔我们还可以一起去体育馆打打球。
   我们几个实验室的团队,还算团结吧。经常在傍晚的时候,约好一起去体育馆打球。有时候,便一起去游泳。可惜,我没有去游泳过。那段时间里,我们主要就是实验室做实验,偶尔放松的时候,就约好一起去打球。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
   虽然条件辛苦了一些,但还是很值得的。
   很快就迎来了比赛。比赛地点就是在我们实验室楼上。还好,比赛地点有空调,至少,比赛过程就不会那么燥热了。
   在那个四天三夜里,我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晚上就在那里睡觉。甚至,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怎么好好睡觉过。
   四天三夜里,这个回忆真是人难忘。当时我很想把这个过程写成文章,但比赛完后,心力憔悴,已经不想写什么东西。至少,比赛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没有写过什么文章。后来,就慢慢忘记了。
   在那几天里,我们的精神都紧绷着,还好,那几天,我们身体状态还算正常,没有生病。
   比赛完后,我们虽然只拿了市二等奖,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收获的友情远比这个奖更有价值和意义。
   后来,王波和唐彬也顺利保研了。而我,也选择了工作。
   但是,实验室的这段回忆,至少是我大学里最难忘的一段回忆了。也是锻炼我的一段回忆。这一路上,有你们陪着我,我觉得真的很开心。至少,这条路,我们一起走过,一起坚持了下来。
   上几周,我们六个人一起去我在小区租的房子里做饭。时隔一年,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在为比赛努力,而这次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已然临近毕业,即将各奔东西了。那天也是唐彬的生日。我们玩了很久,玩了很多游戏,一起怀念着我们的曾经。
   以后的路还有很远很远,谢谢我们陪我走了这个美丽的年华,这个一起努力过的岁月,一起成长的岁月。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毕业,是一场青春的分离,也是一场成长的告别。
   在这个即将各奔东西的季节里,我们有太多的伤感要倾诉,我们有太多的故事要缅怀。

  多希望一场大雨,淋湿我们的过往,淋湿青春里那些不愿回忆的过去。
  人生若只如初见般,多好。
   也许,只是一个愿望,或者只是一个美好的名词。
   大学里,经历过的那些故事,已经是故事,就算再经历,也不会再如初见般,因为,我们都已经成长,我们都已经慢慢学会去面对。

   突然想起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
   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书生意气的我们,却还是敌不过这一场分离。
   我也曾想,在毕业前,向喜欢的女生说一声喜欢你。
   我也曾想,在毕业着,向梦想的远方划一个句号符。
   大学里的感情,实在太多太多,也无法用文字诠释着每一个回忆。因为,这些回忆,需要用一辈子去慢慢回味。
   当然,在这些感情里,让我唯一遗憾的事,在这个大学里,在这个毕业前,未能谈一次恋爱,而辜负了大学这个恋爱的天堂这个称呼。
至少以后的路怎么走,有时候,还需要随缘吧。我也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看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可看到了,我只想对心里的那个她说一句喜欢。虽然这一切已是有缘无份了。但,我也对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也许多年后,我再回头看这一篇文章,也许,多年后,我的那个她也会看到这篇文章,也许,我的那她,就没有出现过。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毕业了,不试图带走什么,只希望,岁月, 不要带着我们的回忆吧。
   特别还想和实验室的伙伴们说一声,如果下次你们想去广西了,记得找我了。我们还有一个约定没有实现呢。不管是十年,还是二十年,我在北部湾等着你们。

  大学里, 不管是什么情,至少,我们都曾用心去经历过了这一切,不管后悔,遗憾,还是失败,这已然是我们的故事了。
  写下这些故事,不需要太多的文采,只想用平淡的语句,向大学里陪我一起走的同学,说一声谢谢。这一路,有你们的,我的大学很精彩。

  我多想,在时光的涂鸦墙里,涂鸦着每一个人的脸颊
  我多想,在这片时光的涂鸦墙里,留住每一个人
  大学里,涂鸦的那些时光
  涂鸦着你,涂鸦着我
  我忘记了,我还是小孩子
  我拿着彩色的蜡笔
  涂鸦着每一段青春
  我用手捧着你们的微笑
  把思念,留在了这片时光的涂鸦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