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调试之lrz的移植与一些说明

楼主(2015-04-05):
开发板:RT5350
编译器:mipsel-linux-gcc
( 如果是arm平台和arm_linux的话,请参照修改即可)
1.  获取源码:lrzsz-0.12.20.tar.gz

2. 解压:

  tar–xvf lrzsz-0.12.20.tar.gz
3.添加配置参数:

vi mipsel-linux.cache (默认下没有这个文件,因为新建这个文件并打开,添加以下内容)

添加内容:

ac_cv_prog_CC=${ac_cv_prog_CC=/opt/buildroot-gcc342/bin/mipsel-linux-gcc'}

备注一下:
/opt/buildroot-gcc342/binmipse-linux编译器的绝对路径。

4,配置

./configure –cache-file=mipsel-linux.cach –prefix=/usr/local/lrz
说明一下,执行这个配置操作后,mipsel-linux.cache内容会有所增加,makefie里的CC会指向第三步中配置的编译器。

如果没有看到CCCPP这两条语句没有指向指定的编译器,说明没有配置成功,需要重新操作一遍,确保操作无误。

5 编译
make
make install

执行这两行后,就会生成lrz等可执行文件。会把这些执行文件存放到/usr/local/lrz里。 这就是配置时—prefix这个参数的作用了。

然后把这几个文件拷贝的要烧写的文件系统中,

烧写,启动系统。

可以看到这几个文件已经成功烧录到板子去了。
由于这几个文件没有放到bin目录,所以要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需要这样执行。
chmod 777 lrz (该指令是修改权限,有些平台不一定需要)
./lrz  执行这个程序。 (如果是拷贝到了bin目录里,可直接lrz执行)
已成功弹出对话框,并选择要下载的文件

下载完成,提示有下载速度。不过,源码默认的波特率是2400,如果要提高速度,可修改源码目录下/src/lrz/c.
大概69行。
unsigned Baudrate=2400;
改为:
unsigned Baudrate=57600;(当然,改多少视自己口味吧)

保存重新编译,下载,重启。
当然,事实证明,修改波特率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本来使用lrz通过串口传输文件到linux下是比较慢的,不过,lrz还是比较方便的,适合于调试linux的程序。一般编写的linux的程序也就几十k到几百K左右,lrz直接下载就OK了,而且可以在linux任何目录下执行lrz便可把文件下载到该目录下。lrz辅助调试还是非常方便的。

最后建议编译的时候,还是选择静态编译。虽然静态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会稍微大一点点,不过,可以避免因系统缺少一个库文件而不能正常使用。
当然采用静态编译的好处是可以在相同平台的不同系统下运行。当然,如果是在mipsel下的编译了,要在arm平台上使用一般是不可能的了。但至少可以在mipsel下可以正常使用,也许你会问这样做的必要性,举个例子吧。
同学A和同学B的电脑都是win 7系统的。
同学AVC6制作了个软件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但是把可执行文件拷贝到同学B的电脑就不能运行了,提示说缺少什么dll文件之类的。原来是同学B的电脑没有装VC。那怎么办呢。同学A要想别人用他的软件,不可能叫所有人都装VC吧,也不可能说缺少dll就要补上,不停地补dll也不是个办法的。
所以,只要同学A要编译的时候,使用静态编译,可以发布版本的程序,这样拷贝给B同学的时候就可以运行。相信使用过VC的不少同学能够理解这一点的。

回到我们的话题,要想静态编译lrz,可以修改第三步就可以了。

vi mipsel-linux.cache (默认下没有这个文件,因为新建这个文件并打开,添加以下内容)

添加内容:

ac_cv_prog_CC=${ac_cv_prog_CC=/opt/buildroot-gcc342/bin/mipsel-linux-gcc-static'}

后面步骤相同,发现makefile文件会变为:

同时,mipsel-linux.cache文件的内容被修改如下:

说明已成功设置为静态编译。
剩下的请参考前面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