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电机驱动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4-06):
刚才测试了L298N电机驱动模块,现在将其中的自己犯的错误写出来。避免大家以后出同样问题。
1,首先要注意的是其模块的三个供电端,注意接线的时候如果是单片机输出的5V电压,那么要接到显示12V端口,否则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2,还有关于使能的问题,如果要是ENA,和ENB使能,就意味着其跳帽插上就OK 了。
3.如果用单片机驱动5V直流电机可以考虑这个模块。
最后在分享一个视频网站http://v.ku6.com/show/jDlTZ-WAtZP-434O6_7tEg...html?nr=1&st=1_9_4_1&nr=1

网友A:
我觉得L298用来驱动四线步进电机很实用,如果是驱动六线步进电机还是用ULN2003来的更方便一些。

楼主:
我这主要想同时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所以就用了这个

网友B(2016-10-27):
顶,我之前也是困在这,就是要12v断接在单片机5v上,驱动板5v也接在单片机5v上,前面的5v用来驱动电机,后面的5v用来驱动板运算供电。

网友C(2017-02-13):
不错的文件,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8-05-24):
第一条 看不明白
第二条 意思是 ena和enb都直接5v供电?

网友E:
上学的时候做智能车使用过这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