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 msp430单片机 对IO口控制时有那么不同? c语言控制的方法? 怎样P1...

楼主(2015-04-06):
51单片机与 msp430单片机 对IO口控制时有那么不同?   c语言控制的方法?  怎样P1口全部控制?感觉和51差别好大

网友A: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