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判断高低电位有效性

楼主(2015-04-06):
高低电位

高低电位

本人菜鸟一个。如图所示,怎么判断是高电位有效还是低电位有效。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图看,应该是高电位有效的。不管什么电路,都可以高电位有效或低电位有效,关键点是基准点,也就是电路的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图看,应该是高电位有效的。不管什么电路,都可以高电位有效或低电位有效,关键点是基准点,也就 ...

能简单说一下是怎么看出来高电位有效的吗

网友B: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高电位,低电位指的是哪里的电位,哪个点的?

网友C:
就这么一个图,我是看不出来什么高低电平。

网友D:
很显然是高电平有效, 正常情况下开关SW2开关断开, GPIO1 的电平是有电阻网络R42, R43, 和R44决定[R43//(R42+R44)]始终接地, 即使USB_ID有3.3V下来,经过电压网络R40和R44的分压3.3*[2k/(10k+2K)]=0.55V,施加在GPIO1上的电压也只有0.55V也是低电平, 因此正常情况下是低电平, 只有高电平来时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是高电平有效, 正常情况下开关SW2开关断开, GPIO1 的电平是有电阻网络R42, R43, 和R44决定[R43// ...

谢谢 说的好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是高电平有效, 正常情况下开关SW2开关断开, GPIO1 的电平是有电阻网络R42, R43, 和R44决定[R43// ...

又学到很多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