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555振荡电路的占空比

楼主(2015-04-06):
3脚输出为高时的时间为MARK,输出为低时的时间为SPACE。在上面的电路里MARK和SPCAE的时间是一样的,这被称为1:1。如下图所示,可以通过增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来改变这个比率。在第一个电路里,555上电时3脚默认为低,并且自身很快检测到低电平,并且将3脚置高。这个10n的电容,通过二极管和4.7K的电阻快速充电,这也是为什么MARK时间比较短。当电容的电压为2/3VCC的时候,6脚检测到高电平,然后将3脚输出清零。10n的电容通过33K的电阻放电,因此形成了一个较长的低电平时间。同理,第二个电路生成了一个较长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X

最快的555振荡电路:
通过将输出3脚和2、6脚直连,可以获得最高的振荡频率。这个电路耗电量为5ma,产生的波形如下:

在示波器上观察输出,在5V~12V供电时,555芯片输出一个300KHZ的频率。注意,它的低电平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