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DIY插上翅膀!

楼主(2015-04-07):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DIY,工具同样重要!
我算是个DIY爱好者,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工匠”。从小在家庭影响下被迫学会动手,因当初父亲约定:要想骑自行车,就得先学会拆装!那个时代,能骑上自行车的满足和如今拿到iPhone相当!为此,我学会了使用各种工具。正好那个时代学业宽松,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我喜欢上了模型制作、无线电制作,也养成了把玩工具的习惯!
为了让即将步入DIY圈中的爱好者能少走弯路,在此将我配置工具的经验与大家分享。我真正按照需求配置工具是在近期放下工作、打算放松一下时开始的,因为有了些“财力”和经验,所以这次配置考虑的比较全面。下面按照工具的必须程度从“初学者”至“发烧友”逐级提出建议,供大家参考!
1、初学者
如果你是电子类的DIY爱好者,那么以下工具必备。
①电烙铁(约20元)。多数焊接需求,国产的30W外热烙铁就很适合。推荐用尖头,可以适应多数情况。
我把买来的烙铁做了下改进,电路部分见图1。将两芯线替换为三芯线。改用三眼插头,这样可避免烙铁的感应电损坏MOS器件,MOS管如今使用比较广泛,烙铁接地十分重要!至于防静电腕带等未必需要。因为爱好者焊接通常是边调边焊,断断续续,有时烙铁会干烧很长时间,导致烙铁头烧死(不上锡),随时拔插头一是太烦,二是需要等的时间太长。

②焊接时开关合上,将二极管短路,正常供电;等待时将开关断开,二极管串入,此时烙铁实际功率降低一半,相当于保温。此方法可大大延长烙铁头的寿命。开关可以使用常用的船形开关。
焊接有关的还有两件耗材:松香和木质海绵。。“海绵”(2元)为浅黄色小方薄片,使用时用水浸泡会膨胀,和松香配合,松香像水,这个像抹布。可用来清洗烙铁头上的杂质。
此外,顺带提一句,焊接质量和焊锡丝关系密切,建议配置两种焊锡丝。0.6mm和0.3mm含助焊剂的焊锡丝。0.6mm的含助焊剂的焊锡丝(50元/0.5kg),选择 C-2的,锡含量高;用于焊接直插器件;0.3mm低温焊锡丝(50元/0.25kg),用于焊接SMD器件。
③镊子(约5元),这个十分必备,选择一个尖头、头部略厚的镊子。目前器件越来越小,且表面贴装器件已成趋势,镊子将是你焊接的必备工具。
④斜口钳(约20元),当用到直插器件时,贴着PCB剪断引脚使是它的用武之地。
有上述工具,基本可以对付常见的焊接需求了。但通常还需要一些基本的拆装工具,否则无法拆卸和组装。
⑤套装工具(约15元),现在套装工具很多,但很多并不实用,以我的经验,一套一字和十字各三种的改锥基本能对付了。尤其是十字改锥,必须配置多种规格,否则很难对付不同大小的螺丝。还有一个尖锥很有用。
⑥美工刀(约3元),这个用处很多,有了这个,电工刀都可以不用配置了。
2、爱好者
如果你想让DIY的水平更进一层,那以下工具将是必备选择。
⑦万用表(约100元),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有靠它来让其现身,而且很多时候通断也是难以用眼判断的,这也靠它了。按如今的消费水平,
买个万用表已不算奢侈。建议配置支持自动关机,否则常会因忘了关机而耗尽电池,使用时抓瞎。如宽裕,选择量程多些的,最好支持电容测量,就可以省去一个电容表了。
⑧稳压电源(约100元),也是调试时必备的,一是各种电压的需求可以方便的满足,最关键的是通常稳压电源有过流保护,短路时可以自动关断,不至于“冒烟”,搞得不可收拾(当然,要买带过流保护的电源)。
此外,稳压电源还有一个好处是带电流表,可以发现电流异常,省得串联万用表测量了,那样很麻烦。3A就够了,最好有两路以上,一路5V,一路可调,可调输出至少15V,最好能到30V。如果需要搞模拟电路,最好选择那种可以提供正负跟踪的双路电源,可以方便为运放电路提供调试用正、负电源。
⑨雕刻刀(约10元),因为制作PCB常有出错的时候,以及设计上的漏洞,需要通过割线修改,我发现用雕刻刀很方便,这个需要在卖篆刻工具的地方购买。
⑩剥线钳(约10元),虽说用剪刀或美工刀也可以剥线,但需要技巧,如果经济不是很紧,建议配置,效率高多了,关键是不容易将铜线剥断(尤其是多股软线)。
电上的工具大致如此,机械加工上还需添置以下几种。
  榔头(锤,约5元),这个应该是必备品。建议配1磅半的,太小用处不大。
    尖嘴钳、老虎钳(约15元),这也是常用的工具。
   钢锯(约10元),这个很需要,不论是锯PCB ,还是做些机箱等机构件,都用得着。建议选标准的,那些小型、便携的均不靠谱,一是用起来不得劲,二

第十六页内容
是锯条不好配。
  锉(总约20元),毕竟多数DIY者手艺一般,常因尺寸略有偏差需要修正,锉就是必须的了,建议配置一套“什锦锉”和一个8寸的半圆错和6寸圆锉。细节部分靠什锦锉,8寸半圆错可以对付大的平面和圆孔,6寸圆锉用于修饰介于什锦锉和半圆锉之间的孔径。
  胶枪(约25元),这个是个很有用的东西,用来固定一些不受力的东西(如导线)十分适合,而且绝缘。配置用小胶棒的即可,最好选尖头的,因为电子 DIY 的东西通常不大,且常需在狭小空间内施工。
  尺(约10元),也是必须,建议配置一个30cm的角尺和3m的卷尺即可。
  3、发烧友
如果想成为发烧友,那以下东西建议配置。
   示波器(2000~10000元),虽说电子仪器很多种,但示波器应该是最常用的,万用表只能让电“现身”,还不能让电“现形”,示波器就为此而生。
有一台好用的示波器绝对能让你事半功倍,但应该是“好用”的,不建议配那种模拟的、单踪CRT的,花那个钱不值得。可以选择二踪以上数字示波器,市场上有很多不错的国产示波器可供选择,如RIGOL品牌。如果有财力,你可以选择泰克,泰克国产化后,价格还可以接受了。
数字示波器有几大好处,首先是触发条件灵活,其次是波形可以记忆,特别是单次触发功能,对于电子DIY调试极为重要,因为很多信号都是非周期的。比如说捕捉意外的复位信号、随机的输入信号等,而多踪就可以检测到对应的响应信号。
虽说逻辑分析仪功能更多,但太贵了,性价比不好。即便是工作上配置的利用率都不高。至于那种将PC作为显示器的示波器,价格比较便宜,性能一般,要得到普通的应用还需要假以时目,提高性能。
比如如果测量接交流电的作品(如调试开关电源),被测对象、探头、PC、电源之间是否会意外的构成寄生回路,不但烧毁了电路,还导致PC接口的损坏,那就郁闷了!
台钳(约50元),这对于提高干活效率很有帮助,因为用手拿工件通常很难稳定,特别是有些工具使用时应该是两手配合,如锉、锯,通常是一手发力,一手辅助定向。所以,有个台钳协助固定工件会很舒服。
此外,台钳还有一个作用不可忽视,就是上面的平台。现在房子装修得几乎找不到一个平面可以在上面敲东西,瓷砖、地板均不敢造次,台钳上的这个平台便体现出其价值。不过,在家里固定这么大个家伙有些扎眼,国内的爱好者很少有像国外爱好者那样的车库环境,所以我在家是这样的安装方式。选用小一些的夹桌台钳(我办公室的是4寸钳口宽,家里的是2.5寸半的)。找一个旧桌子改造或者打家具时定制。如果打家具时就考虑,建议使用杉木,因为上面本来就全是节疤,所以再有损坏也不明显了。
   手电钻(约150元),这个十分有用,不止是DIY,生活中也会常用到。如果是个DIY爱好者,应该配置一个,肯定会有机会表现的。不像其他DIY工具,基本是让“领导”感到不务正业还添乱的东西。关键是现在不算贵了,我当初拿50元工资时,好像手电钻就是100~200元,现在平均工资都1000元了,它还是这个价格,很经济啦。不用配置大的,最大支持6mm钻头的即可。
  引冲(约5元),配了电钻,这个东西就得配置。用于划线后先在工件表面敲个凹坑,避免打孔时钻头跑位。因为是手拿着电钻,且工件也一般是用手固定,钻头才接触或开始转动时,会产生横向力,手稳不住。至于钻头,有条件多配没有坏处,但至少有这几种规格:Φ2.4mm,用于M3螺丝的底孔Φ3.2mm,用于M3螺丝通孔。我觉得一般制作,选择M3螺丝都可以应付。
   丝锥、绞手(约10元),因为有了电钻,打孔后通常是用螺丝固定,但有些地方无法装螺母,需要在工件上直接攻丝,这两样工具就很有用了。丝锥的规格只需配置M3的即可,其他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抽芯铆钉钳(约20元),因为有些时候既无法使用螺母,也无法用攻丝方式固定,如:将一个工件固定到方管或圆管上,管壁很薄,无法攻丝。此时“抽芯铝铆钉”就起了作用了,十分方便。而且固定后表面还很好看。
第十七页内容

4、工作环境配置
作为工具,上述配置基本可以应付了,当然针对具体的需求还会有一些工具需要配置,而且各人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我这里只是建议,供参考!可配置了这么多工具,如何放置和收藏?
尤其是在家中,如果像在工作场所一样,和家的风格不搭调,即便是“领导”同意,来人看了也不整齐。如果家里有孩子,那就更不行了,一是担心孩子会弄坏你的半成品,最关键的是孩子的安全!真要吃个电阻下肚,估计你在家再也没有可能DIY了。为此,参考银行的老式桌子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工作台。
为何不设计带腿的,而只是一个“箱子”?当时考虑家里一般会有桌子,如果再添一个就很难安置了,所以设计了上半部分,放在桌子上即可。这个设计的尺寸我是仔细斟酌的,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桌上能放下。一般家用桌是110cm长,所以设计的是107cm长。
2. 能放下尽量多的器件盒,因为随着DIY的持续,“杂货”会越来越多,不分类存放,需要时很难找到。
3. 翻板的工作面要够用,且柜高度合适。
4. 所需材料应该在一张标准尺寸(122 cm×244cm)的大白板中解决,多数装饰板都是这个尺寸。
图2是设计图,图3为我制作的工作台。如果想制作,找一家制作橱柜的商家即可,根据你家庭环境,可以选择合适的板材。任意一家橱柜制作公司都应该可以做。橱门自己设计一个锁扣,或者上锁都行,根据各自的家庭情况。我的锁扣很简单。
第十八页内容
安顿好工作场地后,估计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工具的收藏!我接触过很多种工具收藏形式:工具箱、工具柜、工具抽屉,但没有一样能化解两个问题。其一,工具是否少了?清点很麻烦。其二,工具找不到,越急越找不着,那叫一个恨哪!此时最常见的就是“歪怪”,周围人倒霉了,多数是埋怨别人拿了没还,或是没放回原处。
能否化解呢?这次打造我的工作室时就想起了外国电影中的镜头:将所有工具挂在墙上。我便按此实施了,先根据环境做一块大白板(装饰板),用膨胀螺丝固定到墙上,根据工具的尺寸布置挂钩,我用的就是M4的长螺丝,打3.2mm的孔,硬拧进去即可,因为是密度板,所以就不用攻丝了。
工具位置根据大小和使用频率布置,当然能结合工具的颜色和形状,让其视觉效果美观更好。完成后效果很好,所有工具一目了然,不论是找还是清点,都不费力。为了更方便清点和归位,我设计好摆放位置后,拍了一张照片,做成写真贴在旁边,这样即便是自己记不得该放在那里,或是别人不知道该放还何处,都不成问题了。还可以设计一个门,将这个工具架封起来。如果为了小孩安全,还可以加锁,或是为了环境协调,在门上装饰,或是用透明的,以彰显你的 DIY 身份。题图便是我设计的工具墙。
至此,一个基本的DIY 工具配置和环境就齐了。工具就像羽毛,工作环境如同巢穴,愿你的DIY因此而羽翼丰满,在完美的巢穴中孕育出美好的梦想,让它飞得更高,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