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闹钟源程序

楼主(2015-04-07):
下图led2波形密集处即开始进行闹钟的地方。
4个按键进行调整,+,—,定时或者定闹钟用;

      写了一下午写好了,但还需要完善。
     时钟精度很高,一小时0.1s
闹钟源程序

/******************************************************************************/

/*                                                                            */

/*                     RTX_EX2.C:  A RTX-51 Application                       */

/*                                                                            */

/******************************************************************************/

  7. #include <rtx51tny.h>                 /* RTX-51 tiny functions & defines      */

  8. #include"reg51.h"

  9. #include"display.h"

  10. /******************************************************************************/

  11. /*    Task 2 'job2':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2)    */

  12. /******************************************************************************/

  13. job0 () _task_ 0 {

  inint();

  os_create_task (1);                 /* start task 1                         */

  os_create_task (2);                 /* start task 2                         */

  os_create_task (3);                 /* start task 3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led2=0;

      readkey();

      locktime();

   }

  23.   }

  24. /******************************************************************************/

  25. /*       Task 0 'job0':  RTX-51 tiny starts execution with task 0             */

  26. /******************************************************************************/

  27. job1 () _task_ 1  {

  28.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29.       led0=~led0;

  30.    os_wait (K_TMO, 100, 0);            /* wait for timeout: 5 ticks            */

  31.      isr_send_signal(2);

  32.   }

/******************************************************************************/

/*   Task 1 'job1':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1)     */

/******************************************************************************/

job2 () _task_ 2  {

   char event;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event = os_wait (K_SIG | K_TMO, 1, 0);

    switch (event)

         {

    default:                     /* this never happens */

      break;

  45.     case TMO_EVENT:              /* time-out; 50 tick time-out */

  46.       break;

    case SIG_EVENT:              /* signal received */

         led1=~led1;

     timechange();

      display1();

      break;

      }

  53.     lights();

  54.   }

  55. }

  56. /******************************************************************************/

  57. /*    Task 3 'job3':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3)    */

  58. /******************************************************************************/

  59. job3 () _task_ 3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led3=~led3;

   os_wait (K_TMO, 17, 0);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69. #define LED8         P3

  70. //4????????P10~P13

  71. #define KeyPort         P0                              //??????P10~P13

//???????,?BRCLK=CPU_F???????????,?????????????

#define baud           9600                                //????????

#define baud_setting   (uint)((ulong)CPU_F/((ulong)baud))  //???????

#define baud_h         (uchar)(baud_setting>>8)            //????

#define baud_l         (uchar)(baud_setting)               //??

  77. //RS485????,CTR????RS485????????

  78. #define RS485_CTR1      P1|= BIT2;          //?????,RS485????

  79. #define RS485_CTR0      P1&= ~BIT2;         //?????,RS485????

  80. //2.8?TFT????????????

  81. #define RS_CLR           P1 &= ~0x20           //RS??

  82. #define RS_SET           P1|=  0x20           //RS??

  83. #define RW_CLR           P1 &= ~0x40           //RW??

  84. #define RW_SET           P1 |=  0x40           //RW??

  85. #define RD_CLR           P1 &= ~0x80           //E??

  86. #define RD_SET           P1 |=  0x80           //E??

  87. #define CS_CLR           P1  &= ~BIT0            //CS??

  88. #define CS_SET           P1 |=  BIT0            //CS??

  89. #define RST_CLR           P1 &= ~BIT3            //RST??

  90. #define RST_SET           P1|=  BIT3            //RST??

  91. #define LE_CLR           P1 &= ~BIT1            //LE??

  92. #define LE_SET           P1|=  BIT1            //LE??

  93. //2.8?TFT?????????????

  94. #define PEN_CLR           P2 &= ~BIT0           //PEN??,??????,Penirq????????????????

  95. #define PEN_SET           P2|=  BIT0           //PEN??

  96. #define PEN             (P2 & 0x01)            //P2.0????

  97. #define TPDO_CLR   P2 &= ~BIT1           //TPDO??

  98. #define TPDO_SET   P2 |=  BIT1           //TPDO??

  99. #define TPDOUT          ((P2IN>>1)&0x01)         //P2.1????

  100. #define BUSY_CLR   P2 &= ~BIT3           //BUSY??

  101. #define BUSY_SET   P2 |=  BIT3           //BUSY??

  102. #define TPDI_CLR   P2 &= ~BIT4            //TPDI??

  103. #define TPDI_SET   P2 |=  BIT4            //TPDI??

  104. #define TPCS_CLR   P2 &= ~BIT5            //TPCS??

  105. #define TPCS_SET   P2 |=  BIT5            //TPCS??

  106. #define TPCLK_CLR   P2 &= ~BIT6            //TPCLK??

  107. #define TPCLK_SET   P2 |=  BIT6            //TPCLK??

  108. //??/12864??/1602??????,?????

  109. #define DataPort        P0                     //P4?????

  110. //12864/1602??????

  111. //#define RS_CLR           P2 &= ~BIT5           //RS??

  112. //#define RS_SET           P2 |=  BIT5           //RS??

  113. //#define RW_CLR           P2 &= ~BIT6           //RW??

  114. //#define RW_SET           P2 |=  BIT6           //RW??

  115. #define EN_CLR           P2 &= ~0x80           //E??

  116. #define EN_SET           P2 |=  0x80           //E??

  117. #define PSB_CLR           P2 &= ~BIT0            //PSB??,????

  118. #define PSB_SET           P2 |=  BIT0            //PSB??,????

  119. //#define RST_CLR           P5OUT &= ~BIT1            //RST??

  120. //#define RST_SET           P5OUT |= BIT1             //RST??

//12864?????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AC??00H

#define AC_INIT      0x02                //?AC???00H??????????

#define CURSE_ADD   0x06                //?????????????????(??????,??????)

#define FUN_MODE   0x30                //????:8??????

#define DISPLAY_ON   0x0c                //???,????,???????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

#define CURSE_DIR   0x14                //??????: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AC,???: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DDRAM AC

#define FUN_MODEK   0x36                //????:8??????

//????,TFT???

#define White          0xFFFF                                                  //??????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142. //NRF2401?????

  143. #define  RF24L01_CE_0        P1 &=~BIT5         //CE?P15

  144. #define  RF24L01_CE_1        P1 |= BIT5

  145. #define  RF24L01_CSN_0       P2 &=~BIT7         //CS?P27

  146. #define  RF24L01_CSN_1       P2 |= BIT7

  147. #define  RF24L01_SCK_0       P3 &=~BIT3         //SCK?P33

  148. #define  RF24L01_SCK_1       P3 |= BIT3

  149. #define  RF24L01_MISO_0      P3 &=~BIT2         //MISO?P32

  150. #define  RF24L01_MISO_1      P3 |= BIT2

  151. #define  RF24L01_MOSI_0      P3 &=~BIT1         //MOSI?P31

  152. #define  RF24L01_MOSI_1      P3 |= BIT1

  153. #define  RF24L01_IRQ_0       P1 &=~BIT4         //IRQ?P14

  154. #define  RF24L01_IRQ_1       P1 |= BIT4

  155. //?????H1838???,????

  156. #define RED_L           P1 &= ~BIT6             //????

  157. #define RED_H           P1 |= BIT6             //????

void delay_ms(uint x)

{

uchar i;

   for(i=10;i--;i>0);

   x--;

}

//***********************************************************************

//   ?????????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

   delay_ms(5);

   EN_CLR;

}

//***********************************************************************

//   ?????????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e;                //??????

   delay_ms(5);

   EN_CLR;

}

//***********************************************************************

//   ???????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

   delay_ms(5);

}

//***********************************************************************

//   ??????????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e)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

    LCD_write_data( date);

}

//***********************************************************************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8);      //????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1);      //????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6);      //????????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

    delay_ms(5);

}

//***********************************************************************

//      ?????????

//***********************************************************************

void LCD_Desk(void)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0,0,"A:");

  LCD_write_str(0,1,"B:");

  delay_ms(25);

}

#include"config.h"

#include"1602.h"

#include"time.h"

extern void LCD_init();                         //?????????

extern void LCD_clear();                        //??

extern void LCD_Desk();

extern void delay_ms(uint x);

extern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extern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extern void LCD_clear(void);

extern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extern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e);

extern void timechange();

extern void setadd();

extern void timeadd();

extern void timedel();

extern void lights(void);

extern void readkey(void);

extern void display1(void);

void inint()

{ void LCD_init();                         //?????????

void LCD_clear();                        //??

void LCD_Desk();

}

uchar fre=0;

bit flag=0,flag1=0;

uint nian=2015;

char time[6]={0,0,0,1,1,0},set=0;

uchar yue[12]={31,28,31,30,31,30,31,31,30,30,31};

uint locknian=2015;

char lock[6]={0,10,0,1,1,0},lockset=0;

sbit led0 =P0^0;

sbit led1 =P0^1;

sbit led2 =P0^2;

sbit led3 =P0^3;

void timechange(void)

{

   if(++time[0]==60)

   {time[0]=0;

      if(++time[1]==60)

      {time[1]=0;

         if(++time[2]==24)

         {time[2]=0;

            if(++time[3]==yue[time[4]-1]+1)

            {time[3]=1;

               if(++time[4]==13)

               {time[4]=1;

               nian++;

               }

            }

                  {//½øDDÄêÔÂèÕÅD¶Ï

      if(nian%4 !=0)  time[5]=0;

         else if(nian%400==0)  time[5]=0;

            else if(nian%4==0)  time[5]=1;

         if(time[5]==1)yue[1]=29;

         if(time[5]==0)yue[1]=28;}

         }

      }

   }

void setadd(void)

{ if(flag=1)

   if(P1&0X0F==0X0F)

   {

   {if(++set==7)

      set=1;

      flag=0;

   }

  }

}

void timeadd(void)

{

   if(flag=1)

   {if(flag1==0)

   {switch(set-1)

      {

      default:break;

     case 0|1:if(++time[set-1]==60) time[set-1]=0;break;

      case 2:  if(++time[2]==24)    time[2]=0;break;

      case 3:  if(++time[3]==yue[time[4]-1]+1) time[3]=1;break;

      case 4:  if(++time[4]==13)time[4]=1;break;

      case 5:  ++nian; break;

      }

   }

   if(flag1==1)

   {switch(set-1)

      {

      default:break;

     case 0|1:if(++lock[set-1]==60) lock[set-1]=0;break;

      case 2:  if(++lock[2]==24)    lock[2]=0;break;

      case 3:  if(++lock[3]==yue[lock[4]-1]+1) lock[3]=1;break;

      case 4:  if(++lock[4]==13)lock[4]=1;break;

      case 5:  ++locknian; break;

      }

   }

   flag=0;

}

}

void timedel(void)

{

   if(flag=1)

   {if(flag1==0)

   {switch(set-1)

      {

      default:break;

     case 0|1:if(--time[set-1]==-1) time[set-1]=59;break;

      case 2:  if(--time[2]==-1)    time[2]=23;break;

      case 3:  if(--time[3]==0) time[3]=yue[time[4]-1];break;

      case 4:  if(--time[4]==0) time[4]=12;break;

      case 5:  --nian; break;

      }

   }

   if(flag1==1)

   {switch(set-1)

      {

      default:break;

     case 0|1:if(--lock[set-1]==-1) lock[set-1]=59;break;

      case 2:  if(--lock[2]==-1)    lock[2]=23;break;

      case 3:  if(--lock[3]==0) lock[3]=yue[lock[4]-1];break;

      case 4:  if(--lock[4]==0)lock[4]=12;break;

      case 5:  --locknian; break;

      }

   }

  flag=0;

}

}

void lights(void)

{ if(flag==1)

   {void display();

   switch(set-1)

   {

   case 5:

   LCD_write_char(0x02,0,' ');

  LCD_write_char(0x03,0,' ');

  LCD_write_char(0x04,0,' ');

  LCD_write_char(0x05,0,'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har(0x07,0,' ');

  LCD_write_char(0x08,0,'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har(0x0A,0,' ');

  LCD_write_char(0x0B,0,'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har(0x02,1,' ');

  LCD_write_char(0x03,1,' ');break;

  410.    case 1:

  411.   LCD_write_char(0x05,1,' ');

  412.   LCD_write_char(0x06,1,' ');break;

   case 0:

  LCD_write_char(0x08,1,' ');

  LCD_write_char(0x09,1,' ');break;

   default:break;

  }

   os_wait (K_TMO, 20, 0);

   if(++fre==25)

      { set=0;

         fre=0;

         flag=0;

      }

}

}

void readkey(void)

{uchar keycode;

  P1=0XbF;

   keycode=P1&0X0F;

   if(keycode!=0x0f)

   {

      os_wait (K_TMO, 1, 0);

      keycode=P1&0X0F;

     if(keycode!=0x0f)

      {

        os_wait (K_TMO, 200, 0);

         os_wait (K_TMO, 200, 0);

         os_wait (K_TMO, 200, 0);

         os_wait (K_TMO, 200, 0);

         if(P1&0X0F==0X0F)

         { fre=0;

            flag=1;

            switch(keycode)

         {

            default:break;

            case  ~0xf1:setadd();break;

            case ~0xf2:timeadd();break;

           case ~0xf4: timedel();break;

           case ~0xf8: flag1=~flag1;break;

         }

      }

       }

}

}

void beep(uchar x)

{  led2=0;

   os_wait (K_TMO, 10, 0);

   led2=1;

   os_wait (K_TMO, x, 0);

   led2=0;

}

void locktime()

{ led2=0;

   if(nian==locknian)

   {

      if(time[4]==lock[4])

      {

         if(time[3]==lock[3])

         {

            if(time[2]==lock[2])

            {

               if(time[1]==lock[1])

               beep(30);

            }

         }

      }

   }

void display1(void)

{

   LCD_write_char(0x00,0,0x30+time[5]);

   LCD_write_char(0x02,0,0x30+nian/1000);

  LCD_write_char(0x03,0,0x30+nian/100%10);

  LCD_write_char(0x04,0,0x30+nian%100/10);

  LCD_write_char(0x05,0,0X30+nian%10);

  LCD_write_char(0x07,0,0x30+time[4]/10);

  LCD_write_char(0x08,0,0x30+time[4]%10);

  LCD_write_char(0x09,0,':');

  LCD_write_char(0x0A,0,0X30+time[3]/10);

  LCD_write_char(0x0B,0,0x30+time[3]%10);

   LCD_write_char(0x02,1,0x30+time[2]/10);

  LCD_write_char(0x03,1,0x30+time[2]%10);

  LCD_write_char(0x04,1,':');

  LCD_write_char(0x05,1,0X30+time[1]/10);

  LCD_write_char(0x06,1,0x30+time[1]%10);

   LCD_write_char(0x07,1,':');

  LCD_write_char(0x08,1,0x30+time[0]/10);

  LCD_write_char(0x09,1,0x30+time[0]%10);

}

网友A(2015-10-18):
看不懂,先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