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300/M120/SM50/SM120/写频说明

楼主(2015-04-07):
GM300/M120/SM50/SM120/写频说明

一.写频软件的安装:
将写频软件全部的文件拷贝到计算机硬盘。
二.写频器的安装和连接:
1、将写频器的计算机连接线,连接在计算机的串行端口1或串行端口2即:(COM1或COM2).
2、将写频器的写频头插入车台的写频口(MIC 口)。
三.写频软件的使用:
1:启动软件:
在写频软件的目录下,双击“GM300。EXE或MS50EXE”,即可进入写频软件系统,并显示软件的版本号,按任一键进入主菜单MAIN MENU.(在使用时若按ESC键即可回到主菜单)。
2:设置计算机的端口:
在主菜单下按F9键,再按F3键,即可进入设置菜单,用TAB键转换到RIB一栏中,用上下键选择写频器所连接的计算机端口(COM1或COM2)选择完成后按F8键保存设置(在以后的使用中,若不改变端口的情况下,可不再设置)按ESC键返回到主菜单。
3、读(READ)车台的频率和数据:
在主菜单MAIN MENU 下按F3键在按F2键,即可读车台,按ESC键返回主菜单。
4、写(COPY)车台的频率和数据:
在主菜单MAIN MENU下按F3键,再按F5键二次,即可写入车台,按ESC键返回主菜单。(若不能正常读数,请检查连接线,电源和串口设置)
5、修改车台的频率数据:
(1)在主菜单MAIN MENU下按F3键,再按F2键,即可读车台的频率数据,按ESC键,返回主菜单。
(2)在主菜单MIAN MENU按F4键,在按F5键,按回车键转换设置项
RXFREQUENCY项为设置接收频率;
TXFREQUENCY项为设置发射频率(用数字键键入,单位MHZ)
RXSQUELCH TYPE项为设置接收的静噪类型(用上下键选择)
TXSQUELCH TYPE项为设置发射的静噪类型 (用上下键选择)
RXSQUELCH CODE项为设置接收静噪类型相应的亚音数(用上下键选择)
TX SQUELCH CODE 项为设置发射静噪类型相应的亚音数(用上下键选择)
CSQ一般静噪类型
TPL模拟亚音静噪类型,选 定相同的亚音数才能通话
DPL 数字亚音静噪类型,选定相同的亚音数才能通话
TIME OUT TIM项为设置通话定时,单位:秒
TX INHIBIT ON BUSY 项为设置有接收时静止发射YES或NO
LOCALDISTANCE 项为设置近程或远程(接收的灵敏度不同)
PHONE SIGNALING SYSTEM 项为设置话柄信令系统(常规通信设置为NOOC)
RX SIGNALING SYSTEM 项为设置接收信令系统(常规通信设置为NOOC)
TX SIGNALING SYSTEM 项为设置发射信令系统(常规通信设置为NOOC)
按F2键修改另一通信;
(3)增加信道:
按F8进入信道设置菜单,用上下键选择ADD MODE为增加信道方式后,再按F8键则增加一个信道,按F10键退出。
(4)删除信道:
按F8键进入信道设置菜单,用上下键选择DELETE MODE 为删除信道方式后,再按F8键则删除一个信道,按F10键退出。
(5)修改好后,按F10键退出,在主菜单MAIN MENU下按F3键,再按F5键二次,即可将修改好后的数据写入车台,按ESC键返回主菜单。
四.设置车台的功率:
在主菜单MIAN MENU下按F2键进入SERVICE MENU 菜单,再按F2键进入ALJGNMENT MENU ,最后按F7键进入功率调整功能菜单
1 用上下键修改功率大小
2 F6键为车台试发键(试发后再按F6为关闭试发)
3 设置好功率后,按F8键保存设置数据 退出或按F10键不保存退出
4 按F10键直至到返回到主菜单MIAN MENU
五.外部接口针脚软件设置:
主菜单下按F4—再按F2—接下来按F9
pin#是针脚号。dcscription是功能
data dir 是数据方向act level 是动作电平
六。写业余频道144—146MHZ的方法:
按数字时同时按着SHIFT键,这时1234567890就相应变成?#¥%—*()
按小数点时放开SHIFT键,后面的零也要键入,按数字时请使用大键盘上的数字键,不要使用小键盘上的数字键,敲入之后按回车即可。
CM300M120常见写频报错故障的处理
一.写频时出现58报错,开机有报警音的处理:(58#是代表数剧丢失)
a 用一台一样的机来拷贝一次
b 用调试模式进行调正
c 用维修软件修复
方法1 写频时报58#错误在F2- F6 里把温补系数输入一遍
启动软件按F2—F6—F2
然后把你机器里晶体上的8个数字(参考数:2263 7146)和中放集成电路上的7位数(参考数271 3034)填入:然后再F8,退出即可。
建议先用参考数,如不行再打开机器,看里面的数字,如果参考数与你机器的数字(温补系数),相差不是很大,用参考数一般就能解决。
方法2 找一个机型 序列号相同的机器,启动软件后,在好机器 中,F3—F2—F10,读一下,再将写频器的写频头,插入故障车台的写频口,设置好频率数据后,在主菜单MAIN MENU下按F3键,再按F5键二次,保存设置数据退出就能解决。
二.写频时出现53#报错的处理:
方法:找一个机型 序列号相同的机器 ,启动软件后,在好机器中,F3—F2—F10,读一下,,再将写频器的写频头,插入故障车台的频口,设置好频率数据后,在主菜单MAIN MENU 下按F3键,再按F5键二次,保存设置数据退出就能解决。
三.写频时出现2#报错的处理?(2#报错是数据 传输错误)
方法:1 检查写频器与车台MIC口第7脚连线,是否脱焊。
方法:2 上面的检查如连接正常 ,说明报错是因你的电脑运行较快,数据传输不同步引起的,解决办法可将写频软件目录下的软件是快捷方式删除,双击GM300 EXE 后,选择在WINDOWS 方式下运行,在兼容方式下运行时,电脑运行会减慢。
方法:3 如还不能解决,请换一台586级别的电脑写频。
四. 写频时出现7#报错的处理:
7#报错是电脑与写频器没有插好,或连接线脱焊。
五.功率调整菜单进不去,功率不可以再调节问题的处理:
找一台序列号相同的机器,启动软件后,在好机器中进入功率调整菜单,再将写频器的写频头插入故障车台的写频口,设置好功率后,按F8键保存设置数据 退出就能解决。
六.写频时如果出现Error Number 21 Has Occurrcd 的问题的处理:
Radio Not Supported ,多数是写频软件有损坏,特别是在WINDOWS DOS 窗口下使用时可能出现此问题,解决方案:从新下载或解压原来的写频软件试试,一般地说可以消除现象。
七.改变功率注意事项:
a 有的时候在改变功率时按F6试发射时,由于发射大功率电波对计算机系统 产生强大电磁干扰,可能就无法解除试发生状态,往往需要对电台强制断电,此后开机会发出低音警报2秒左右,此警报提示编程中有错误,解决方案,从新获写频调整功率并F8保存设置。(注意:如天线离计算机较近,千万不要试发射F6,改好后再另外试验发射)
b 在功率调整过程中不能断电或不正常退出,否则容易造成58报错。
C在功率调整过程中,功率不要一下子调到最大,最好先调在100以下,否则可能出现功率调整菜单进不去,功率不可以再调节的问题。
八.写频后修改项未能发生变化:
问题比较简单,可能是你光顾着修改参数了,没有将修改完毕的参数回写到机器里去,解决方案:每次修改过任何参数后退回主菜单,然后F3—F5—F5回写数据。
九.写频时,如因操作失误,出现2#7#53#或其它的报错,用上面的方法也不能解决,这时可关闭电源,将电源插头从车台上拨下后,重新启动电脑后写频,大多数都能解决。
十.其它一些不常见的写频报错,可参照53#报错的处理,用程序覆盖法修复。
CM300,M120常见故障的处理:
1、故障现象频率写好后,同频发现不能接收,但发射正常,静噪关闭后有噪音,仍旧不能接收。一点反应都没有。主要检查RF板上一个44.64的晶振跳线。15和16脚有没有短接,如果扬声器有噪音,一般应该不是跳线问题,如果一直无声,就应该检查44.64的晶振。
2、 声音问题:GM300M120出现声音小,象蚊子叫,接收时音量开到最大也只有很小的声音,可检查音频模块TDA1519A\音频功放、音量电位器、运放鉴频器、接口15 16没有连接、机器里面有无断路。
3.M300 M120的音量关不死的设置:
方法:1 在信令设定里把dos holdoff 设为0.0
方法:2 你若想在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的时候 ,喇叭声音更小一些,你可以打开机头,里面音量电位器的电路板,把里面唯一的一只10欧姆的电阴短路,那么音量控制 可以关得死一点,但调整音理时,响度的线性会有一点改变,但一般感觉不明显。
4. GM300 M120不能开机的处理:一般都是CPU板上。6脚插座旁边标明为OUIIOR IGNCONT,元件上面标有2A字样的保险电阻的问题。
我的gm300 44开头的 晶体2935 7414 92中放277 3375
-. 从电脑中调出备份文件:
1.主菜单-F3-F3-F2
输入保存的备份文件名(路径)
2.找到后,按回车,再按F8,把信息调入电脑内存等待写入电台。
3.接好待写的电台,按F3--F5--F5信息从电脑内存写入电台。完成复制的全部工作。
二,电台做备份
1.先在DOS里建立一个文件夹操作命令符: 例如:D:\MD BG3GLB
2.主菜单下 F9-F3改变路径为D:\MD BG3GLB后按F8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