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950搭设中继的方法!

楼主(2015-04-07):
GM950搭设中继的方法

        1. 简介

        在低成本的系统应用中,可以用两台GM950搭设中继台。应该选用型号为GM950I或GM950PLUS的电台,GM950E因16脚扩展接口不全,不能用于此类用途。
        2. 软件设置

        假定中继台要工作在发射439.750MHz、接收434.750 MHz上,同时为了防止干扰以及非法使用,收发加代码为025的数字私线(DPL)保护。

        首先通过RSS软件设置发信电台频率及数字私线保护功能等,如下图:

        然后类似地设置收信电台的频率及数字私线保护功能等。再通过RSS软件设置收信电台和发信电台的扩展16脚接口的通用IO,如下图所示:

        3. 扩展接口的连接

        如下表所示连接连线:
        收信电台16脚扩展接口 连接方法 收信电台16脚扩展接口 第4脚或第8脚(1) 直接连线 第3脚 第7脚 直接连线 第7脚 第11脚 分压后连线(2) 第2脚
        注:(1)用第4脚连接第3脚时,中转通过载频启动;用第8脚连接第3脚时,中转通过私线启动。
        (2)第11脚连接到一端接地的1K欧姆的可变电位器,电位器的中心抽头再连接到第2脚,需调整电位器的分压,使发信机达到正常的调制度。
        4. 注意事项

        由于GM950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做中转发射使用,因此实际应用中发信电台应该安放在散热条件较好的位置,必要时可以加电风扇强制散热。电台编程时应该去掉发射保护限时
        类似的也可以用此方法搭建双向跨频段中继,这时只要按照连线表格,把收信看成是发信,发信看成是收信,再将相应的接线连接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