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79A调频

楼主(2015-04-07):
TH-79A菜单简单说明
TH-79A菜单

  79A频率设置和部分功能:
1)差频设置:选择频率设置(VFO)、设置好接收频率(按MHZ是1M步   进)、
   按F、选信道、按MR、设置好发射频率、按F、同时按PTT+MR  。
2)同频设置:选择频率设置模式(VFO)、设置好接收频率(按MHZ是    1M步进)、
   按F、选信道、按两次MR。
3)V\V、U\U、V\U转换:按F再按BAND。
4)打开中继:按F再按MONI;取消按MONI。
5)V段和U段PTT转换:按BAND。
6)信道扫描:按MR两秒。
7)频率扫描:按VFO两秒。
8)设置步进5-10-15-20-12.5-25:选择频率设置(VFO)、按F、按 #
9)扫描跳过繁忙信道:按F、按L.OUT。
10)V段切换300MHZH和U段800MHZ:选择频率设置(VFO)、按F、按    LOW。
11)选择亚音频:按F、按6、转动ENC设牙音频率.。按F按米键   显    示T就OK!
12)静噪调整;按C键,拧上面的第二个旋扭。
13)在双段守听状态下,按F再按“MHZ”键就进入“ABC”功能。屏幕左下脚有“ABC”显示。这时哪个波段有信号收到“PTT”就自动跳转到那个波段,2秒钟后回到原波段,可以在这2秒钟里按PTT发射键即可在该波段发射。注:发射一次后该功能自动关闭,如需要可再次设置启动。
14)在频道模式,按F键后再按0键,在+-位出现一小点,即扫描时跳过次信道。
------------------------------------------------------------
1。进入菜单的方法:按MEN进入菜单。
2。菜单简单说明:
1)Save 省电功能 ON[OFF]
2)APO 自动切断电源功能 ON[OFF]
3)ENC 锁定时,频率/频道钮的有/无效 Unlock(开锁)[Lock(锁定)]
4)Tx Stop 锁定PTT(发射键) OFF[ON]
5)Audio 音频输出方式 Mix(混合)[Separate(独立)]
6)Auto Shift 自动"频偏" ON[OFF]
7) PAG Cancel PAG呼叫应答后,取消PAG的方式 Auto(自动)[Manual(手动)]
8) CSQL Delay CSQL呼叫延时时间 350[550]
9) DTMF memory DTMF编码存储
10) PWR On MSG 开机显示编码
11) VHF Shist VHF频偏调整 00.60[00.00-99.95]
12) UHF Shist UHF频偏调整 05.00[00.00-99.95]
13) Prog VFO VFO控制范围(VHF段) 067-179
14) Prog VFO VFO控制范围(UHF段) 400-511
15) Beep "Pi" 按键音 ON[OFF]
16) DTMF 2sec DTMF发射延时时间的有无 OFF[ON]
17) Scan Mode 扫描方式 Carrier(载波/繁忙扫描方式) [Time(时间/暂停扫描方式)]
18) Answer Back DTMF呼叫时,自动应答功能的有无 OFF[ON]
19) FM/AM Mode 接收方式 FM[AM]
20) Prog VFO VFO控制范围 300-399
21) Prog VFO VFO控制范围 800-999
3。复合功能:
1)BAND+PWR ON--频道/频率显示方式的转换
2)0+PWR ON,C--复制方式
3)F+PWR ON,F--全部复位
4)VFO+PWR ON,VFO--复位VFO
5) MR+PWR ON, MR --消去**信道的存储频率

th79a对讲机:  按住f键,整机复位提示,再按一下f键,即完成                    复位。
        79可通过按F+BAND调到VV接收(上下两个都是V段,但只有上面那个可以用F+LOW转到300,下面那个按F+LOW则没反应.
同样,在UU接收时,只有下面那段能设置到800M,上面那段只能工作在400M,应该是软件限制了.
TH-79A实现跨段中继功能:
    去掉机器内的二极管D306.在机器双频显       示的时候,按F键    和 按MONI键启动跨段中继,取消按MONI键即       可。
自动波段转换功能;
     在双段守听状态下,按F再按“MHZ”键就进入“   ABC”功能。   屏幕左下脚有“ABC”显示。这时哪个波段有信号收到 “PTT”就   自动跳转到那个波段,2秒钟后回到原波段,可以在这2秒   钟里按    PTT发射键即可在该波段发射。注:发射一次后该功能自动  关闭, 如需要可再次设置启动。

“ABC”功能;
  就是在机器显示两个频率接 收  时,哪个频率有信号就PTT自动转 到这个频率上,这个频率就能 自动  优先工作。
F+D键;
  可以显示DUP-DUP闪烁-无显示 三种状态间轮流切换,在没有显示  DUP时为单工状态,即发射时不能接收;在显示DUP时为双工状态,  一个段发射的同时另一个段可以接收;而当DUP闪烁时也可双工,但 是发现接收声音变小,不知道这个功能是何用?~! 18) Answer Back DTMF呼叫时,自动应答功能的有无 OFF[ON]

  在频道模式,按F键后再按0键,在+-位出现一小点,即扫描时跳过次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