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M-350R/E调频方法

楼主(2015-04-07):
切换左右:手咪  左 *  右  #
存储频道:例如439.750下差5 哑音 88.5
一:输入439750
1:哑音开启:按P2一下(选择 TONE ENC) 重复按可选择
2:哑音码:按住F键0.5秒,再按T-FRQ 一下 用左边旋钮(DIAL)选择哑音码  88.5   按ESC退出
3:下差:按一下手咪的P3,(重复可选择—、+、OFF)
4:下差值:按一下功能键SET 用旋钮选择TX/RX ,按一下旋钮(DIAL)确认进入,用旋钮选择B04 RPT SHIFT FREQ按一下旋钮(DIAL)确认进入用旋钮选择5.00  按ESC退出
5:存储:以上都设置好了后,按住V/M0.5秒 用左侧的DIAL(旋钮选择想要存储的信道号,再按一下V/M.
6:全机复位:按住开机键左右两个键开机,用DIAL旋钮选择第6项按一下DIAL(旋钮)确认 既可!
7:宽频接收(350接收):按一下SET进入,用DIAL旋钮选择TX/RX按一下DIAL旋钮确认进入,选择RX EXPANSION 按一下DIAL旋钮进入,用DIAL旋钮选择WIDE COVERAGE就可,按一下ESC2次退出就可以收听 350频段。
8:UV差转:关机状态下,按住开机键左侧第一个键 同时开机,用DIAL旋钮选择第11项XBAND REPEATER 按DIAL旋钮确认。
9:自动位差关闭:按SET然后选择SYSTEM按一下旋钮确认进入G02:ARS按一下旋钮进入用旋钮把“ON“改为“OF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