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308扩频,使用,调整方法!

楼主(2015-04-07):
健伍TK-308

区别国产/进口健伍TK-308

原装机A:功放模块是东芝S-AU68L
国产机B:功放模块是三菱
A:晶振M1528DG是圆柱形的
B:此晶振是扁的
A:天线座旁的电感是塑封一体化的方形
B:是空心线绕电感
A:底板排线插座锁片位置靠向机壳(耳机耳唛橡胶盖方向);面板插座锁片位置方向顶面
B:两插座锁片方向正好和原装机方向相反
A:面板电路板上有很多漆字,例如:J72-0261-32/X57-4380-B/4,MMV,短路点旁标注CH OFF,亚音片插座标注:CTCSS CN204
B:没有标注
A:喇叭插座是黑色的
B:插座是透明的
A:470uf的电容是蓝色的
B:是黑色的
A:天线芯是银白色铜芯
B:是黄铜芯
A:排线是灰白色的
B:排线芯是淡红色
A:二极管矩阵排列改为10010101后频率范围变成:400-469MHZ(收发400-454MHZ)
B:二极管矩阵排列改为10010101后频率范围变成:490-512MHZ(无发射和接收)

TK308有方便的26功能菜单可供选择,其中除了常规功能外,尚有一些特殊功能鲜为人知
  1.信号强度计的调整功能。此功能未在菜单中列出,且为TK308独有。TK308的信号强度计的显示有三种方式:①按信号强弱以2格为步进;②按信号强弱以4格为步进;③有信号全显示无信号静噪无显示。以上三种方式可任选使用。选择时先打开后盖,在控制板上可看到两组焊点,其中一组标有“SM”即为强度计调整设置点。在“SM”处用导线连接后开机,显示屏显示“S-SET”。然后用“MONI”键选择显示方式,用“LAMP”键调整强度计末端灵敏度,最后关机重新开机即可。
  2.频率步进的调整。菜单中的功能4为扫描频率步进率选择,选5kHz或12.5kHz,若想选25kHz使用较多 时,可通过上述无线复制方法进行复制即可。此后菜单中将显示“00.5”。
TK308有方便的26功能菜单可供选择,其中除了常规功能外,尚有一些特殊功能鲜为人知
1.信号强度计的调整功能。此功能未在菜单中列出,且为TK308独有。TK308的信号强度计的显示有三种方式:①按信号强弱以2格为步进;②按信号强弱以4格为步进;③有信号全显示/无信号静噪无显示。以上三种方式可任选使用。选择时先打开后盖,在控制板上可看到两组焊点,其中一组标有“SM”即为强度计调整设置点。在“SM”处用导线连接后开机,显示屏显示“S-SET”。然后用“MONI”键选择显示方式,用“LAMP”键调整强度计末端灵敏度,最后关机重新开机即可。
2.频率步进的调整。菜单中的功能4为扫描频率步进率选择,选5kHz或12.5kHz,若想选25kHz(使用较多)时,可通过上述无线复制方法进行复制即可。此后菜单中将显示
3.自动回铃功能。当收到正确编码,能发出一串振铃音给对方,使用时使功能8处于“ON”,功能15处于“1”即可。
4.空号功能。此机“D”健除手动拨号外其余均作空号使用,用于开机码与呼叫码(或电话号码)间的延时,以便中继器的打开、应答,可以在1~16s间选择。一般选“1”为好。
其他功能17、18为发射音频的长短快慢选择,时间在50~200ms间选。功能19为发射前延时时间调整(100~850ms)。其它功能为常规功能。
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在IMA工程师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建伍TK308的信玲设置方法了。

1、PTT+SCAN  开机,进去到26个菜单选项;

2、第16个菜单中有OFF、1、2、3四个选项,1为按下PTT有,2为松开PTT有,3为按下松开都有。

3、按LAMO 设置ANI码,可以自由配搭,设置后按LAMP存入。
4、关机开机就可以啦。

打开电源,便进入频率设定模式,必须在此模式下设定信道和功能后,才可以进入用户模式使用
四、设定信道
1.选定频率:开机进入频率模式,首先对频率进行选择。按一下MONI键,有光标一闪烁,旋编码开关,频率以MHZ为单位增减,再接一次MONI键光标消失,旋编码开关,频率以 KHZ为单位增减,选定所需要的频率。
2.频率写入信道:按一次CSET键,出现**闪烁,旋编码开关,选择所需要的信道(信道范围00-39,再按一次CSET键,闪烁消失,这时接收频率已写入所选择的信道;按方法1选定发射频率,按一次CSET键,出现*闪烁,按住PTT再按CSET键,闪烁消失,这时发射频率已写入所选择的信道。(注:如某一信道接收频率未写或未写进,发射频率就不能写入。
3.确认频率写入:在频率模式下,按REV键,显示±***。** **显示内容为接收频率及信道号码,再按CEST键,显示R±***。** **显示内容为发射频率及信道号码以上两次确认说明信道的接收和发射都已设定,如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信道,旋编码开关,所写入频率及信道将显示出来

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在IMA工程师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建伍TK308的信玲设置方法了。

1、PTT+SCAN  开机,进去到26个菜单选项;

2、第16个菜单中有OFF、1、2、3四个选项,1为按下PTT有,2为松开PTT有,3为按下松开都有。

3、按LAMO 设置ANI码,可以自由配搭,设置后按LAMP存入。
4、关机开机就可以啦。
TK308手持机的扩频与特殊功能的实现(转)
一、扩频的实现:
TK308为专业型手持对讲机,故频率范围分高段与低段,即400~420MHz、450~470MHz两频段。因频段较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若想扩频可采用以下方法:
与TK308同时出品的TH42为业余型全频段手机(400~470MHz),其外形、内部电路极相似,且都有无线复制功能.虽然无线复制功能为同一型号机器间才可进行,但实践证明,对同一品牌的型号相近(尤其是微机相似)的机器间也可进行部分复制。TK308的扩频即可利用其无线复制功能,将TH42调至某一频率(如450MHz)处使之处于无线复制状态,再将TK308置于频率设定状态模式,其频率也调至450MHz,按住LOW键开机后,将显示“CLONE,表明巳进入无线复制状态;然后按下TH42的PTT犍,此时复制开始。TK308显示屏右上角数字从“00”开始往上一秒一秒地显示,一般进行38—50s,会出现“Error” (信息出错)。此时可关机回到频率设定状态(出现“Error”后微机不再接受夏制),可看到原来TH42中的频率巳存人TK308,稍作改动即可使用。
采用此法对TK308进行扩频,因对450~470MHz频率段各项指标较好(对高段机而言)。若扩频到低段,灵敏度有所下降。但实践证明在400~450MHz之间灵敏度下降不多,但低于400MHz则下降较多。另须注意,扩频后的高段机,低于450MHz不能发射,只能接收,故可使机器在高段发射,低段接收,这样可增加通话联络时的保密性。
二、特殊功能的实现、使用
TK308有方便的26功能菜单可供选择,其中除了常规功能外,尚有一些特殊功能鲜为人知:
1.信号强度计的调整功能。此功能未在菜单中列出,且为TK308独有。TK308的信号强度计的显示有三种方式:①按信号强弱以2格为步进;②按信号强弱以4格为步进;③有信号全显示/无信号静噪无显示。以上三种方式可任选使用。选择时先打开后盖,在控制板上可看到两组焊点,其中一组标有“SM”即为强度计调整设置点。在“SM”处用导线连接后开机,显示屏显示“S-SET”。然后用“MONI”键选择显示方式,用“LAMP”键调整强度计末端灵敏度,最后关机重新开机即可。
2.频率步进的调整。菜单中的功能4为扫描频率步进率选择,选5kHz或12.5kHz,若想选25kHz(使用较多)时,可通过上述无线复制方法进行复制即可。此后菜单中将显示“00.5”。
3.自动回铃功能。当收到正确编码,能发出一串振铃音给对方,使用时使功能8处于“ON”,功能15处于“1”即可。
4.空号功能。此机“D”健除手动拨号外其余均作空号使用,用于开机码与呼叫码(或电话号码)间的延时,以便中继器的打开、应答,可以在1~16s间选择。一般选“1”为好。
其他功能17、18为发射音频的长短快慢选择,时间在50~200ms间选。功能19为发射前延时时间调整(100~850ms)。其它功能为常规功能。

TK208、308对讲机调整

一、频率范围: ;TK208:150MHZ;TK308:450MHZ
二、本机程序主要采用三大模式:频率设定模式;维修模式;用户模式。
1.频率设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可设定各信道的频率,还可以设定各种功能和工作 参数,打开电源,虽然可以看到显示频率,但是不能接收和发射。如:***?**
2.维修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显示屏显示频率数值,可以进行接收和发射。如:一***?**
3.用户模式:这个模式是用户通常使用的模式,打开电源显示屏显示存储信道号码,在这个模式中可以使用的功能是在频率设定模式中所设定的。如:CH*
三、本机出厂状态:
打开电源,便进入频率设定模式,必须在此模式下设定信道和功能后,才可以进入用户模式使用。
四、设定信道:
1.选定频率:开机进入频率模式,首先对频率进行选择。按一下MONI键,有光标"一"闪烁,旋编码开关,频率以"MHZ"为单位增减,再接一次MONI键光标消失,旋编码开关,频率以" KHZ"为单位增减,选定所需要的频率。
2.频率写入信道:按一次"CSET"键,出现**闪烁,旋编码开关,选择所需要的信道(信道范围00-39,再按一次"CSET"键,闪烁消失,这时接收频率已写入所选择的信道;按方法1选定发射频率,按一次"CSET"键,出现"*闪烁,按住PTT再按CSET键,闪烁消失,这时发射频率已写入所选择的信道。(注:如某一信道接收频率未写或未写进,发射频率就不能写入。)
3.确认频率写入:在频率模式下,按REV键,显示±***。** **显示内容为接收频率及信道号码,再按"CEST"键,显示R±***。** **显示内容为发射频率及信道号码以上两次确认说明信道的接收和发射都已设定,如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信道,旋编码开关,所写入频率及信道将显示出来。
四、模式之间相互转换
1.出厂状态时,打开电源就进入频率设定模式。
2.关闭电源,按PTT键和CTCSS键,同时打开电源,便进入了维修模式,重复此操作,便返回到频率模式。
3.频率模式设定了信道,关闭电源,按REV键,同时打开电源,即可进入用户模式。
4.用户模式回到频率模式:关闭电源,取下后壳上的两个螺钉。打开机壳,在控制板的右上部把印有" CH OFF'标志处暂时短路,同时打开电源即可。(附图一所示)
五、消除己在信道中设定的数据
1.对讲机变为确认数据状态±***。** **转动编码旋钮选择想要消除的信道。
2.显示屏上显示要消除的信道后,按LOW键,所选择的信道立即消除,返回到频率设定模式。
注:*代表频率及信道号码数字。
警告:以上内容是用户可操作范围,超出设置范围的内容必须经过重新调试,否则会引起您的对讲机有些功能工作不正常,严重会导致对讲机无法工作。

TK-308/208对讲机的功能调整
TK-308/208对讲机是一款功能多、体积小、功率大、收信灵敏度高的手持机。但机器调整麻烦,资料少。本文介绍一下对讲机在使用中必不可少的两种功能。这两种功能不在菜单中显示,而是在面板上,即功能键的双音多频码的缩位储存、提取及无线复制调整功能。具体调整步骤如下:
一、双音多频码的缩位储存及提取
例如对12345双音多频码缩位储存、提取的方法如下。
1.储存:首先按DIAL键(必须在用户使用状态或在维修状态),屏幕上出现“P”标志;再按MONI键屏幕上出现“P…”标志;便可按12345数字键,屏幕上也陆着显示12345数字;随后再先按DIAL键,最后按要求缩位到某个数字的键。如果按1键,便把12345缩位完毕。
2。提取:按DIAL键,屏幕上出现“P”标志;再按数字1键,便把储存的缩位码提取出来,如果要把缩位码发射出去,则按住FIT键,同时先按DIAL键,再按数字1键即完成。
缩位码最多可存10组15位码。
二、无线复制功能调整

二、无线复制功能调整
此功能为大量复制带来了方便。具体操作如下。
1.先将一台TK-308 UHF频段机器调整资料输入完毕,处于频率设定模式;并调一个固定的频率,如450.00MHz,设为A机。
2.调整的B、C…N台机器也处于频率设定模式。屏显频率与A机相同,即450.00MHz。
3.将设置好的A机与被调整的B、C…N台机全部关闭;并把每台机器按住LOW键开机,屏显为CLONE标志,便处于复制状态。
4.将A机按一下PTT键,A机便把机内资由无线电波以双音频的形式复制给其他机器。若屏显为“Err”标志,则复制完毕。将全部机器关闭,对每个机器按住REV键同时开机,便可处于用户使用模式使用了。
TK208/308对讲机的功能调整
TK208/308对讲机是一种超小型多功能专业型手机,正常工作时采用频道显示,具有较好保密性。但该机功能设置方法较为特殊且有关资料又少,一旦功能及频率丢失只能送经销处,甚为不便,现在向大家介绍TK208/308对讲机的功能设置方法:
一、模式:该机有三大模式即频率设置模式、维修模式和用户使用模式,进行功能设置时应先进入频率设置模式。
二、如何进入频率设置模式:
打开后盖,将CH OFF点短接同时打开电源,此时进入频率设定模式,暂时关闭电源,按住SCAN同时打开电源,显示屏右上角显示NO1(功能序号),进入功能设置模式。功能设置如表所示:
功能表中各参数的设定方法如下:
利用频道选择钮、对照功能设置表,选好某一功能后,利用高低功能转换键设定功能参数,每按一下其功能设定值就变化一次。
三、如何恢复到使用模式:
功能设置完成后,关闭电源再打开电源,机器由功能菜单模式进入频率设置模式,又暂时关闭电源,按住REV键同时打开电源,机器进入用户使用模式。

序号 功能名称 初始值 选择范围
1 电池省电功能 ON ON或OFF
2 “嘟嘟”音提示功能 ON ON或OFF
3 监听功能 OFF ON或OFF
4 频率步进值 (V)5KHz (U)12.5KHz 5KHz或12.5KHz
5 TO/CO扫描方式 TO TO/CO
6 TO扫描时的延迟时间 5s 1.0~16s
7 CTCSS功能 OFF ON或OFF
8 编码静噪功能 OFF ON或OFF
9 编码静噪关闭延迟时间选择 10s 1.0~16s
10 群呼“王码”选择 OFF OFF、A、B、C、D、E、F
11 禁发功能 ON ON或OFF
12 发射定时器 900s 900s、30s、60s、90s
13 编码与CTCSS同时设置时,静噪开启条件 ON ON或OFF
14 音频报警功能 ON ON或OFF
15 自动应答及应答方式选择 OFF ON或OFF
16 AN1功能及发射时机选择 OFF OFF、按下、松开PTT
17 DTMF码宽选择 50ms 50ms~200ms
18 DTMF码间间隔选择 50ms 50ms~200ms
19 首位DTMF码发出延迟时间 100ms 100~850ms
20 设置CTCSS时首位DTMF码发出延迟时间 100ms 100~850ms
21 重拨号功能 ON ON或OFF
22 缩位拨号功能 ON ON或OFF
23 自动发出DTMF码功能 ON ON或OFF

24 16制式键盘选择 ON ON或OFF
25 倒频功能 ON ON或OFF

308/208置频模式/收发模式的转法

(1):打开机器,看机器面板背部右上角,有3个备用连接点,用连线把第2和第3个点连接即可。

(2):频道模式/置频模式/收发模式转换自如。

(3)(转换时需先关机,按PTT+CTCSS,开机,即可进入置频/收发转换)

(4)进入信道模式:

首先进入置频模式后,关机,按住REV键,开机,即可进入信道模式)
下载次数: 0

tk308扩频图

TK308秘籍

tk308扩频图

供参考

网友A(2015-10-31):
接的飞线还要拆掉吗?

网友B(2018-05-25):
大神图片中的308-2UH是对应的308(2)吗?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