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丽550频偏调整方法

楼主(2015-04-07):
宝丽550频偏调整:

搞了一台二手宝丽550,买机之前先搞到了原机电路图,因为是二手机,免不了要自己修理的,果然,先后修复了机内电源回路电位器失控故障,面板电位器失灵故障,加装了数传线,cw插座,更换了电源线,现在用着还不错,就是还有频偏的问题,我的机器是频率低了150hz左右,经过和多个电台通联确认,当时记得还和北京的ba1wj通联测试过这个问题,ba1wj也说到宝丽电台售后公司专门问过,售后公司并不提供频偏机器调整服务,所以就一直凑合着用,每当看到每个信道频率那个.15的尾数,心里就极为不爽,今天和一个宝丽550的机友聊起这个问题,他说应该可以自己搞,还截图了晶振部分的电路出来,我看了半天,感觉应该能搞,为了能一次调整成功,特发帖上来请教,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第一个是电路板上各测试点的参数,第二是晶振的实物图,第三个图是晶振电路图

我的初步想法是用一个频率计接到tp33测速点,看看显示频率是否和图纸的参数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调整晶振并联的那个中周,调到显示频率一致为止,这样就把频偏调好了,不知是否正确呢?

看图:
  • 说说具体调整过程吧:
    1、打开宝丽550底盖,找到一楼实物图里面的温补晶振、l15、l16中周;

    2、准备一把无感起子,先把频率计和宝丽550通电热机20分钟,让其充分热机;

    3、把频率探针接tp33位置,我的机器频率显示45.454230mhz,比电路图的标称值低了770hz;

    4、把频率探针接tp35位置,我的机器频率显示45.454121mhz,比电路图的标称值低了879hz;

    5、把频率探针接tp35位置不变,用无感起子调l15中周,可以看到频率在变动,慢慢调到45.455000mhz左右即可,会有十来赫兹的跳动,这是正常的;

    6、把频率探针接tp33位置,用无感起子调l16中周,可以看到频率在变动,慢慢调到45.455000mhz左右即可,也有会有十来赫兹的跳动,这是正常的;

    7、这样就搞好了,可以上频率上通联实验一下,我调好后通联了十来个电台,反馈频率准确,语音不变调。

    注意事项:调中周记得不能旋到底,如果旋太到底了磁芯会掉的,我起初一开始调l16,发现频率只变化了30hz,最后把磁芯弄掉了,非常的麻烦,后来把这个电路板的螺丝全部拧开,才能把脱落的磁芯拿出来从新旋进去,开始不懂这样能把磁芯拿出来,硬拆中周,差点吧中周给灭了,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 果然被你言中了,我用那个频率计朋友之前接了个5.000 000hz的基准频率源测试,频率计偏高200个hz,所以上面显示45.455整数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不准的,最后我tp33\tp35两个点用这个频率计调到45.454800,然后通联了十几个电台,反馈语音清晰,音调正常,频率准确,呵呵。

  • 从我下载的宝丽550电路图来看,这机器应该有2个版本的,请你核对一下是否和我的版本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可能调试的时候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只要胆大心细,还是能调好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