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精数传8系列写频接口

楼主(2015-04-07):
(图片)

网友(2014-01-07):
串口只用3条线  TXD RXD GND,TXD,RXD接MAX232的那对收发器。DTR DSR短接。RTS  CTS短接。CD  和 TR未用。

MAX232只用1对收发器,另外1对收发器未用。8-9   7-10算一对。11-14  12-13算另外一对。随便选择一对使用就可以了。

ND886A RJ-45接口要用到:13.8V  GND  TXD RXD WRDCT.其中:WRDCT接地,13.8V 接个7805出来+5V 给MAX232供电。TXD  RXD接MAX232的那对收发器。

TXD是串口发出数据到车台,RXD是串口从车台接收到的数据。由于车台接口电压为TTL或者CMOS逻辑,最高电压3-5V。而串口最高电压12V。所以中间需要MAX232/MAX202转换一下。
MAX232的供电电压为5V,其内部有倍压电路可以为自己把5V倍压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