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如何DIY最好中继台

楼主(2015-04-07):
   对讲机行业经历了几十年发展,现在它已从当初单位专用工具走向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分的通信工具,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中。对讲机功率 小,通信范围有限(城区2-3公里左右),如何对对讲机通讯距离进行扩距,如何扩展对讲机通信距离,这是一直困扰对讲机行业的实际问 题。
  架设中继台来扩展通讯范围(对讲机从几公里扩展到几十公里地通讯距离)是通讯行业常用方式之一,厂家中继台功能强大,一根数据线软件读写频率非常方便。用 它的专用软件修改中继台收发频率和功率等一些常用参数,主要客户是一些企事业单位,缺点是价格太 高。
  有没有在业余条件下DIY一款既经济又便宜的中继台呢?有!下面以我个人经验谈谈手持中继台制作方法(车载中继台制作方法相同)和安装调试技巧,欢迎大家 共同探论。
  中继板
  中继板是制作中继台核心部件之一,我们以前搭接中继板用的都是传统三极管和光耦。三极管开关速度反应慢,弱信号不易转发。光耦也有这个毛病,信号弱,转发 话音好像打机关枪,语音断续。我采用的中继板是一种带阻尼三极管,电压动态范围宽,响应速度快,日本和国内名厂都在采用,音频取点巧妙,语音转发效果更 好,不吃字延时短,音质洪亮,失真小。
  电路原理如下图1,供参考:
  天馈系统
  天馈和天线防雷是中继台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高楼和高山上架设中继台,防雷是必须的,如果设备不做防雷处理如有雷击发生,损失将使整个基站报废。传统的使 用方法是避雷针和天线外壳接高楼防雷网地,必要时可以在中继天馈高频回路中加接防雷器,电源也可以串接防雷器防 雷。
  中继天线的选择方式,一般以中心频率为准,考虑到收发兼顾,U段一般频差是10兆,选中心点,中继发射频率减一半如440发,430收,天线带宽是5 兆,440减5兆,435兆才是天线频率。V段方法相同。
  中继台天线要选择高增益天线,U段4米和V段6米天线,天线越长增益越高。
  中继天线一般是找厂家定做,天线座有M座和N座二种。馈线要全铜差损小的馈线,一般U段选/9和/12馈管和馈线粗频率越高,频率越高差损就越大,天馈线 不要太长,最好在10米内, 馈线越短越好。天线支架要高于楼顶1.5-2米之间,(天线距离铁杆1米以上V段150兆,U段400兆,要远离金属杆0.7米以上),金属杆要接楼顶地 网,并要良好接地。
  天馈具体安装要求
  如下图2:
  双工器
  中继台不用双工器, 可使用双天线方式。双天线架设要求高,天线左右距离要15米以上,上下高度差要6-8米以上,一般单位有铁塔才用这种方式,不具备场地条件的,我们还是建 议用双工器加单天线架设方式,同时双工还有滤波作用,滤掉杂波,中继抗干扰性能更好。
  双工器也是中继台专用部件,它要选择差损小,隔离度好的双工器,水货劣质双工差损很大不能用,双工接头和跳线一定要用特富龙渡银线和全铜接 头。
  双工器主要指标如下:
  1、 工作频率及带宽。
  通常我们所说的带宽,是指双工器频率偏差范围一般在100-200KHz内变化频率最好,超出标称频率太多,差损和隔离都会变 差。
  2、隔离度
  双工器的隔离度是指两个等效空腔滤波器隔离度,一般双工器的接收端和发射端到天线端的隔离度相等 同。
  接收频率信号对发射机不产生互调干扰,一般隔离度在75db以上时即可满足要求。为了不至于因发射功率而影响接收机的正常工作,要对发射功率在接收机的输 入端进行一定量的删减。
  3、插入损耗
  对于双工器来讲,插入损耗越小越好,特别是对发射通道而言,插入损耗小,有利于整机的输出功率的提高,减少整机射频功率差损。因而,插入损耗,特别是输入 通道的插入损耗,也是双工一项很重要的指标。
  4、频率稳定度
  双工器的频率稳定度应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本身结构的稳定性,使其分布参数具有一定的稳定度;二是其温度稳定性,选择时选名厂双工器,全铜镀银材质质量更稳 定。
  5、其它指标
  双工器除以上指标外,还有特性阻抗,输入功率,驻波比等。最大输入功率是一个双工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输入功率,是双工一个使用安全性指标。因而要求双工器的 阻抗也应为50Ω,为保证整机的稳定性和通信效果,双工的驻波比在1.5以下。值得指出的是双工器的阻抗也随其分布参数而改变,因此,阻抗匹配也是调试的 目的之一。
  总之,双工器的指标有多项都值得考虑,但这些指标从双工器本身来讲,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选用时应当综合全面考虑,双工调整是先考虑隔离度,其 次就是差损,双工隔离度不好,差损在小也没有用。频差越大,隔离度就越好,如常用U段一般频差是10兆,V段是5.7兆,频差太小腔体双工如V段,3.8 兆以下就调不下来,差损隔离将严重偏离双工器重要指标。
  双工接线如下图3:
  LOW 接收机 HIGH 发射机 ANT 天线
  接收机
  接收机也是中继台重中之重的一环,它不但要接收机灵敏高,又要接收机语音处理电路好,接收机灵敏度差,转发弱信号噪声就大,转发语音信号就差,弱信号能不 能打开中继台,和接收机有很大关系。有的专业中继台都没有搭接中继台效果好,为什么呢?专业中继台一般接收在0.25-0.28uv之间,加上双工后的差 损,基本上在0.28-0.3uv之间,达到国家标准了。专业中继台实际上接收增益不要太高,怕干扰。实际使用中,中继接收灵敏度越高,对对讲机小功率远 距离弱信号通讯更为有利,好的中继台,接上双工后,可以在0.16-0.21uv,不要小看这几个db增益,中继接收增益低,语音噪声非常明显,中继台接 收机一定要选择性能稳定的接收机。中继台架在高处,在高山和铁塔上出现故障,维护起来也相当麻 烦。
  本中继台接收机采用健伍3107手台,(好易通368S相同)机器性能稳定,接收好,故障率低,配合写频软件可以调节接收机灵敏度,静噪门限等一些参数, 方便工程人员调试,配合上面中继板,转发语音响亮,写频也很方便,一根数据线就可以搞定。
  接收机接线点如下图4:

  发射机
  中继台的发射机,也是关键一环,要选择杂散小,性能稳定机器来做发射机,中继台发射机和车载发射要求不同,不是功率越大讲的越远,功率适当,5-15瓦内 是最好。中继台功率过大,双工隔离不行,将严重压制到机器的接收灵敏度,反而效果不好,实际使用中,中继台功率不能大,5-15瓦内,中继台要的是高度, 不是功率,有高度几瓦小中继几十公里没有问题。中继台接收不好,发射功率再大都没有 用。
  温控风机
  中继台和车载台不同,它是一边接收,另一边发射,并考虑24小时常发,发射机热量大,机器性能要稳定必须要加温控风机电路来抽风降温,当发射机铝片温度上 升到45度时温控器接通电源,给风扇供电,风机接通电源转动抽风降温,保持机器常发射时性能稳 定。
  手台发射机接线如下图5:
  中继电源系统
  中继供电电源要用优质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要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滤波要好,电流开关电源是首选,也可以选线性优良,滤波好的线性电源。客户特殊要求,有必 要时可选择带交直流自动转换,充电功能一体地开关电源等,达到不间断供电要 求。
  整机调试
  把接收机发射机电源双工器电源配上适当地中继外壳,接上相关连线,进行整机调试。
  (1.)中继电源,手台供电电压要调在9伏以下,8.5伏左右最好。(车载台用13.8伏电源供 电)
  (2)接收机调试:
  给接收机接上电源,频率写上双工器上标称接收频率,可写多个信道,其中一个信道不写哑音,方便接收音频信号源叫声。(用手台接收和车台接收方法相同。)调 试最好有专业信号源和综测。用信号源设置在接收机频率,从天线接口注入音频信号,反复调节中频接收谐振回路,必要时可以用软件帮助来调节接收机通道,使接 收机灵敏度达到标称频率上最佳值(0.16-0.22uv),因接收机电路参数不同,可能接收灵敏度不近相 同。
  (3)写频时接收机静噪门限不要设置太高和太低,3-4就可以了。同时中继接收频率上一定要设置数字和模拟哑音,防止干扰杂波打开中继 台。
  (4)接收机软件参数设定:
  1、只写接收频率和哑音,发射在菜单前面打√选择禁发,也可以调节用软件调到无功率状态。
  2、选择载波控制扫描
  3、暂态有条件收听
  4、第一信道扫描
  5、点写频界面编缉菜单
  6、选择调整模式
  7、不用密码,直接点确定进入
  8、选择相应频段调接收机灵敏度最高(可以配合中频回路调谐接收灵敏至最佳状态)
  9、接收机调试完成后,拆掉接收机和发射机上地话筒,音频供电电阻,防止音频电路干扰收发机。(发射机调试相 同)
  发射机软件调试:
  1、 写上发射频率和哑音
  2、 暂态有条件监听
  3、 载波控制
  4、 优先关闭
  5、 回扫0.5秒
  6、 恢复信道(第一扫描信道)
  7、点写频界面编缉菜单
  8、选择调整模式
  9、不用密码,直接点确定进入
  10、调节静噪门限,一般设在,8-9之间最大,还要加上数字和模拟哑音。防止杂波干扰发射机误发 射
  11、用软件调节发射功率,发射功率一般129级(发射接功率计和假负载,使功率在5.5瓦左右,最大不超过6瓦,看到调节。经双工后地差损,输出5瓦左 右功率就可以了。要保证24小时常发不坏发射机,(有的机型最大可以到9瓦,不是安全值不见 意。)
  中继板的调试:
  接上焊接好地中继板连线。 接收机发射机 BUSY接收机触发点, PTT发射键 RXAF音频电位器输出。 MIC话筒输入
  本机成品电路设计了三块中继板,可以任意UV链路,单双向中继任意搭接,带接收机监听功能,加有稳压电路方便手台中继搭接,面板采用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红 色为电源指示,绿色为接收,蓝色为发射指示,根据高亮发光二极管可以知道机器工作状态,发射机带温控风机,温度超过45度,风机转动,电源接口等设计,转 发语音大小电位器可调,非常方便。
  成品如图

  中继台架设安装
  中继台调试好了之后,安装就简单了。
  中继架设选址一定要高,高楼和铁塔是最好,还要空旷,电磁环境好视距开阔最好。
  做好室外防雷支架,按图上的标准,做好馈线接头,馈线越短越好,最好用防水箱把中继装到室外,缩短天馈与中继台距离,减少功率差 损。
  做好用电安全,布好交流电源线用塑料穿管。
  防雷支架上绑上天线前,先用驻波表测量下馈线,接天线一头接上50欧姆50瓦假负载,驻波表上驻波小于1.0以下,功率无明显差损,确定中继到馈线这段无 问题。
  把馈线接上玻璃钢天线,在用手台试发射中继台,测量功率,和接在中继直接测量功率基本上相等,5瓦左右,驻波1.5以下,为正常。协助安装人在20公里外 用手台上中继,试通话效果语音清楚,最后把馈线接头用专用通讯封口沥青封死,在用防水胶带包好,最后将支架牢牢地锁在楼顶上,接好地线就可以投入使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