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泰克斯 VERTEX VX-800 开启手置频模式

楼主(2015-04-07):
威泰克斯 VERTEX VX-800 开启手置频模式

1,如下图,用一截短的焊锡丝,短接侧面数据接口的3和7点,如下图

2,按住另外一面的 side2 键和 PTT键,如下图

3,在保持住1,2步的同时,旋转开关开机
屏幕上会显示“----field-----” 证明已经进入 “field programming” 模式,即现场编程模式

建议的操作手法,
扬声器对着左手虎口位置,左手拇指来按住焊锡丝短接数据接口,左右食指按住“Side2”键
机器背部对右手掌心,右手中指或食指按住"PTT" , 右手拇指去转动开关键。

4
之后根据信道旋钮位置的不同会显示不同的选项,
channel1位置为选择信道组,如下图

左侧橙色按键=“+”, 右侧灰色按键= “-”,下同
按这两个键即可选择不同的信道组

5,
转动信道旋钮到channel2
选择要编辑的信道号,如下图

6,Chaneel3= RX Freq接收频率
按+-两个按键用来调整,金属拨杆的3个位置表示不同的步进
A=6.25KHz
中间位置= 100KHz
B= 1MHz

channel4= TX Freq发射频率

7 channel 5= 哑音类型
CTS= 模拟亚音
DCS= 数字亚音

8
channel6 =选择接收哑音是否开启

channel7= 选择发射哑音是否开启

9
channel8= 选择接收哑音参数
channel9= 选择发射哑音参数

10
channel 10 = 更改信道名称
+-按键更改当前闪动的那一位,长按+跳转到下一位,长按-跳回到前一位

注意,如果屏幕上的数字或“全部信息”处于闪动的状态,说明当前频率VCO失锁,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只有个别位闪动的话则是正常状态

本人手持机版本1.54 UHF高段,已经验证可以使用此方法。

更正,
灰色按键= “+” 橙色按键= “-”

网友A(2019-02-05):
这个机器很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