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 tk-3107扩频 调整vco方法

楼主(2015-04-07):
弄到几台tk-3107(1)频率范围450-470,写了几个点,发现不能发射,接收发射都是滴滴声vco失锁,打开机子,(拆板子的时候先把天线旱下来),在正面有几个小电位器,是调整调制度什么的,没有管它,打开看背板,有一个屏蔽合,里面没有调整的地方,有两个稍大一点的电容,在一片线圈旁边,是调整接收灵敏度的,大电容的横对面,有两个特别小的,比微型可调电位器还小的可调卫微型电容,上面的调接收vco,用微型改锥调整直到没有滴滴声,按发射健,仍然失锁,再调整下面的电容,发射成功,(我的机子都是逆时针调整20-30度左右,不同机子会有不同),接着看右下角,有一中周,调整本振至声音最好,在调节接收灵敏度至最高,成功!
拆开机芯拆开所有螺丝后!!~~
焊开天线座!!~~
底板 TC1接收 TC2发射!~

TC1:发射锁频电压调节
TC2:接收锁频电压调节
TP2:通频器滤波监测点
TC201—203:通频调整
VR500:DQT调节点
VR501:DEV调节点(MIC音量调节)
CV:电压调节监测点

网友A(2018-04-30):
谢谢大侠的无私分享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