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7000中继台储存方法

楼主(2015-04-07):
1.屏幕上输入接收频率;(注意设置频率可以用手咪键盘输入或大波轮旋转选择,如果kHz位无法选择时,请长按IC-7000面板上的TS键,然后在屏幕上观察出现步进值,用波轮选择1kHz或其他需要的调整数值后,再按TS键退出即可)
2.长按MENU键,看到M-1,长按SPL,只到屏幕右上方,出现红色SPL字样;
3.按两次MENU键,看到M-3,长按TON,出现Rptr Tone 旋转主旋钮直到看到亚音频率,按MENU退出,回到M-3下,短按TON,看到屏幕上方出现FM-TONE。这样接收频率和发射亚音设置完毕;
4.回到M1模式,按一次A/B,将发射频率从屏幕下部小字变到上部可编辑状态,设置为好发射频率,再按A/B恢复接收频率大字体状态,中继设置完毕;
5.存储该中继,按MENU到M-2,再长按MW,该中继就写入了当前位置。

楼主:
数字中继常用参数
数字中继参数
频率  438.425  -8
时隙1
彩色码6
HAM 组 0527  ,
哑音,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