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带短波天线地架设

楼主(2015-04-07):
一、天线的架设 1、防止干扰
为取得最大的天线发射,“天调”和天线的距离越近越好;就天线而言,天线的低下部分,包括(暂称为)馈线,越短越好;高的部分,越长越好。从“天调”刚引出的那段(天线)尽量远离建筑物(如墙)、金属门、窗或电线,越悬空,悬空的尺寸越长,悬空的空间越大,发射效果越好。不用绝缘层很薄的馈线,而用绝缘层厚的馈线,否则的话,发射的高频能量在没到达天线之前,就跑到别处或被吸收掉了;输出电缆或电线往往贴近铁板(车体)或铁管用线卡子加以固定,那线卡子需用铝的或铜的,不要用铁的,否则构成磁通回路,损耗大。“天调”须越靠近天线引入线,越好。尽量将“电源”远离“天调”及“天线”,以免受反馈干扰。
2、地线
地线(“电源”则接其负端,电源之机壳与其负端并不通)必须用较粗的铜异线,从“天调”之地线柱,以最短的线(多股,并有足够截面的线)接到埋入地的地线。还需从“天调”之地线柱,拉地线到主机的地线柱,再从主机的地线柱拉地线到电源的负端。这些连接地线需用表面积较大的而且要尽量地短的铜导线,无论是天线及地线都必须连接牢靠,否则若忽接忽断,就会损坏主机。连接好整套地线,不仅造成良好的发射,而且保证单边带机在各频率点上都正常工作。
3、电缆及各线束的隔开
单边带机的100瓦以上的射频电能靠那同轴电缆向“天调”,乃至向天线输送,那同轴电缆虽有外包、接地的编织铜线,但其屏蔽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其他各线:“天调”的控制线束、直流电源线、交流电源线......等等都需要它,和同轴电缆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会产生不良的作用。
4、发讯注意事项
禁止在“发讯”满功率输出时,突然闭主机的电源或闭断总的电源,这会损坏“发讯”的末级功放管。正确的操作是:先从“发”转到“收”,然后关闭电源开关,再闭稳压电源的开关,再闭总闸的电。在“发讯”前,必须将“天调”及“天线”接好接牢,在“发讯”时,“天调”或“天线”之任何一个突然开路都会损坏发讯的末级功放管及有关的电路。
二、天线
本机标称:适配不平衡的50欧姆阻抗的天线:
1、垂直天线
垂直天线,一般地说,如果总长等于其高度,即笔直的高12米垂直天线,其效率能充分发挥,无方向性,在不同的频率、天线之波瓣角度与当时的电离层及反射距离是否对着通讯点,亦即通讯是否顺利,还有待实验来证明。一般地说,垂直天线高仰角部分很弱,不适用短距离(几十公里)的通讯,其仰角适用于上百及数百公里。
2、斜天线
斜天线一般地说,笔直的斜天线,其从优是向包含天线的垂直面的其钝角方向,但又受频率、波长、天线之高度、地面及周围建筑等诸多因素之影响也须通过实验得其效果。斜天线因较靠近地面,发射效率不高。?
3、倒L天线
有水平部分的倒L天线,天线的水平部分有等放提高天线高度之作用。
4、避开二分之一波长
使用频率上,尽量避开天线谱振长度的1/2(波长的一半,入/2)的n次倍数。在这些点附近,天线阻抗最高,既难以调谐,又“天调”输出端电压也最大,要注意安全。
5、双极天线的连接(T型天线)
标准双极水平天线(可近似地作为半波水平振子来分析),无论从发射效率通讯效果都是比较好,但通讯点要避开在其天线之二终端之延线方向上,其方向性最佳为垂直于天线(并通过其中心)之方向。有的用户将双极天线之一端接“天调”之输出天线柱,双极天线之另一端接“天调”之地线柱;就一般而言,这种接法是不正确的,它没有把双极天线的优势发挥出来。正确的接法是:用移相宽带天线变压器连接在按“TUNER”按钮,必须将“RFPWR”放到最小,调谐通过后,正式发讯之前,再将“RFPWR”放到需要的位置(一般放到最大),这么操作对保护“天调”继电器的寿命有好处。
6、防强讯号及防雷击
天线之顶端在周围显出“突出高度”或接近“最高”时,每逢刮风、雷雨天气,必须将天线接地,以防雷击,损坏机器。(某用户天线架设在半山腰,一次雷雨天气,将电台及电源都损坏)另外,要避免接收过强的讯号,一旦发现收讯机上S表打到头,就需接下“ATT”开头,若还打到头,则稍稍改变频率,或暂时移开天线电缆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