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F7灵敏度低维修方法!

楼主(2015-04-07):
建武F7 灵敏度低维修,进入工程模式 三档功率调整。。。。机友们你们会喜欢的
搜了N天都没有发现关于F7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手里收的一台建武F7由于U段接收灵敏度低,到处找资料,最后在(BD8EU)( BG8CPF)和(大电子管)的帮助下终于把它给修好(主要是高放管Q62 3SK320损坏)其他通道分别是Q63 Q64 Q59,需要维修手册的可以找我。
说到关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建武F7功率分别是5W 0.5W 0.05W  都感觉比较杯具,通过不断摸索终于找到了方法,下面介绍进入工程模式。
首先你需要拆开机器,具体步骤我就不多说了。
还是要说一下,以下工程模式参数我不是很了解,强烈建议!先用笔或者电脑把所有参数做一个备份(红色表示不能随意修改,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可恢复的后果———本人将不会负任何责任!!!!!!!!!
修改相关参数通过旋转编码开关进行修改。选择上下项通过导航键左右来实现。。这次提醒!!!!备份!备份!还是备份!!!!

VOLT:59  最低高功发射电压设置,具体需要用到维修电源,比如你想在7V电压下高功发射。就需要把维修电源设置到7V 这个时候按一下导航键的确认键就把最低高功率发射电压设置好了,这个时候你电池低于7V就会自动转为低功率发射,建议把电压调整到7.2V
TCXO:43  :43
BPF:**F1:**
BPF:**F2:**
BPF:**F3:**
2ND:**-25:**
2ND:**0:**
2ND:**+25:**
BFO:**CW:**
BFO:**LS:**
BFO:**US:**
SQ: 变化    1:20      信号接收灵敏度
SQ:变化      2:07    信号接收灵敏度
SM:变化    S1:4C   信号接收灵敏度
SM:变化    S9:49   信号接收灵敏度

上面四项是A和B的接收灵敏度门限和S表信号条指示,需要通过专业设备来进行衰减调整,千万不要按导航键中间的确认键 ,否则后果严重!!!!!!
P:11 BAF1:
P:11 BAF2:24
P:11 BAF3:25
P:11 7F1:67
P:11  7F2:68
P:11  7F3:6D
P:1D 13F1:5D
P:1E 13F2:5D
P:1F 13F3:61

以上9项是功率调整分别是三档功率调整,低 中 高  数字越大发射功率越大,强烈建议在维修电源和外接天线的情况下调整,做好相关备份,分别备份
A段B段 高 中 低 下的具体数字。也就是一组数字需要做六次备份,比如A段 P:11 BAF11:   低功下是:11 BAF11 中功率是:17 BAF17 高功率是:24BAF24  B段数字大同小异 都需要备份
BAL:2F F1:2F
BAL:2F F2:2F
BAL:2F F3:2F
MAX:1D F1:1D
MAX:1D F2:1D
MAX:1D F3:1D
TON:33 F1:33
TON:32 F2:32
TON:32 F3:32
DCS:2 F1:22
DCS:2 F2:22
DCS:2 F3:22
96:2C F1:2C
96:2A F2:2A
96:2A F3:2A
VOX:00 1:47
VPX:00 9:14

其他还没有研究到底是啥功能 ,也希望友台提供相关参数和帮助,我现在设备啥都工作正常就是选择锂电池后,没有电池容量显示。

开机状态短接这两个点进入工程模式

这个是Q62 U段高放的双极性场管

附上 老大翻译的
---BA4IN译 2002.5.19---
1-SCAN RESUME (扫描方式设定)
        TIME:扫描到有信号的信道时暂停扫描,数秒钟后继续。
        CARRIER:扫描到有信号的信道时暂停扫描,直到信号消失再继续。
        SEEK:一旦扫描到有信号的信道,即停止扫描功能。
2-M.GRPLINK (存贮信道组设定)
3-MR METHOD (信道操作时调出信道的范围设定)
        ALL BANDS:按顺序调出已经存入的所有信道
        CURRENT BAND:只调出属于当前波段(视机型有所不同)的信道
4-PROG VFO (设置VFOA的频率使用范围)
5-AUTO OFFSET (根据当前频率设定是否自动加上中继差频功能)
        ON:开
        OFF:关
6-OFFSET (中继差频设定)
7-TUNE ENABLE (设定当键盘被锁定后,频率钮是否起作用)
        ON:起作用
        OFF:不起作用
8-TX INHIBIT (是否允许机器发射)
        ON:允许
        OFF:不允许
9-SP/MIC JACK (机外侧插孔外接设备设定)
        SP/MIC:耳机话筒组
        TNC:数据通讯用TNC
        PC:与电脑联接时用的数据线
10-DTMF STORE (设定存贮DTMF码)
11-DTMF SPD (DTMF码串发送速度)
        FAST:快
        SLOW:慢
12-DTMF HOLD (是否在按键发射DTMF码后,自动保持2秒的发射时间)
        ON:是
        OFF:否
13-DTMF PAUSE (发送DTMF码串时,码与码之间的暂停时间设定)
14-DTMF LOCK (禁止发射时按键使机器发出DTMF码)
        ON:禁止
        OFF:不禁止
15-PWR-ON MSG (开机时显示文字设定)
16-CONTRAST (显示屏对比度设定)
        1-16
17-BAT SAVER (电池省电时间设定)
18-APO (自动关机功能设定)
        OFF:取消自动关机
        30 MIN:无信号30分钟后关机
        60 MIN:无信号60分钟后关机
19-KEY BEEP (按键音设定)
        ON:开
        OFF:关
20-VOXonBUSY (接收到信号后是否启动声控发射)
        ON:是
        OFF:否
21-VOX GAIN (设置声控灵敏度0-9,0为最低)
22-VOX DELAY (设置声控触发后的延时)

网友A(2016-06-11):
楼主好久不上这个网了,现在我的也是这问题,请问 还有救吗?

网友A(2020-11-26):
今日在安徽芜湖某位香肠的询问下,将得到的建伍F6_F7维修手册上传。
PDF全文78页,为英文版本。

TH-F6, F7维修手册.pdf

网友B(2022-02-08):
引用 网友A:
今日在安徽芜湖某位香肠的询问下,将得到的建伍F6_F7维修手册上传。
PDF全文78页,为英文版本。

好文章

网友C(2022-03-27):
老师在吗,能不能看见我消息,我的F7A高放管Q62换过三四个了,很容易坏,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