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450改中继图

楼主(2015-04-07):
(图片)

网友(2010-04-29):
加一个13001三极管既可以--静音延时。。简简单单。。哈哈!!

加一个13001三极管+16/100微法===既可以--静音延时。。简简单单。。哈哈!!加一个13001三极管+16/100微法===既可以--静音延时。。简简单单。。哈哈!!
1.并电容1P==161.162
2.线圈1夹紧立起。2.夹紧一半
有频谱仪看啵最好,,没有就用信号源,,在没有就看信号强度指示灯
双工器10个腔线圈都加三分之一左右线圈。上频谱调。。几乎不到1W损耗

夹紧线圈2还失锁的话。。。就加一长圈
转载论坛,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