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808-1车台扩频

楼主(2015-04-07):
1. 按住静噪键开机显频率,松开CALL.
2. 按住CTCSS调接收频率整数,松开此键调小数
3. 按一下话筒PTT键把接收频率存好,此时显示——-1,转动大旋钮,显示出发射频率.
4. 按住CTCSS调发射整数,松开调小数,调完按PTT键直到下一个信道,此时第一个信道已存好.(如需多个,关机,开机即可使用.)

ADI 146-446车台编程
压下VFO/M-V键和MR/M键,重新开机将使VFO或记忆频道重新设定。(参考说明书)
接收:1.压下VFO/M键以选择VFO状态。
2.选择需要之操作频率,(145.500.MHZ)
3.压下F键,F键指示灯及记忆频道指示灯亮。
4.使用频道选择控制钮或麦克风UP/DN,开关来选择记忆频道(例CH5)
5.于10秒内,压下MR/M键,此时会听到一长声响,且F指示灯及记忆频道将会开启。
呼叫:1.压下VFO/M键,选择VFO状态。
2.选择要求之操作频率,
3.压下F键,F指示灯及记忆频道指示灯亮。
4.于10秒内,压下CALL键,F指示灯及记忆频道指示灯熄灭,表示资料储存成功。
频道显示状态:1.压下MR/键,进入记忆频道。
2.压下电源开关,关闭电源。
3.压下麦克风之PTT及CALL键,并压下MHZ/CCK键开启电源。
4.LCD出现PASS。
5.切断电源、再打开电源,LCD将出现CH状态。
TK- 868-168车台调频方法
清除:按A键开机,2秒显示SEL,按VOL、D/A同时关机,开机→显示1.50-1,关机,开机显示UNPROG。
输频:1.按A键开机显示SEL 2.按MON→显示CH1
3.按CH▼向下键→——- 4.按CH△向上显示出频率
5.按VOL调1MHZ进退,按SCN D/A键尾权进退。(此为接收频点)
6.按CH▼向下键→OFF (亚音频CTCSS可选择)
7.按CH▼向下键→——–(发射频率)按CH△
8. 按CH▼向下键存如 9. 按CH▼向下键→OFF
10. 按CH▼键出显菜单
①Add ②ON DTMF(选择)
③OFF ④OFF 禁听禁发
○5自台码
11. 按CH▼键→CH2 第二信道
选呼:按A键开机→SEL键,按A键,按CH▼至显示
30 1 →改 30 Z (按D/A键)编码
31 F →改 31 E (按SCN键)解码
32 OFF →改 32 R (按D/A键)群呼
34 OFF →改 34 Z (按D/A键)振铃
36 OFF →改 36 ON 禁听禁发
TK- 808说明书
1 TK808/TK708宝典(说明书以外)
。铭牌
就是写着
TK808-1 U高?
TK808-4 U低?
TK708-1 V高?
TK708-4 V低?

2。功率
标称 25W
据说可以调整到40W-50W。调整方法后续。
3。哑音
没有安装CTCSS码片(TSU-7)的情况下,可以发射38种哑音。
但是不能做哑音解码。
4。厂商模式和客户模式
打开上盖,移开扬声器可以开到CN7和CN8跳线。CN7可以设定是厂商模式还是客户模式。CN8做什么用?
厂商模式就是什么都不能调,只能一个频道一个频道的使用。
后面的内容基本上要在厂商模式下操作。

5。面板按键组合功能
-设置频率
按住CALL键打开电源开关,进入频率设定功能。
旋转频道选择钮,设定频率,按话筒PTT键确认设定。
对应每个信道号,可分别设定接收频率,发射频率,和哑音数值。
连续按动PTT键直到画面显示END,此时关闭电源,所进行的设定就存储了。
按住CTCSS键,同时转动频道选择钮,可以快速设定频率的MHz位。
按住监听键,同时转动频道选择钮,可以浏览全部频道设置。
-清空所有设置
按住监听键打开电源开关,可以清除所有设置。
-进入设置菜单
按住SEL键打开电源开关,可以进入菜单设置。
菜单含义(每个菜单中的可选值,有没有愿意来抛玉的,没有我回去研究一下—8fz都给写出来了)
1:扫描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 无扫描
1 有扫描功能,无优先信道
2 有扫描功能,有优先信道
2:返回优先信道的时间
菜单可选值 含义
1-8.5 秒
3:信号消失扫描再开始时间
菜单可选值 含义
1-8.5 秒
4:繁忙信道锁定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 无繁忙信道锁定
ON 有繁忙信道锁定
5:超时定时器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 无超时定时器
30 有超时定时器30秒
60 超时定时器60秒
90 超时定时器90秒
6:连续单音静噪音频可变模式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 用户不能改变音频
ON 用户可以改变音频
7:DTMF模式
菜单可选值 含义
1 3位数选呼模式
2 7位数选呼模式
8:中间号码
菜单可选值 含义
0—-F
9:自台号码
菜单可选值 含义
000/001/999
10:发出第一位数的延迟时间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1.5秒
11:发出第一位数的时间
菜单可选值 含义
50/80/60/200毫秒
12:发出各位数及其间隔时间
菜单可选值 含义
50/80/60/200毫秒
13:ANI发出方法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 不发出
1 按下发射键时发出一次
2 放开发射键时发出一次
3 按下和放开时各发出一次
14:QANI存储
菜单可选值 含义
0/01/012
15:自动应答
菜单可选值 含义
OFF 无
1 类似电话回铃
2 用选择键设定的7位数号码的下3位应答

TK-808内置有发射亚音系统CTCSS,如果遇到需要设置亚音的中继台就可以发挥作用,因为亚音频人耳无法听到所以在业余使用时即使加了发射亚音对通讯也没有影响。如果有的TK-808安装有CTCSS解码组件则在设置接收亚音设置项目中必须将其关闭,否则将影响接收没有相同亚音频率的信号。所有频率设置和更改必须按PTT键确认。
在频率设置过程中按住CTCSS键转动频道旋钮可以以1MHz的步进速度设置频率,如果要快速设置某一频道数据可以按住CTCSS边上的静噪解除键转动频道旋钮就可以快速选择频率设置项目。
TK-808的功能设置在设置模式下按住前面板上“SEL”键开机就可以看到液晶屏幕上出现“01 1”字样就代表进入了功能设置模式。
具体菜单编号对应功能如下:
菜单编号 功能 功能代码
01 扫描 OFF:物扫描功能
  1:有扫描功能、无优先信道功能
  2:有扫描功能、有优先信道功能
02 返回优先信道的时间 1.0 : 1.0秒    到 8.5 :8.5秒   0.5秒递增
03 信号消失扫描启动时间 1.0 : 1.0秒    到 8.5 :8.5秒   0.5秒递增
04 繁忙信道锁定 ON:      开启繁忙信道锁定
  OFF:    关闭繁忙信道锁定
05 发射限时器 OFF: 无限时
  30:   发射限时最高30秒
  60:   发射限时最高60秒
  90:   发射限时最高90秒
06 CTCSS可变模式 OFF: 用户不能通过面板自由改变CTCSS频率
  ON: 允许用户通过面板自由改变CTCSS频率
上述六个功能对所有的TK-808都有,对于安装有DTU-2 DTMF组件的机器会有更多的DTMF相关扩展功能设置,在此就不多做介绍。

作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总希望充分发挥自己机器的最大潜力,TK-808可以增加信号场强表和频率显示模式,这样一来TK-808就具有了很多业余机才有的实用特性。
增加信号表我们可以从TK-808内部TP1测试点引出信号场强指示。本着尽量简单的原则我们用最容易得到的元件尽量少的电路制作信号表。具体需要的器材很简单,只需要一枚二极管(如常见的1N4148)、适当长度的导线一条(最好是否带屏蔽的线材)、50微安直流电表。首先我们打开TK-808的机盖找到标有TP2的测试点(位于喇叭下方的左上部分),然后在该测试点引出线上焊上一个二极管(注意极性)并向外引出连接线接50微安表头,走线在不破环机器外观的情况下可以从机器车架安装螺丝孔处引出。在正常情况下在没有信号输入情况下有约三分之一的偏转角度,当有信号时表头偏转会按照场强强度依次递增,出于美观和读数方便我们可以自己绘制表头刻度。如果表头偏转过大我们可以在其回路中增加一个电阻。引出线最好用带屏蔽的导线,屏蔽层直接接地、芯线接二极管,这样可以防止在发射时机器对表头的影响。不过此法有一个缺陷就是表头不归零,但显示幅度还是可以接受的,实用性很强。
TK-808与业余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标准状态下不能显示频率工作。不过我们也有办法开发其频率显示模式。我们将TK-868的频道旋钮取下(直接向外拔就可以)在其下部可以看到左右两个小缺口,这两个小缺口中各隐藏着一个开关,我们用牙签或小号螺丝刀伸入右侧(靠机器外侧)的一个缺口按住其中的按键打开电源就可以工作在频率显示模式下,频率步进为12.5KHz。不过此法有一个缺陷就是每次关机后如果不重复上述操作机器在下一次开机时又将回到信道模式,而且由于开关隐藏在频道旋钮下使用非常不方便,对此功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此按键开关外接出来使用就会方便很多。另外上海有不少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TK-868,要实现频率显示模式比TK-808方便很多,只要同时按住机器面板上两个向上箭头的按键(音量和频道向上按键)开机就可以。
TK-808的简单调试
标准的TK-808对讲机都有高低段之分,要使用在业余频段一般都需要经过简单的调试。以下介绍的是不用专业仪器情况下的调试。首先是灵敏度调试,调试前我们可以在TP1测试点上通过一个二极管接一个50-100微安的电表(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最小档)作为信号场强指示。在有目标频率且适当强度的固定场强信号源作为参考的情况下我们调节L1、L4、TC1(位于喇叭下方的右边部分)使信号表头指示达到最大即可。原来是高段或低段的机器要调节到业余波段需要调整的幅度很大。在上述调节的基础上可以继续调L7使信号表头达到最高值。上述两步的调整可以由粗调到细调反复几次,调节所用螺丝刀最好是无感的陶瓷螺丝刀或塑料螺丝刀。
TK-808静噪深度设置在机器内部,调整电位器编号是VR1。
TK-808频率微调电容编号是TC2,需要用频率计校准。
TK-808输出功率调节电位器是VR5,需要用功率计监测调整。
TK-808调制度控制电位器是VR4,需要用调制度仪监测调整。
TK-808麦克风灵敏度调节电位器是VR3。
注意上述提供的TK-808内部调整最好在有专业仪器监测计量的情况下加以调整,确保机器的总体性能。

TK-808的简单调试
TK-808的简单调试
TK-808调试非常简单,并非一定需要专业仪器,其实用综测调灵敏度也只不过是利用综测仪的信号发生器功能。正规的完全调试带宽使用2955 8920之类的综测是远远不够的。
在业余条件上由于TK-808提供了信号强度检测点所以很方便的可以不使用专业仪器调整机器在业余频段的灵敏度。
                                          灵敏度调整:
     标准的TK-808对讲机都有高低段之分,要使用在业余频段一般都需要经过简单的调试。以下介绍的是不用专业仪器情况下的调试。首先是灵敏度调试,调试前我们可以在TP1测试点上通过一个二极管接一个50-100微安的电表(可以用万用表电流最小档)作为信号场强指示。在有目标频率且适当强度的固定场强信号源作为参考的情况下我们调节L1、L4、TC1(位于喇叭下方的右边部分)使信号表头指示达到最大即可。原来是高段或低段的机器要调节到业余波段需要调整的幅度很大。在上述调节的基础上可以继续调L7使信号表头达到最高值。上述两步的调整可以由粗调到细调反复几次,调节所用螺丝刀最好是无感的陶瓷螺丝刀或塑料螺丝刀。
    没有信号源可以找一个繁忙的中等场强的通讯频率作为参考源调整,业余条件下一般调到最大就是可以。多找几个点调试可以平均一下带内灵敏度
                                        静噪深度调整:
TK-808静噪深度设置在机器内部,调整电位器编号是VR1。
一般只要设置在实际使用情况下可以稳定抑制背景杂音即可。
                                       频率偏差校准
TK-808频率微调电容编号是TC2,需要用频率计校准。
偏差+-800Hz问题都不大
                                     输出功率调整:
TK-808输出功率调节电位器是VR5,需要用功率计监测调整。
808没有大小功率可选,输出多大是固定的,如果要在业余段输出更大功率可以调整机器的低通滤波部分(一般不调),需要使用扫频仪或标网/频谱仪
                                        调制度调整
TK-808调制度控制电位器是VR4,需要用调制度仪监测调整。
业余条件下就是用耳朵听声音够响但不“破”就可以。
TK-808麦克风灵敏度调节电位器是V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