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SM120如何扩频

楼主(2015-04-07):
SM120如何扩频到业余段???
图片这个部分就是在SM50板子的反面中间的那个方形屏蔽盖里面.
第一种方法在原来的基初上减少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先改TX,把C251或C252其中一个电容拆下,然后写频(写TX)试一下,如写出来的频率不够宽的话,那就把原来拆下的电容装上,然后把另一个电容拆下就可以了.这样发射频率可以到445MHZ左右,完全已经复盖到业余段了.
改RX,把C242或C243其中一个电容拆下,然后写频(写RX)试一下,如写出来的频率不够宽的话,那就把原来拆下的电容装上,然后把另一个电容拆下就可以了.这样完全已经复盖到业余段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
把TX的C253改为2.2或2.5或2.7或3P的贴片电容(这些电容比较难找),视每台机子不同而定容量的,视机子不同有时基本或完全复盖业余段.
RX就是把C244改为5P的电容就可以了接收到400-468MHZ左右.
第三种方法就是这种是个人认为最好的改法,因为接收宽)
先改TX,把C251或C252其中一个电容拆下,然后写频(写TX)试一下,如写出来的频率不够宽的话,那就把原来拆下的电容装上,然后把另一个电容拆下就可以了.这样发射频率可以到445MHZ左右,完全已经复盖到业余段了.
RX就是把C244改为5P的电容就可以了接收到400-468MHZ左右

**用风枪吹掉屏蔽罩,露出来的VCO电路部分(SM120和SM50机器的扩频就在这里进行了)。扩频需要更换的两个锁相贴片电容,TX的原3.9P换成3P;RX的,原8.6P可以更换成:5-6P。

扩频图纸:

以上,是U低机器的硬件扩频;U高机器不用动硬件,直接软扩“麻达的没有”!     [以下部分,请管理员予以删除。谢谢!

网友A(2018-03-01):
我也想改一台

网友B(2019-09-10):
我的换了N次都失败,是不是焊接给烫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9-11-01):
diy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