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HP8924C综测调试双工器的方法

楼主(2015-04-07):
一,双工器与综测连接(最好用优质电缆和接头损耗越小越好,还有假负载指标要高,2W-5W即可),假负载接双工器闲置端口(比如要测试发射端的参数,两条电缆接在双工器的发射端口和中间天线端口,这时接收端为空需要接假负载两条电缆另一端分别接在8924C DUP,ANT端口
.设置频谱参数
      SHIFT键,在按SPEC ANL进入频谱界面,看菜单:1,把端口切换到ANT, 2,设置待测频率,3频谱衰减设置0db,或者-40db都可以,  4,频谱宽度可20MHZ-50MHZ任意设置。
三,设置跟踪源参数

    进入跟踪源界面,把光标转到MAIN位置压下转,右边出现4个子菜单,第二项RF GEN为跟踪源,光标转到这个位置压下转盘立即进入跟踪源画面。
     1
,光标转到屏幕的左下角压下转盘切换到TRACK位置跟踪源打开,2,频率无需设置因扫频信号,3,衰减可任意设置如果设置-10db测试出的参数,要减10 如果设置0db无需加减,4,端口选择:已经默认DUP
随便找个双工器:接收163.85MHZ 发射158.15MHZ
实际测试:测试接收端:
1/把双工器收端和天线端口与综DUPANT口相连,双工器的发射端接假负载  把频谱的中心频率设置为163.85MHZ,这时屏幕的右边出现-75.07db, -75.07db就是接收端对发射端的隔离度
  2/双工器与8924C连接线不动,频谱的中心频率设置为158.15MHZ,这时屏幕的右边出现-4.78db为插损  测试发射端与上面一样,需要把电缆连接到相应端口,频谱的中心频率设置在相应位置。

               双工器主要参数:
隔离度:应在-65db以上,-80db至-85db为佳。
插损:1.5db至-2db为佳,  大于-3db为劣。
注意测试时要减去电缆和接头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