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Agilent/HP8924C测试双工器方法

楼主(2015-04-07):
今天抽时间编写测试双工器操作步骤供大家参

考,如有错的地方,请老师朋友们及时修改及补

充,免得误导大家。

一,双工器与综测连接(最好用优质电缆和接头

损耗越小越好,还有假负载指标要高,2W-5W即

可),假负载接双工器闲置端口(比如要测试发

射端的参数,两条电缆接在双工器的发射端口和

中间天线端口,这时接收端为空需要接假负载,

两条电缆另一端分别接在8924C的 DUP,ANT端口

)。

二.设置频谱参数
   按SHIFT键,在按SPEC ANL进入频谱界面,看菜

单:1,把端口切换到ANT, 2,设置待测频率,3,

频谱衰减设置0db,或者-40db都可以,  4,频谱宽

度可20MHZ-50MHZ任意设置。
三,设置跟踪源参数
      进入跟踪源界面,把光标转到MAIN位置压下转

盘,右边出现4个子菜单,第二项RF GEN为跟踪

源,光标转到这个位置压下转盘立即进入跟踪源

画面。
     1,光标转到屏幕的左下角压下转盘切换到

TRACK位置跟踪源开口,2,频率无需设置因扫频

信号,3,衰减可任意设置如果设置-10db测试出

的参数,要减10, 如果设置0db无需加减,4,端

口选择:已经默认DUP。

----------------------------------------------
      随便找个双工器,接收163.85MHZ
发射158.15MHZ

----------------------------------------------

  1/实际测试:测试接收端:把双工器收端和天

线端口与综DUP和ANT口相连,双工器的发射端接

假负载。

    把频谱的中心频率设置为163.85MHZ,这时屏

幕的右边出现-75.07db, -75.07db就是接收端对

发射端的隔离度(看图1)

   2/双工器与8924C连接线不动,频谱的中心频率
设置为158.15MHZ,这时屏幕的右边出现-4.78db
为插损(看图2)

测试发射端与上面一样,需要把电缆连接到相应
端口,频谱的中心频率设置在相应位置。

Agilent/HP8924C数字频谱所测试的指标准确,

双工器标准参数:隔离度应在-65db以上,-80db

至-85db为佳。

插损1.5db至-2db为佳,  大于-3db为劣需要调整。

另外测试时应该减去电缆和接头损耗。

图1

图2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