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未上电

楼主(2015-04-07):
为什么我的stc软件每次下载的时候 就显示mcu未上电。

网友A:
要冷启动,选择下载后,按电源开关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冷启动,选择下载后,按电源开关上电。

就是这样啊,但还是不行,我换了一块板子也不行,难道 是我的电脑有问题?

网友A:
连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B:
1、你可以试试其他版本的下载软件
2、用管理员运行此软件
3、串口波特率不能太高
4、检查串口驱动是否安装
5、检查单片机是否与电脑连接好
6、有的单片机需要单独供电,检查是否有电源提供给单片机,也就是说串口和电脑相连,还要一根cd5v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7、有的板子是冷态启动,这时候就需要手动复位下才能将程序下载至单片机

网友C:
电源电压波动时,单片机工作运行不稳定。

网友D(2016-10-04):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