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出现“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用stc-isp烧程序的时候

楼主:
有一块STC89c52的单片机开发板,接上电脑后电脑没显示发现USB新设备,但是接通开发板电源后开发板的灯可以亮,但stc-isp中点击下载后老是出现“串口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或该串口不存在”。。急死人了!!网上说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查自己电脑的端口是什么,但我这个电脑就没有“端口”这一项啊!还有人说下载一个pl2303就行了,可是我下载了一堆,还是没用。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我只有这么多分了,请各位帮个忙吧!!

网友A(2015-04-08):
针对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驱动问题   驱动安装时候放在默认的安装目录下并且一开始安装驱动时候用管理员权限,我这里有个下载软件和驱动你可以试试
ps:我的电脑是win7sp1旗舰版,我不知道winxp系统怎么查找端口,你可以Google下

查看端口路径:计算机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查看端口路径:计算机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开发板USB转串口CH340驱动 烧录软件.zip

网友B:
笔记本的话可能要改端口,我用的WIN7USB改串口就费了很大周折。

网友C(2015-08-03):
同上,求助,大神

网友C:
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Windows防火墙-〉高级设置-〉入站规则-〉新建规则-〉规则类型:端口
在这里设置
实在打不开的话就重装系统吧,可能是系统组件被破坏了。windows8找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上,求助,大神

查看一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串口对照驱动要配套的。

网友E:
用串口软件测下端口

网友F:
换片单片机试试。

网友G:
xp的是pl2303,win7就不一定了。

网友H(2016-05-18):
步骤3 中的端口改成com1 就行了

网友I:
附赠光盘里应该有一个软件,一安装就可以显示端口,具体你最好看说明书.我现在没法跟你说,因为我没带光盘

网友J:
这个软件不太好用,建议换一个试试(keil 4)百度一下可以找到;

网友K(2017-01-02):
可以设置串口名

网友L(2017-05-18):
我用单片机和labview通讯时给USB数据线建了INF文件,也打不开串口了,烧录不了程序

网友M(2017-09-27):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驱动问题   驱动安装时候放在默认的安装目录下并且一开始安装驱动时候用管 ...

真的管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