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A8扩频方法

楼主(2015-04-07):
第一步:软扩频

注意事项:1、打开软件

     2、把写频线USB或COM口端连上计算机

              3、按住中间那个带小圆点的键(就是PTT键下面那个键),开机

              4、你会依次听到1声“嘟”响,连续2声“嘟”响,连续3声“嘟”响,当你听到1声“嘟”响时,轻开中间那个带小圆点的键(就是PTT键下面那个键),这是指示灯为橙红

              5、把写频线另一插入A8数据口中

              6、读&写频都要先关机再按1-5操作

准备工具:电吹风、平口刀(大小各一把)、小十字刀、尖嘴钳、GY561频率计、已经置好频的电台(本人用的是欧讯KG_UPD1P双段手台)

首先拆机,拆掉天线,旋钮和中间的环形螺帽。(小窍门:先用小平口刀,再用大平口刀,这样两个帽帽变形最小)

再用大平口起刀用里撬起电路板,(小窍门:因为机器外壳较硬,平口刀不容易插入,可用电吹风,将温度调到最高档上,对外壳底部进行适当加热后,请注意不要太热了,吹上半分钟即可,然后再撬)注意要在中间哦

用十字刀按下线路板上的螺丝,个别难拧的不要强拧,可用尖嘴钳解决之,在调整电位器之前,用记号笔标记电位器初始位置,用小平口刀把图示的线圈下的2个电位器逆时针调2-5度(U低顺时针调整)

图中(上电位器调整接收,下电位器调整发射)

先调整发射,先调整好电位器,将频道置于设定频道上,将线路板放回保护板上,再接上电池,打开GY561频率计,按住A8 发射PTT键,用GY561频率计测定发射频率,然后进行反复微调,直到发射频率为设定频率为止(如果没有打开GY561频率计,可用已经置好频的电台代替,电台用直频进行测试,当然我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因为你不知道发射频率是大了还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