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频率计矫正ICOM IC-725频偏

楼主(2015-04-07):
最近在论坛收了一台全新的ICOM的IC-725,作为收藏和研究用,使用中觉得该机操作简单便捷,接收不错,但频率有70HZ的频偏,正常显示的频率下听HAM的语音有变调,用725的RIT旋钮可以矫正接收频率,但却不能矫正发射频率,以至于和熟悉朋友通联时朋友说我的声音变调,听不出是我自己。

为了证实这个情况,我自己做了一个测试:在家里另一个房间里放一台857D,频率设置在14.280MHZ,857的扬声器输出接FM无线耳机发射器,这样我就可以在电台室用无线耳机实时监听自己的声音了。在电台室用725发射,从无线耳机中确实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有变调,725频率必须调整到14.280.07音调才正常,看来必须设法调一下725的频率了,否则觉得很不方便,不爽。

没有频率计,只好动脑筋了,我是搞音乐的,就利用了一下自己的专业特长,我用857的USB模式收听5.000HMZ授时台信号,发现有两个音频信号,USB模式下,准确音高为C和降E(简谱里的1和降3),换到725 的USB上听,明显音高低了一个半音,以这个为准,心里就知道怎样调整了。

打开725的后盖,可见一大一小两个屏蔽盒,撬开小屏蔽盒的盖子,可见中间有一个可调电容,就是调整它了。把725的频率调到5.000MHZ  USB模式下,等音高信号出现时,对照钢琴的音高,调节该电容,直到该信号的音高和钢琴上的一致为止,当然这需要音高的听辨能力了,音乐上叫“练耳”,没想到会用在无线电上,呵呵!

调整完毕,725调到14.280MHZ,用老方法,725发射,无线耳机收听,发现音调完全准确了,换了几个频率和模式,也没有问题,盖上机盖,在14.270收听了一下,语音正常了,频率调高一点调低一点都会变调,就是14.270上是正常的,试着通联了一下,对方也反映正常,看来大功告成了!

这种调法,可能不能做到绝对的准确,但用耳朵是无法分辨出差别了,机子可以认为完全准确了!

考虑到725机子新旧不同,情况不一,可能不能完全套用到别的同型号机子上,所以本调整方法仅供大家参考了。

网友A(2018-05-29):
这种调整方法是错误的!介于这个帖子但在百度上很容易被搜到,特地注册回个贴以免大家看到走弯路。楼主所述屏蔽盒内的电容的确是整USB上边带频偏的,但这个电容调整后会严重影响下边带和CW的频偏。所以调整这个电容完成USB校准之后,必须切换成LSB状态,用无感起子调整盒子右上角的第一个中周L82,将下边带频偏校准,最后调整L83校准CW频偏后,方可正常使用。可以理解为LSB和CW的频率准确性都依赖于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