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话筒的改造!

楼主(2015-04-08):
自从加入HAM行列以来,相继收集了一些二手的电台设备。由于是二手设备,原配的话筒、电源接头连线等很多零配件已经遗失,给设备的应用带来诸多困难,其中尤以缺话筒为甚。笔者收集的若干电台(特别是退役军机)基本都缺话筒,所以平时只好在各论坛留意相关的转让信息,遇到有适合或喜欢的话筒立马拿下,然后DIY修补完善,为缺件的设备配置上。为了改造,近几年已陆续将几款收来的话筒拆开,并绘制出相应电路图纸,现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KYODO泰和KG105话筒

    KYODO KG105车台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大量引进的车台,目前二手的很多见。此电台的一大特点是引进了BBD元件对声音进行处理,能消除每次通话中的后沿噪音,使听者感觉的通话过程非常平稳。本人非常喜欢这种处理,一般在家守候时都只开此机。

  此机原装话筒使用带三极管放大的动圈话筒,不能使用直接动圈音圈输入。其内部三极管放大电路非常简单,仿造起来也很方便。

二、SUNAIR SCANCALL SC-10电台话筒

  SUNAIR SCANCALL SC-10是八十年代从美国引进的基地电台。其特点是接收噪音非常低,输出功率可达125W。查资料得知其MIC输入接口使用有一个1μ电容隔直,因此其原配话筒是使用直接接的动圈受话器。

  从网上买到一个SHUER SC-U MP20话筒头,有着典型的军机话筒式样,内部受话器为电磁式。内部电路如图。刚好可以改造成后用于SC-10机器。由于SC-10的MIC接口插座太特殊,只能暂时DIY一个5芯插头来应急使用。

  三、MSR8000电台话筒

  MSR8000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美国引进的军用电台,并由中国天津长城电子公司批量生产。目前已从部队退役,有不少流入HAM手中。MSR8000的原配话筒是SHUER动圈话筒。其实该机MIC输入有两个通道:一是动圈话筒输入(DYNAMIC MIC Input),可以使用大多数动圈话筒;二是碳质话筒输入(CARBON MIC Input),可以使用老式的碳晶话筒或者廉价的驻极体话筒。

  本人收集的MSR8000时由于没有适合的动圈话筒相配,机器的发射功能基本是半年后才得以进行的测试。军机MIC接口还有一个特点是通常包含一路声音输出。在寻找到相关资料后,将以前淘到的内部带喇叭驻极体话筒改在其上使用,除不具备军机的外形和体质外,其它方面配MSR8000真是天衣无缝。

  由于驻极体需要提供一个电压才能工作,所以改装时就利用了MSR8000的碳质话筒输入线路。后据BG1IWK使用后反映此话筒声音灵敏度还相当高。如此正好解决了使用MSR8000的朋友所说其动圈话筒不好配,且灵敏度不高的问题。

  经过相当时间后来还搞到一只SHUER 488T话筒。其外型显然也是军机原配,但插头是一个比普通6.5mm三芯音频插头小一点的纯铜插头。拆开话筒内部发现受话器是电磁式的,因年久受腐蚀,音膜已损坏。手里正好有普通600Ω的动圈受话器,大小也正适合空位,换入其中几乎等于原配。此话筒特点是内部含一个锗三极管放大电路。目前改为MSR8000机器使用。

四、MOTOROLA MICOM-XF电台话筒

  MICOM-XF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符合美国军颁标准的自适应电台。其话筒接口比较特殊。与其它军机类似其MIC输出都包含有一路音频输出(第4脚)。另有保留的第5脚上还有+5V电压存在,但实际用途不详。

  原本估计要想找到配对插头是不可能了,但无意间从网上搜索到7区朋友在转让MOTOROLA话筒的贴子,看其中有话筒接口与此机相像。经联系购得后正好匹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插头找到后,话筒头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手里有MOTOROLA HMA1049A、HMN1061A、HMN1051A、HMN1001B,都是MOTOROLA的防水手咪。内部电路几乎完全一样,使用驻极体话筒带三极管放大和电源保护。打开话筒看到MOTOROLA内部做工较好,选用元件也比较精良,从此上可以看出MOTOROLA的做事风格,本人比较喜欢。此话筒正好改到MOTOROLA Micom XF机器上并且使用效果很好。

  五、MOTOROLA MBTMN1027A话筒

  MOTOROLA MBTMN1027A使用三线驻极体话筒有三极管放大和电源保护。此话筒的特点是在背面挂钩处有一个微动开关与PTT键串联,估计其设计功能是当话筒挂在挂钩上时可避免误触发射(此时PTT键按下也没有发射)。

  MOTOROLA TMN6134B除没有背面挂钩处的一个微动开关外其余电路与MBTMN1027A的基本一致,包括内部结构也类似。

六、MOTOROLA HMN1056D话筒

  MOTOROLA HMN1056D,HMN1074A是常说的小白咪和大白咪。由于暂未找到打开的方法(背面无固螺丝,是由塑料件相扣紧的),没有看到内部电路,猜其仍是使用驻极体话筒带三极管放大电路,主要用于MOTOROLA的车台使用。如:GM300,M208等。此类话筒的另一特点是内部PTT控制已由机械开关改为电子开关(用一只达林顿三极管来实现)。

  其内部与如图相似,只是不含LED指示电路部分。

  七、MOTOROLA TMN6013A 动圈话筒

  MOTOROLA TMN6013A、TMN6134A、HMN4000A是MOTOROLA的老式动圈话筒。其内部结构简单,就是一个动圈受话器直接输出和一个常开双路PTT开关,兼顾控制动圈话咪的接入电路开关。

  八、KENWOOD 动圈话筒

  KENWOOD DYNAMIC MICROPHONE动圈话筒体积非常大,拿在手里很有分量感,但打开内部却非常让人失望。其内部就是一个直接接出的动圈受话器和一个小不点的微动按钮作为PTT开关,整体的分量完全来自背面的一个园形铸铁。其动圈受话器未经过开关控制不管PTT状态如何始终接入电路中。与硕大的话筒相配的六芯螺旋又细又软极不相称。

  九、M/A-COM MC101616V1话筒

  此话筒来时只有话筒头,线已被剪。看标牌为韩国制造,具有防水性能。使用动圈的受话器带有三极管放大电路。此话筒的特点与MOTOROLA MBTMN1027A相似,具有一个挂钩检测回路,当话筒被挂在挂钩上时有一路三极管控制输出,可以做到防误触发功能。

  此话筒设计理念不错,使用材料也比较讲究,甚至连外壳的固定螺丝都是选用不锈钢造的(前面MOTOROLA的防水话筒其内部选料虽说不差但外壳螺丝都还是生锈了),猜想其性能也不会太差。

十、带双音频键盘的话筒

  此类话筒内部通常含有一块双音频生成集成块(UM95087),除了能从MIC口输入话音信号外,还可由此电路产生双音频信号,以实现数字的输入。通常能实现“0~9,*,#”这12个字的输入。此类话筒各厂家都有,但对于除数字键外的其它特殊功能来说各厂家之间的产品不具有通用性,只能各自适用。

  十一、国产会议话筒CD1-2的改造

  CD1-2是北京第一无线电器材厂(北京797厂)生产的会议用台式话筒。当年此话筒多见于乡村广播站,如果大家仔细观看描述过去的老电影、电视剧都能见其身影。通常使用中还在其头部包上一块红缎绸更显风采。此话筒通过一个内置变压器来输出两种阻抗:600Ω和20kΩ,便于匹配声音输入。笔者手里还有一个CD3-11话筒外,形基本一样(参数不详),只是更显小巧些。

  改装使用KG105的电路,实际使用中感觉其灵敏度还是不够高。可能再增加一级三极管放大会好些,等待以后实验。

  十二、MOTOROLA TMN1008C台式话筒

  在网上只搜索到TMN1005B台式话筒电路。通过实际比较其电路基本一致。该话筒使用三线驻极体咪头,二级三极管放大,除发射按键外还增设监听按键,但监听键的具体使用方法不详(估计应该配合具体机器应用)。开始本人并不喜欢其个性的外形,但在实际改造过程中,利用KG105的七芯插头并只使用发射键功能,接在KG105上使用时效果奇好,令人刮目相看。

总结

  从以上的多款话筒电路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无线电台的话筒电路主要有四类:

  一是动圈(或动磁)受话器直接输出。这类话筒不含放大电路,不需要发射机提供电源,可以通过变压器或隔直电容来接入电台。好处是电路简单,输出阻抗低,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但在有些场合感觉话音灵敏度不够。此类话筒以MOTOROLA和KENWOOD的动圈话筒为代表。

  二是带三极管放大的动圈话筒。其内部包含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因此其应用中MIC输入极需要提供一个5V~10V左右的电压供三极管使用。好处是话音灵敏度较高,且不失动圈话筒的特长。此类话筒以KG105原装话筒为代表。

  三是驻极体话筒。驻极体送话器实际是一个电容咪头内部接一级场效应管转换输出阻抗。所以,驻极体咪头在使用中必须要有一个电源电压,通常使用中还需要增加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甚至部分产品中还有二级放大电路(如:TMN1008C台式话筒)。此类话筒灵敏度可以做的非常好,但其可靠性较差,寿命较短。此类话筒以MOTOROLA的产品为典型代表。

  四是带数字键的多功能话筒。这类话筒缺乏通用性,要实现特殊功能只能找原配,仿制较困难。但如果只要求实现话音和PTT功能还是超不出前面提到的三种格式套路。

  目前电台话筒的改造基本超不出这四种模式。因此,大家也就不要为电台话筒不好找而为难了。只要不在乎外形和原装与否,以及特殊功能等,都可以稍微分析一下电台的MIC接口,可以很快的仿制出好用的话筒来。当然现代电台上的多功能话筒就不易仿制了,如YAESU FT-857D的全功能数字话筒MH-59A8J,本人也只能花高价买回来才能用起。

  最后祝大家玩机愉快!

网友A(2018-03-02):
居然没回复!同是ham!this is BH5HH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