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继台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5-04-08):
第一...高度确定一切..没有合理的位置放置中转台10万元的设备也是废的..选择安装地点地理位置要高.空旷.周边无物体阻档.并尽量地选无强电波干扰.

第二..选择天线.天线安装尽可能高于相对地面1.5米以上.主要是减少地面的反射信号如过底接近地面从而令到向上辐射角度变大.造成周边信号变差.天线应选用驻波比小于1.5以内的天线..并选择品质有保证的厂家.天线测试应在天线尾端串入驻波表而不应在双工的出口测试..天线的长度1般有2-7米.有单节或双节或多节在城区高楼层用应选4米-5.5米以上的天线.高山站用应选2米-5.5米-因天线长度越长.其发射仰角就越大.不利于本地接收..
第三....电缆线的长度应控制在10米内.太长功率插损过大.造成发射出去的强度不足.150mhz建议用-7以上的电缆....450mhz建议-9以上电缆.所有电缆应选用标准50欧缆做.并确认接头的加工.工艺一定过关.完工后测试电缆驻波及插损..电缆测试应在驻波表后接50欧的假负载.不应用天线作负载测试.........
第四.什么也可节省,双工一定不能省钱..如双工不良是造成接收差的重要因素..双工.正常指标150m及450m.的插损功率在30w内约3w---5w不等.隔离度应大于-75dbm..主机指标.一般选择扩干扰能力强的接收机..灵敏度应高于0.2uv以上...发射机功率不应大于双工的负载功率.而市场上的双工器一般在30w内可正常使用..太大的输入功率会造成接收变差.不利于手台等微信号上台...这个的很多朋友经常提及的的问题要求要大功率发射才好就能传得远.这样只会造成单向传播好.发得出而中转台收不回..实际使用应讲求收发平衡才对..功率过大还引发机器发热.用电也大.故障也高......容易烧功放..发射机应进行强制风扇散热这个一定要注意.散热是否良好..
第五..电源选用.可选线性或开关电源都行.首选性线..电压应在12v-14v内...电流应大于实际工作电流的一倍.一般大于15a以上..电源引线应短.并且芯线要大.这样可减少电压降损失.并且也不容易发热.电源接口接触要紧.如有表面氧化一定要清理氧化物..
第六.中转台是否有压制效果测试.可先关发射机电源.让接收机喇叭监听并留意信噪比后再打开发射机..同时留意接收机喇叭信噪比变化是否有变化....正常会没多大变化为合格..如前后变化过大这就是出现了压制..这样的台指标就不算很好..开与关前后信噪比越大.效果就越差...........引起压制原因如下.
因素大置有三..第一.双工不良.及双工的收发跳线不良.第二.发射机有阻扩不匹配..因个别机子扩频后引起不匹配,或功放老化.引起杂散波大.第三.天线驻波大引起双工变差
....还有就是部份国产手台自身扩干扰太差.就算你用多好的双工也没用.干扰信号会通过空间干扰到手台的接收电路并引起压制.所以不建议用于做中转台的接收机

第六.中转台是否有压制效果测试.可先关发射机电源.让接收机喇叭监听并留意信噪比后再打开发射机..同时留意接收机喇叭信噪比变化是否有变化....正常会没多大变化为合格..如前后变化过大这就是出现了压制..这样的台指标就不算很好..开与关前后信噪比越大.效果就越差...........引起压制原因如下. 压制
的因素有三..第一.双工不良.第二.发射机有不匹配.杂散波大...第三.天线驻波大引起双工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