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中继控制板,手台,车台达接中继用

楼主(2015-04-08):
声控中继控制板,手台,车台达接中继用的好东东!

双工器接法如下:
ANT.       接天线
LOW.       接接收机
HIGH.     车台发射机
当然也可以低收高发,高收低发都行 ,见意采用双工器的最好用车台发射,主要是双工的差损大啊?
声控中继控制板,手台,车台的搭接中继的好东东,可用于任何车台,手台搭接,看是简单,最大优点是采用直接耦合,音质好和搭接成连路中继使用,成本便宜,是火腿们动手制作的好东东,下面以摩托罗拉,GP88为例的搭接示意图:
(1)AUDIO音频,(SP)接收机音频信号输入端,来自接收机线路输出,和扬声器输出端,有的机型是接手台音量电位器中点,接收到正常发射信号时,(电压是3伏左右)。
(2)BUSY。接收机来的控制信号,有些机型的BUSY接静噪电位器中点也可以,有的也可以接那个信号指示二极管一端也行的,正常接收时,(电压为6伏左右),具体,这个就要大家来试了,成功者留个话,供后来者学习,谢谢!
(3)GND。接电源地,负极利用话筒的外壳屏蔽线作地就可以了,不用在接地线。
(4)MIC。发射机的话筒输入端,输出线要用屏蔽线,防止有交流声,录音机上用的那个屏蔽线最好。这点的电压低,接收发射信号时,这里只有(0.5伏以下)。
(5)PTT。发射机的发射控制端,本机是低电平发射,摩托的机机照到图中接就可以了,正常电压是(4伏左右),到接收到发射信号时,这个电压降到(0伏),发射手台开始发射。
(6)这是我做的一个样品,全是散件,回去自已安装,其它手台和车台的达接,也要知道线路图的走向,自已学艺,试吧?
调试要点如下:
中转接收机的音量电位器应放到最大位置,PTT发射机发射点为低电平有效,发射正常时,转接板发光二极管应发光,如发光二极管不发光的话,发射时可以测量下BUSY上这点是是否有6伏电压,还有些发光二极管内阻大,三极管基极无5伏左右的触发电压,这个要注意,如果无声和音质不好听的话,可以调查控制板W1,来调节使声音效果达到最佳,改变电解电容C2的容量,可以改变发射延时的时间,第二张图的发射点PTT,是靠右最下面的一个口子第二个元件上,这是我试出来的,可能是因为版本不同,到时间的话我会补图给大家的,祝大家成功,73!
友情提示:
1.对有些新手不明白,特说明如下,2对讲机达接小中继必须要2根天线,一个接收,一个发射,标准的参数是这样的,2根天线左右相差15米,接收天线,高于发射天线6米以上,要是架设高度高的话,可以15公里以外正常通信。
2.用一根天线也可以,但要接双工器,手台发射功率小,国货双功器功耗大,一般7--8瓦,手台接上去3-4瓦功率全给双工吃掉了,讲不远,那就改为手台接收,车台发射了?
3.AUDIO,BUSY接,接收机?
4.MIC话筒.PTT发射.2根线接发射机,地线不用在接地了,话筒外屏蔽线接地就可以了。
5.调试时最好手台隔远点发射,要不近了听到一片噪声,这是因为2个台子太近自激,最好是2个人试,在中继台前的人只收听效果,发射的人不停的讲话,调W1使声音最好,最清楚就可以了。
新手必杀绝技:
C1.无极性电容,么样装都可以。
C2.电解的,+接正极,-接负极。
红发光二极管.看发光二管里面,少的一头接BUSY,内部多的一面接电阻这面就可以了。
三极管.平面和图中平面一样就可以了。
W1.引线当中最粗的接中间,其它2个角任意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A(2018-06-01):
群主,板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