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测量仪信号放大整形部分仿真有问题,求各路大神帮帮忙

楼主:
这个图主要是实现采集的脉搏电信号先进行低通放大,再通过整形成脉冲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进行处理计数,但是,我想通过模拟脉搏电信号就出现图片所示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再次谢谢了!本人暂且属于单片机菜鸟一类,可否请各位能够详细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15-04-08):
楼主画的电路原理图是否正确,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否则仿真电路是不会工作的。还有就是电路图应该处于蓝色的框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电路原理图是否正确,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否则仿真电路是不会工作的。还有就是电路图应该处于蓝色的 ...

哦哦,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