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5-04-08):
数码管会闪烁怎么回事?初学者懂得少,求教

网友A:
数码管显示的速度太慢了,也就是说,你给位选或段选的间隔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B:
位选与段选时间间隔时间太长。应调试这个时间。

网友C:
扫描时间过长
一般设定在1mS比较好

网友D(2015-11-16):
高整一下延时时间就会好了

网友E(2017-05-01):
数码管显示的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