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写一个点动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5-04-08):
谁能帮我写一个点动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要求按一次键步进电机转动1.8°的步进角

网友A:
应该是步距角,还有那没有告诉步进电机原本的参数啊。程序都好写。这个你先查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步距角,还有那没有告诉步进电机原本的参数啊。程序都好写。这个你先查清楚了。

四相八拍的转动,用通过ADC0832转换器和点位计来改变电压从而控制的转动角度为1.8°到14.4°,电压范围为0-5V

网友B(2017-08-05):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步距角,还有那没有告诉步进电机原本的参数啊。程序都好写。这个你先查清楚了。

大神求程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一份点动控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