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右移指令先后区别

楼主(2015-04-08):
这是我的关于红外线接收的程序,其中某一行为什么是这样,我已用中文标注在下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P3^2;
sbit FM=P2^3;
uchar num,flag,receive,bite;
uchar irdate[33];
void hwtx_init()
{
        TMOD&=0x0f;
        TMOD|=0x20;
        TH1=0;
        TL1=0;
        EA=1;
        ET1=1;
        TR1=1;
        EX0=1;
        IT0=1;
}
void hwtx_work()
{
        uchar i,j,k,value;
        uchar irrecorde[4];
        k=1;
        for(i=0;i<4;i++)
        {
                value=0;

        for(j=0;j<8;j++)
                {
                      value=value>>1                           // 一定要在if语句前面,如果放在if语句后面的话,肯定出错, 为什么
                       if(irdate[k]>6) value|=0x80;
                        k++;
                }

                irrecorde=value;

        }
        switch(irrecorde[2])
        {
                 case 0x46:FM=0;break;
                case 0x45:FM=0;break;
                case 0x47:FM=0;break;
                case 0x43:FM=0;break;
                        default:FM=1;
        }
}

void hwtx_recive()
{
        if(receive)
        {
                 receive=0;
                hwtx_work();

        }
}
void main()
{
        hwtx_init();
        while(1)
        {
                 hwtx_recive();
        }
}
void fun1() interrupt 0
{
        if(flag)
                {
                         if(num>32&&num<63)   bite=0;
                        irdate[bite]=num;
                        num=0;
                        bite++;
                        if(bite==33)
                                {
                                        bite=0;
                                        receive=1;
                                }
                }
        else
                {
                 flag=1;
                 num=0;
                }
}
void fun2() interrupt 3
{
        num++;
}

网友A: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