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函数里可以有if语句吗

楼主(2015-04-08):
/* 通过中断来控制流水灯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void delay_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liushuideng1()
{

        uchar i,led;
        led = 0xfe;
//        while(1)
//        {
                for(i=0;i<8;i++)
                {
                        LED = _crol_(led,i);
                        delay_100ms();
                        if(i==8)
                                i = 0;
                        EX0 = 1;
                }
//        }
}

void liushuideng2()
{
        uchar led,i;
        led = 0xff;
//        while(1)
//        {
                for(i=0;i<8;i++)
                {
                        led >>= 1;
                        LED = led;
                        delay_100ms();
                        if(i==8)
                        {        i = 0;
                                led = 0x7f;}
                }
//        }
}

void liushuideng3()
{
        uchar led;
        led = 0xaa;
//        while(1)
//        {
                LED = led;
                delay_100ms();
                LED = ~led;
                delay_100ms();
//        }

}

void ZD_init()
{
        EA = 1;
        EX0 = 1;
        IT0 = 1;
}

void main()
{
//        uchar i;
        ZD_init();
        while(1)
        {
                LED = 0xff;
                delay_100ms();
                LED = 0x00;
                delay_100ms();
        }
}

void waibuZD0()        interrupt 0
{
        static count = 0;
        count++;
        if(count == 1)
                {
                        liushuideng1();
//                        delay_100ms();
                }
        else if(count == 2)
                {
                        liushuideng2();
//                        delay_100ms();
                }
        else if(count == 3)
                {
                        liushuideng3();
//                        delay_100ms();
                }
        else
                { count = 0;
                }

}

上面是代码,现象是,中断一次会产生两个流水灯现象。而我要的是中断一次只产生一个流水灯现象。并且只用一个中断。

网友A:
好像没人说不可以

网友A:
好像没人说不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用IF

网友B:
估计是中断源的问题,如果中断源是按键,就可能是按键抖动的问题,实际上产生了多次中断。可以加个消抖电路,不如加个电容之类

网友C(2019-11-12):
如果中断源是按钮的话,可以通过代码延时来进行按钮的消抖操作

网友D:
当然可以呀

网友E:
按键按下存在抖动,必须要采取硬件或者软件延时来消除抖动

网友F:
你这代码没问题,主要是外引脚触发方式没有定义吧,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解发了中断,所以就出现两次了。

网友G:
IT0默认为0,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也中断,你所说的中断一次实际上是触发了两次中断,产生两个流水灯现象没毛病。

网友H:
可以的,实在不知道,就试试嘛

网友I:
根据你的代码原文稍作精简和修饰,你可以试一下(while里面注释掉的代码也可以取消注释):
/* 通过中断来控制流水灯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100ms(void)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LiuShuiDeng1(void)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
    LED = ~(0x01 << i);
    Delay_100ms();
  }
}

void LiuShuiDeng2(void) {
  uchar i;
  uchar temp = ~0x80;

  for (i = 0; i < 8; i++) {
    LED = temp >> i;
    Delay_100ms();
  }
}

void LiuShuiDeng3(void) {
  LED = 0xaa;
  Delay_100ms();
  LED = ~0xaa;
  Delay_100ms();
}

void ExInt0_init(void) {
  IT0 = 1;
  EX0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ExInt0_init();
  while (1) {
    // LED = 0xff;
    // Delay_100ms();
    // LED = 0x00;
    // Delay_100ms();
  }
}

void ExInt0(void) interrupt 0 {
  static uchar count;

  count++;
  switch (count) {
    case 1:
      LiuShuiDeng1();
      break;
    case 2:
      LiuShuiDeng2();
      break;
    case 3:
      LiuShuiDeng3();
      count = 0;
      break;
    default:
      count = 0;
      break;
  }
}

网友I:
当第一次外部中断0执行的时候,外部中断请求位IE0会自动被清零,中断之所以执行两遍,很显然是当执行第一次中断的过程中再次有信号触发了中断,所以第一遍执行完依然存在中断标志,继而执行第二次中断并清除已存在的请求标志。为什么没有第三次?因为这个触发信号显然在第一次触发的时候发生的,正如楼上几位朋友分析的,是因为抖动重复触发。
在中断函数最后一个大括号前加一句:“IE0 = 0;”人为清除中断请求标志。

void ExInt0(void) interrupt 0 {
  ...
  ...
  ...
  IE0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