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60xe单片机modbus(RTU)从站源程序可与plc组态王通信

楼主(2015-04-08):
晶振12M 波特率9200 可与组态王通信 组态王IO设备选择西门子S7-200 MODBUS(RTU)或支持MODBUS 协义的PLC
编译器为KEIL3
单片机型号:STC11F60XE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irol_(a,b) (a<<b)|(a>>16-b)
#define BIT(A) (1<<A )
#define D0 DW0[0]
#define D1 DW0[1]
#define D2 DW0[2]
#define D3 DW0[3]
#define D4 DW0[4]
#define D5 DW0[5]
#define D6 DW0[6]
#define D7 DW0[7]
#define D8 DW0[8]
#define D9 DW0[9]
#define D10 DW0[10]
#define D11 DW0[11]
#define D12 DW0[12]
#define D13 DW0[13]
#define D14 DW0[14]
#define D15 DW0[15]
#define D16 DW0[16]
#define D17 DW0[17]
#define D18 DW0[18]
#define D19 DW0[19]
#define D20 DW0[20]
#define D21 DW0[21]
#define D22 DW0[22]
#define D23 DW0[23]
#define D24 DW0[24]
#define D25 DW0[25]
#define D26 DW0[26]
#define D27 DW0[27]
#define D28 DW0[28]
#define D29 DW0[29]
#define D30 DW0[30]
#define D31 DW0[31]
unsigned long bdata  M00=0xAAAADCBA;
unsigned int idata DW0[32]={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_at_ 0x000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uchar ac;
uchar at;//结束接收计时;
uint b;
uchar *p;
uchar uartR[80]={2};//接收缓冲区;
bit fcbz;//启动发送标志,发送结束需清零;
bit fcz;//发送中标志位;
uchar fc;//发送数据个数;
uchar fc1;//发送数据现在数;
bit a1;//数据接收中标志位;
bit a2;//数据接收结束标志位;
bit crc1;//crc校验正确位;1有效;
sfr BRT=0X9C;
sfr AUXR1=0XA2;
sfr AUXR=0X8E;
uchar code suzhu[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sbit P07=P0^7;
void delay(uint a) //延时函数;
{
  while(a--);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用于提供通信接收空闲结束时钟等;
{
    TH0=0XFE;
TL0=0X0C;
if(a1)
{
at++;
if(at>=100)  //50毫秒无数据流,完成接收;
{a1=0;
  a2=1;
  at=0;
}
}
if(M00&BIT(0))
{
b++;
if(b==1000)
{
    b=0;
  if(M00&BIT(1))M00&=~BIT(1);
  else M00|=BIT(1);
}
if(M00&BIT(1))P07=!P07;
else P07=1;
}
else P07=1;
}
void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PCON = 0x80;
  AUXR=0X15;
  BRT=217;
  EA=1;
  ES=1;
}
uint crc16(unsigned char *p,A) //调用时把校验数据首地址送给指针p,校验数据个数送给A;
{
uint code pp[256]={0x0000,0xC0C1,0xC181,0x0140,0xC301,0x03C0,0x0280,0xC241,
         0xC601,0x06C0,0x0780,0xC741,0x0500,0xC5C1,0xC481,0x0440,
         0xCC01,0x0CC0,0x0D80,0xCD41,0x0F00,0xCFC1,0xCE81,0x0E40,
         0x0A00,0xCAC1,0xCB81,0x0B40,0xC901,0x09C0,0x0880,0xC841,
         0xD801,0x18C0,0x1980,0xD941,0x1B00,0xDBC1,0xDA81,0x1A40,
...
         0x8201,0x42C0,0x4380,0x8341,0x4100,0x81C1,0x8081,0x4040};
uchar i;
uint arc, crc;
crc=0xffff;
for (i=0;i<A;i++ )
    {
   arc= (p[i]^crc)&0x00ff;
     crc=_irol_(crc,8);
     crc= crc & 0x00ff;
     crc= crc^pp[arc];
     }
   return(crc);
}

void modbus1(unsigned char *p,unsigned long M00) //功能码1(读线圈)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i,y,u;

  B=p[4];
  B=B<<8|p[5];//取线圈个数;
  A=p[2];
  A=A<<8|p[3]; //取线圈地址;
  if(B>0&&B<33)
  {
  if(A>=0&&A+B<33)
  {
  fc=B/8;
  for(i=0;i<fc;i++)
  {
    u=0;
  for(y=0;y<8;y++)
  {
   u>>=1;
   if((M00>>A)&0x01 )u|=0x80;
   A++;
   }
   p[i+3]=u;
  }
  if(B%8)
  {
  fc+=1;
  u=0;
  for(y=0;y<B%8;y++)
  {
   if((M00>>A)&0x01 )u|=0x01<<y;
   A++;
  }
   p[fc+2]=u;
   }
  p[2]=fc;
  fc+=3;
  }
  else
  {
   p[1]=0x81;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1;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2(unsigned char *p,unsigned long M00)//功能码2(读输入离散)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i,y,u;

  B=p[4];
  B=B<<8|p[5];//取IO离散个数;
  A=p[2];
  A=A<<8|p[3];//取IO离散地址;
  if(B>0&&B<33)
  {
  if(A>=0&&A+B<33)
  {
  fc=B/8;
  for(i=0;i<fc;i++)
  {
  u=0;
  for(y=0;y<8;y++)
  {
   u>>=1;
   if((M00>>A)&0x01 )u|=0x80;
   A++;
   }
   p[i+3]=u;
  }
  if(B%8)
  {
fc+=1;
u=0;
  for(y=0;y<B%8;y++)
  {
   if((M00>>A)&0x01 )u|=0x01<<y;
   A++;
  }

  p[fc+2]=u;
   }
  p[2]=fc;
  fc+=3;
  }
  else
  {
   p[1]=0x82;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2;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3(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p0)//功能码3(读保持寄存器)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p1;
  p1=p+3;
  B=p[4];
  B=B<<8|p[5]; //取保持寄存器数量;
  A=p[2];
  A=A<<8|p[3];//取保持寄存器地址;
  if(B>0&&B<33)
  {
  if(A>=0&&A+B<33)
  {
  for(i=0;i<B;i++)
  {
   p1[i]=p0[A+i];
  }
  p[2]=B*2;
  fc=B*2+3;

  }
  else
  {
   p[1]=0x83;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3;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4(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p0 ) //功能码4(读输入寄存器)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p1;
  p1=p+3;
  B=p[4];
  B=B<<8|p[5]; //取输入寄存器个数;
  A=p[2];
  A=A<<8|p[3]; //取输入寄存器地址;
  if(B>0&&B<33)
  {
  if(A>=0&&A+B<33)
  {
  for(i=0;i<B;i++)
  {
   p1[i]=p0[A+i];
  }
  p[2]=B*2;
  fc=B*2+3;
  }
  else
  {
   p[1]=0x84;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4;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5(unsigned char *p,unsigned long *p1)//功能码5(写单个线圈)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i;
  B=p[4];
  B=B<<8|p[5];//取线圈状态;
  A=p[2];
  A=A<<8|p[3];//取线圈地址;
  if(B==0X0000||B==0XFF00)
  {
  if(A>=0&&A<32)
  {
   i=1;
   if(B==0XFF00)
   {
    p1[0]|=i<<A;
   }
   else M00&=~(i<<A);
   fc=6;
  }
  else
  {
   p[1]=0x85;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5;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6(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p1)//功能码6(写单个寄存器)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
  B=p[4];
  B=B<<8|p[5];//取寄存器值;
  A=p[2];
  A=A<<8|p[3];//取寄存器地址;
  if(B>=0X00||B<=0XFFFF)
  {
  if(A>=0&&A<32)
  {
   p1[A]=B;
   fc=6;
  }
  else
  {
   p[1]=0x86;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6;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15(unsigned char *p,unsigned long *M00)//功能码15(写多个线圈)处理函数;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char i,y,u;
  unsigned long l;

  B=p[4];
  B=B<<8|p[5]; //取线圈个数;
  A=p[2];
  A=A<<8|p[3];//取线圈地址;
  if(B>0&&B<33)
  {
  if(A>=0&&A+B<33)
  {
  l=1;
  fc=B/8;
  for(i=0;i<fc;i++)
  {
  u=p[i+7];
  for(y=0;y<8;y++)
  {
   if((u>>y)&0x01 )M00[0]|=l<<A;
   else M00[0]&=~(l<<A);
   A++;
   }
  }
  if(B%8)
  {
if(fc)
{
fc+=1;
u=p[fc+6];
}
else  u=p[7];
  for(y=0;y<B%8;y++)
  {
   if((u>>y)&0x01 )M00[0]|=l<<A;
   else M00[0]&=~(l<<A);
   A++;
  }
  }
  fc=6;
  p14=0;
  }
  else
  {
   p[1]=0x8F;
   p[2]=0x02;
   fc=3;
  }
}
  else
  {
   p[1]=0x8F;
   p[2]=0x03;
   fc=3;
  }
}
void modbus16(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p1)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int *p0;
  p0=p+7;
  B=p[4];
  B=B<<8|p[5];//取寄存器数量;
  A=p[2];
  A=A<<8|p[3];//取寄存器地址;
  if(B>0&&B<33)
  {
  if(A>=0&&A+B<33)
  {
   p1+=A;
  while(B--)
   {
    p1[0]=p0[0];
    p1++;
p0++;
   }
   fc=6;
  }
  else
  {
   p[1]=0x90;
   p[2]=0x02;
   fc=3;
   fcbz=1;
   }
  }
  else
  {
   p[1]=0x90;
   p[2]=0x03;
   fc=3;
   fcbz=1;
  }
}
/*void modbus23(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p1)
{
  unsigned int A,B,AW,BW;
  unsigned int *p0;
// unsigned char u;
  B=p[4];
  B=B<<8|p[5];//取读寄存器数量;
  A=p[2];
  A=A<<8|p[8]; //取读寄存器地址;
  BW=p[8];
  BW=BW<<8|p[9];//取写寄存器数量;
  AW=p[6];
  AW=AW<<8|p[7]; //取写寄存器地址;
if(B>0&&B<33&&BW>0&&BW<33)
{
if(A>=0&&A+B<33&&AW>=0&&AW+BW<33)
{
unsigned char i;
  p1+=AW;
  p0=p+11;
    do
   {
    p1[0]=p0[0];
    p1++;
p0++;
   }while(BW--);
  ////////////////////c=(B&0X00FF)*2;
  p0=p+3;
  p1=p1-AW-BW;
  p1+=A;
    for(i=0;i<B;i++)
  {
   p1[i]=p0[A+i];
  }
  }
  else
{
   p[1]=0x97;
   p[2]=0x02;
   fc=3;
}
}
else
{
   p[1]=0x97;
   p[2]=0x03;
   fc=3;
}
  }*/
void modata(uchar *p,ac)
{
unsigned int a,b;
  p13=0;
  a=p[ac];
  a=(a<<8)|p[ac-1];
  b=crc16(p,ac-1);
  if(a!=b)goto pp;
  p12=0;
  fcbz=1;
  switch(p[1]) //功能码判断与服务函数调用;
  {
  case 1: //读线圈;
  modbus1(uartR, M00);
  break;
  case 2://读输入离散;
  modbus2(uartR, M00);
  break;
  case 3://读保持寄存器;
  modbus3(uartR,DW0);
  break;
  case 4://读输入寄存器;
  modbus4(uartR,DW0);
  break;
  case 5://写单个线圈;
  modbus5(uartR, &M00);
  break;
  case 6://写单个数据寄存器;
  modbus6(uartR, DW0);
  break;
  case 15://写多个连续线圈;
  modbus15(uartR,&M00);
  break;
  case 16://写多个连续寄存器;
  modbus16(uartR,DW0);
  break;
// case 23://读写寄存器;
// modbus23(uartR,DW0);
  break;
  default:
   p[1]+=0x80;
   p[2]=0x01;
   fc=3;
  }
pp:;
}
  modbushy(unsigned char *p ,a)//通讯回应;
{
  unsigned int b;
  b=crc16(p,a);
  p[a]=b;
  a+=1;
  p[a]=b>>8;
  fc=a;
  SBUF=p[0];
}

void u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uchar ua;
  if(RI)
  {
   RI=0;
   ua=SBUF;
   if(!a1)
   {
    if(ua==2)
{a1=1;
  ac=0;
  at=0;
  uartR[0]=ua;
  }
   }
   else
   {
   RI=0;
   ac++;
   uartR[ac]=ua;
   at=0; //清零结束接收计时器;
   }
   }
  else
  {
   TI=0;
  if(fc--)
   {
    fc1++;
SBUF=uartR[fc1];
   }
   else fc1=0,fc=0;
  }
}
void sumaguan(uint c)
{
  P2|=0x0f;
  P1=suzhu[c%10];
  P2&=~1;
  delay(300);
  P2|=0x0f;
  P1=suzhu[c%100/10];
  P2&=~4;
  delay(300);
  P2|=0x0f;
  P1=suzhu[c%1000/100];
  //if(b1)P1&=~0x80;
  P2&=~2;
  delay(300);
  P2|=0x0f;
  P1=suzhu[c/1000];
  P2&=~8;
delay(300);
}

void main()
{
    TH0=0XFE;
TL0=0X0C;
  TMOD=0X01;
TR0=1;
EA=1;
ET0=1;
uartinit();
while(1)
{
  if(!(M00&BIT(0)))M00&=~BIT(1);
    //sumaguan(D1);
    if(a2)modata(uartR,ac),a2=0;
    if(fcbz)modbushy(uartR ,fc),fcbz=0;
}
}

网友A(2015-06-11):
你好,请问有51单片机modbus协议的程序吗?

网友B(2019-09-28):
有例子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