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钟大不大?

楼主(2015-04-08):
最近发现老眼昏花了,决定把大数码管利用起来,做个超大时钟。经过无数次试验解决了很多问题,终于成功了,又有了很多收获。

1、大数码管驱动电压高,单片机的5v显然点不亮的,采用12--18v,这样就要驱动芯片,采用两片ULN2803效果很好

2、大家伙白天看着可以,晚上太亮也不舒服,加了一段亮度控制,这里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多种方法,开始是逐个改变数码管的导通时    间(周期不变),问题多多,后来采用pwm控制整个数码管的供电电压,效果不错,其中用中断程序产生pwm信号感觉十分巧妙,很佩服编写这小段的高人,pwm给N-MOS管,关于mos管以前没有用过,查资料明白了很多。

3、ds1302的精度显然不行,后面换精度高的ds12c887,这两个芯片的移植现在已经不是问题。

附上pwm程序段:很巧妙的构思 ,中断初值决定了pwm的频率,改变PWM_T值即可改变占空比,让pwm去控制mos管的通断。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uint   t ;   //PWM计数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t==100)   //PWM周期 100个单位,周期=1ms,频率=1000Hz(初值=0.01ms)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wm=0;  //输出
}
if(t== pwm_T)  //PWM_T为0-100,即改变占空比
{  pwm=1;  //输出
}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OTYzMjA4.html

网友A:
谢谢分享 楼主把电路图和程序也分享下吗让菜鸟也学习学习

网友B:
撸主我可以帮你做一个亚克力的外壳

网友C(2015-07-24):
希望楼主共享程序与原理图

网友D(2016-04-24):
希望楼主开源码和原理

网友E(2017-05-17):
我做过,不过没考虑PMW,用这个想法调光值得借鉴

网友F(2017-08-13):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开源码和原理

我上一个大家参考

网友G:
楼主电路图用什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