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gps信号的高精度数码管时钟

楼主(2015-04-08):
原来做的4位数码管时钟用的是ds1302时钟芯片,跑的还是挺准的,现在在家里正用,那个是1.5寸的。看到有采用gps模块接收卫星的时钟信号做家庭时钟用的,就照猫画虎做了一个,的确不错,这个精度是微秒级别的,只要接收到信号那效果没得说。因为我买的模块带室外天线,所以时钟上面就不需要调整时间的按键了,只要把天线放在窗边,数码管就很快显示出精确的时间来。

这次我还是用的洞洞板焊的电路,数码管是旧板子拆的1寸,GPS模块是淘宝来的,5元一个,其他小零件是淘宝来的。6位带秒显示的感觉更好一些。唯一遗憾的是要离窗户近些,在农村比较不错,不必放窗前也能收到信号,这个很奇怪。

这个时钟最初是分四部分:数码管、三极管驱动、单片机系统和GPS模块。所以就有四块板子相连,实验成功以后重新把数码管和三极管驱动设计在一块板子上 ,这样两块板子前后固定比较美观些,GPS模块很小,固定在中间看不见。

先来个现在正常运行的视频:

用Sprint-Layout设计电路板非常方便,标准的2.54mm的孔间距,修改也很方便,看看我的单片机和驱动部分图:

下面是最初实验的样子:

单片机背面和前面

四块板子连接在一起

通电显示,由于数码管参数的离散性及数码管动态显示和拍摄的原因,亮度不是均匀的,实际显示还是可以的,。

下面是安装在一起的样子,有两个表头的是维修电源,暂时给时钟供电用的,可以无视。后面找个5v电源即可,反正耗电也不大的。

附上源代码 的精华部分:(GPS数据接收部分,数码管显示比较简单的)

void TimerInit() //初始化程序
{
    TMOD=0x21;
    TH0 = 0xF1; //4ms左右
    TL0 = 0x9A;
EA=1;
ET0=1;
TR0=1;
    SCON = 0x50;//使用串行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由T1的溢出率控制)
    TH1 = 0xFD;//9600波特率的初值
    TL1 = TH1;//9600波特率的初值
    ES = 1;
    TR1 = 1;
}

void main()
{

TimerInit();
while(1)
{
if((rev_stop==1)&&(buf[5]=='C'))//如果接收到GPS模块的GPRMC数据
{
ES=0;
hour= (buf [7]-0x30)* 16+ buf[8] -0x30;
min=  (buf [9]-0x30)* 16+ buf[10]-0x30;
sec=  (buf[11]-0x30)* 16+ buf[12]-0x30;

                                hour=  hour / 16 * 10 + hour % 16;
hour= (hour+8) % 24;//UTC Time换算成北京时间
hour=hour/10*16+hour%10;

ES=1;
rev_stop=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 = 0xF1;
        TL0 = 0x9A;
        Display();//定时器兄弟简单而单调的工作,很轻松的。每4ms刷新下数码管,全年无休哦
}

/***************************************************************/
/*************************单片机串口数据接收**************************/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h,num;
ES = 0;

if (RI)//如果接收完成则进入
{
ch = SBUF;
if (ch == '$')  //如果收到字符'$',便开始接收
{
rev_start = 1;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

if (rev_start == 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
buf[num++] = 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if (ch == '\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buf[num] = '\n';
rev_start = 0;
rev_stop  = 1;  //接收停止标志
num = 0;
}
}
}
RI = 0; //RI清0,重新接收
ES = 1; //串口1中断允许
}

网友A(2015-09-25):
!!!!!反正都附程序了,为什么不写完啊。。。
新手表示,看半截不好啊,,。。
不如楼主把电路和完整程序贴出来吧。。

网友B(2016-03-16):
求完整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C(2016-06-23):
l楼主   求您的联系方式 我的qq  864295896  您看到了 麻烦加我一下好吗??

网友D:
楼主没有完整的程序么,新手表示看的懵了

网友E(2017-03-21):
我就是想搞个这样的永不需要调整的电子钟来学51单片机的,要是再加点闹钟什么的就完美了。

网友F(2017-05-11):
楼主不实诚,这是转的我的第二篇文章的,转载也不吱声,做人不好这样啊

网友G(2018-01-23):
可否教一下如何用GPS与单片机、数码管轮流显示日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