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四位数码管单片机时钟

楼主:
其实早有想写一写这方面的东西了,要不是杂事情多,应该早出来报告了。
言归正传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喜欢上了单片机,以前的时候,觉得单片机是那么神秘,但是实践证明:只要有兴趣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当然学会容易,学好就要下一番功夫了。
       话说那是2012年末临近放寒假的时候,某一日在网上溜达看到了单片机,于是乎就买了个单片机的开发板全散件(那时候只知道是单片机散件,不大明白为啥叫开发板)。几天的时间就回来了,晚上就把它给焊接好了,凭借多年的焊接经验,一次成功,跟成品板看不出区别(你是看不出来的,你不能跟我比啊!呵呵,不要脸一下)。平时没有时间去研究,一晃就到了假期,所以就天天查资料学习,您还别说,一旦进去就陷进去了,里面真是别有洞天啊。不客气的说,假期的十多天时间,比我当学生的时候学的都踏实和牢固深刻。
           下面是我用单片机做的简单的时钟,最初是用单片机本身的定时功能进行计时的,软件调整误差,精度可以做的很高,但是断电需要再调整,用计时芯片的话可以断电记忆,但是要保证计时精准就要高精度的晶振,这也是个矛盾。我先没有用时钟芯片,对于初学者还是合适的,能够很快入门,了解单片机的结构,定时器的编写,数码管的显示原理,等等。我用的是c语言,以前有点基础,加之其可移植性好,上手容易等优点,所以就没有去学难啃的汇编语言。后面我又加了个时钟芯片(DS1302),这个芯片精度不高,家用还凑合,以后换成887高精度的芯片就相当实用了。这些对于程序的编写也有提高。

         结构:
      上下两块洞洞板,两边有排阵接插的,同时兼顾传导信号,上板是数码管,下板是单片机。板子是10x16cm的,一位数码管3x4.4cm,共阳极的。单片机stc89c52,12M的晶振,数码管是7位的,所以其小数点不亮,我外接了两个led做秒闪烁用,一秒一眨眼的。如果采用8段数码管,可以用数码管的点做秒闪烁,即小时的个位点和分钟的十位点(数码管倒置安排形成8.8:8.8样式)同时闪烁,效果会更好,这个我在开发板上已经修改成功,以后用8段数码管就采用这种方式。板子的5v供电用USB接口。3位按键调节时间,其一为时分选择,其二加,其三为减。

       总结:
       最满意的是洞洞板的背面布线,完全手工,很满意,也很漂亮的。其实一开始也是有点弯路,后来发现了一个小软件:Sprint-Layout 6.0 这个软件对我等初学者真是个福音啊,完全可以安着洞洞板的界面来设计电路(直接在设计界面上设置洞洞板的孔间距 2.54mm),对照原理图直接安放元件,连线即可,虽然有些原理图的样子,但是直接对照即可进行实物连线。对于连线我用细铜线,就是包皮的粗电线里的一根细的,点焊,不要全部拖锡,这样的好处是美观,不易粘连。
     其次就是单片机的c语言,有位老鸟说的真好:其实就是if来if去的!不过进来以后还真能发现,就这么if来if去的,也充满了逻辑性,充满了美感,有兴趣的童鞋们也进来发掘一下体验一下其内在的美吧。

         我借鉴的 代码:(没有驱动时钟芯片DS1302的),其实我找了很多,觉得此程序很精炼,真的不错,里面有我改动的地方,因为最初是移植到我的开发板上的。说到开发板,其实就是烧写程序方便,做实验方便的板子,一旦成功可以在另外的板子上单独焊接专用的元件,开发出成品。比如我就用了洞洞板,当然也可以用覆铜板加工,会更美观。

/**** 本程序中,晶振为12MHz,           ****/
/**** 时间控制采用定时中断控制方式。  ****/
/**** 模式和时间调整采用查询方式。    ****/
#include<reg52.h>
sbit P13=P1^3; //分个位控制端
sbit P12=P1^2; //分十位控制端
sbit P11=P1^1; //时个位控制端
sbit P10=P1^0; //时十位控制端
sbit led=P2^7; //秒闪烁 led
sbit key0=P3^7; //模式设置
sbit key1=P3^6; //加
sbit key2=P3^5; //减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T50ms;
unsigned char modstate; //模式状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段码 (0--9、黑屏)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min[]={0xc0,0xcf,0xa4,0x86,0x8b,0x92,0x90,0xc7,0x80,0x82};//秒十位倒置编码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声明 /
void delay500us(unsigned char X); //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声明
void display001();                           //显示“时”子程序声明
void display002();                           //显示“分”子程序声明
void keyscan();                               //按键识别子程序声明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01;
TH0=(65536-49990)/256;
TL0=(65536-4999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delay500u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for(j=248;j>0;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imer0中断服务子程序,定时时间为50ms,本程序加了10us的时间修正量
{
TMOD=0x01;
TH0=(65536-49990)/256;
TL0=(65536-49990)%256;
T50ms++;
if(T50ms>=20)
{
  T50ms=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hour=0;
   }
  }
}
}

void display()
{
P1=0xff;
P0=table[hour/10];
P10=0;
delay500us(5);
P1=0xff;
    P0=table[hour%10];
P11=0;
delay500us(5);
P1=0xff;
P0=table[min/10];
P12=0;
delay500us(5);
P1=0xff;
P0=table[min%10];
P13=0;
delay500us(5);
if(T50ms<=10)led=0;
if(T50ms>10)led=1;
}
void display001()
{
     P1=0xff;
P0=table[hour/10];
P10=0;
delay500us(10);

  P1=0xff;
P0=table[hour%10];
P11=0;
delay500us(10);
}
void display002()
{
  P1=0xff;
P0=table[min/10];
P12=0;
delay500us(10);
  P1=0xff;
P0=table[min%10];
P13=0;
delay500us(10);
}
void keyscan()  //按键识别钟程序
{
while(modstate==0)
{
  display();
  if(key0==0)
  {
   display();
   if(key0==0)modstate++;  //这两句加在一起为延时10ms软件防抖设计。
   while(key0==0)display001(); //等待按键释放。
  }
}
//****************************************************************************//
while(modstate==1)
{
  display001();
  if(key0==0)
  {
   display001();
   if(key0==0)modstate++;  //这两句加在一起为延时10ms软件防抖设计。
   while(key0==0)display002(); //等待按键释放。
  }
  if(key1==0)
  {
   display001();
   if(key1==0)
   {
    hour++;
    if(hour>=24)hour=0;
    while(key1==0)display001();
   }
  }
  if(key2==0)
  {
   display001();
   if(key2==0)
   {
    hour--;
    if(hour>=24)hour=0;
    while(key2==0)display001();
   }
  }
}
//****************************************************************************//
while(modstate==2)
{
  display002();
  if(key0==0)
  {
   display002();
   if(key0==0)modstate=0;  //这两句加在一起为延时10ms软件防抖设计。
   while(key0==0)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
  }
  if(key1==0)
  {
   display002();
   if(key1==0)
   {
    min++;
    if(min>=60)min=0;
    while(key1==0)display002();
   }
  }
  if(key2==0)
  {
   display002();
   if(key2==0)
   {
    min--;
    if(min>=60)min=0;
    while(key2==0)display002();
   }
  }
}
}

好了,先看实物图吧:

网友A(2015-04-10):
我是新手,也想试试,请问有没有原理图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有没有proteus仿真图看看

网友A:
贴主在不在啊。。。QAQ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也想制作一个

网友C:
想要电路图

网友D(2015-07-19):
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E:
焊接不错。看着真美观

网友F:
我天天用洞洞板做东西,焊工比起楼主来,差的太远了。佩服!!!!!

网友G:
赞!楼主能不能原理图发下

网友H(2015-12-01):
大神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I:
一直想做一个,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J(2016-01-05):
他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Io口程序里写得很明白了,完全可以自己画出原理图。

网友G:
加1302程序多好呀!

网友K(2016-03-20):
看一看,瞄一瞄,

网友L:
怎么视频一闪而过

网友M(2016-05-11):
楼主电路图发一个

网友M:
楼主给一个2051+1302电子钟谢谢,,,,qq1984524872

网友M:
楼主发个电路图

网友N(2016-06-21):
楼主   可以发下原理图吗?

网友N:
楼主发一下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O:
简单的制作,丰富的经验,制作过程积累经验。

网友P(2017-03-12):
想问楼主一个问题,顶层数码管洞洞板上的插针怎么弄上去的,还有能给个近照么,用细铜丝怎么焊接的,我老沾不上锡

网友Q:
楼主电路图发一个,谢谢啦

网友R(2017-04-18):
手工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S:
真棒 想做一个 没看到电路图呢

网友T:
楼主转我QQ空间的原创也不注明,很不实诚!我在数码之家论坛也有过发布。
把电路图发上来的,手绘的不美观,凑合看。有问题可以共同探讨一下,我的QQ:65632752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楼主转我QQ空间的原创也不注明,很不实诚!我在数码之家论坛也有过发布。
把电路图发上来的,手绘的不美观 ...

不错

网友V(2017-06-06):
实物三极管是npn还是pnp 我也做了一个 就是实物出了问题

网友M:
希望求HEX烧写文件,发上来,或我的邮箱1984524872@QQ.com  谢谢

网友W(2018-05-21):
引用 网友X:
我做的 ~~~~~~~~~~~~

这个可以做串口时间同步吗?

网友Y(2018-11-08):
引用 网友T:
楼主转我QQ空间的原创也不注明,很不实诚!我在数码之家论坛也有过发布。
把电路图发上来的,手绘的不美观 ...

有没有程序分享下啊,一个单片机的初学者,做个自己玩玩。

网友Z:
谢谢楼主和制作者

网友AA(2020-04-15):
程序试了下,用共阳数码管乱码,换共阴的改了数字倒好了,不知道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