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基于PCF8591的AD采样和DA输出

楼主(2015-04-08):
      首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当然是模拟的了,所有的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的。我们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描述这些量,对它们进行了数字化。而数字量就不一样了,它是分立的的几个值。
      举个例子,我们形容一个人的身高,模拟的说法是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数字的说法就是一米七三。
接下来说AD转换器,它的出现也是为了让我们能更方便、更直接的描述电压的高低。AD转换器,英文全称为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是模拟量到数字量的一个转换过程,主要用于电压的采集。它的出现就如同有了一把尺子,很容易就能量出电压的高低。
在电子设备中,经常要检测各种模拟量:温度、压力、速度、流量、重力加速度等等,这些模拟量都被相应的传感器转换为电压信号,我们只需要测量电压的高低,就能得到相应参数。
AD的主要参数有哪些?
1、AD的位数:表明这个AD共有2^n个刻度,8位AD,输出的刻度是0~255.
2、分辨率:就是AD能够分辨的最小的模拟量变化,假设5.10V的系统用8位的AD采样,那么它能分辨的最小电压就是5.10/255=0.02V。
3、INL:Interger NONliner 积分非线性度,表示了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单位是LSB(即最低位所表示的量)。比如12位ADC:TLC2543,INL值为1LSB。那么,如果基准4.095V,测某电压得的转换结果是1000,那么,真实电压值可能分布在0.999~1.001V之间。
4、DNL:Differencial NonLiner-差分非线性度,理论上说,模数器件相邻量个数据之间,模拟量的差值都是一样的。就相一把疏密均匀的尺子。但实际并不如此。一把分辨率1毫米的尺子,相邻两刻度之间也不可能都是1毫米整。那么,ADC相邻两刻度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叫差分非线性值(Differencial NonLiner)。DNL值如果大于1,那么这个ADC甚至不能保证是单调的,输入电压增大,在某个点数值反而会减小。这种现象在SAR(逐位比较)型ADC中很常见。
5、基准源:有内部基准源、外部基准源等等。
6、转换速率:也就是转换周期的倒数,转换周期就是完成一次AD转换所需的时间。
今天要用到的器件是PCF8591,为什么选它?太多的开发板上用它做演示了,而且还是IIC总线通信的。既学习了AD采样,又学习了IIC总线。
先上应用电路:
      如上图所示,PCF8591的9脚和10脚,一个是数据线SDA,一个是时钟线SCL。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2.0 , P2.1上面。
为什么选这两个引脚?因为51单片机上没有IIC总线接口,需要用普通的IO模拟,所以它随便选了两个IO接上就行。
VREF是什么?基准电压,也是它能测量的最大电压。
如何控制?今天先不说IIC总线,只说控制流程。
看器件手册可以知道:
分四步:
1、发送地址字节,选择该器件。
2、发送控制字节,选择相应通道。               //
3、重新发送地址字节,选择该器件。
4、接收目标通道的数据。
这次的程序流程是:AD采样,串口发送,循环执行。
下面是AD采样源代码:
/**********************51单片机学习例程************************
*  平台:Keil U4 + STC89C52
*  名称:AD采样+串口发送
*  编写:起航
*  晶体:11.0592MHZ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SLAVEADDR  0x90                 //定义器件地址
#define nops()  do{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0) //定义空指令

sbit SCL = P2^1;       //I2C  时钟
sbit SDA = P2^0;       //I2C  数据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 (n--);
}
/**
* 函数: i2c_start()
* 功能: 启动i2c                  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CL = 1;
        nops();
        SDA = 1;
        nops();
        SDA = 0;
        nops();
        SCL = 0;
}

/**
* 函数: i2c_stop()
* 功能: 停止i2c
*/
void i2c_stop()
{
        SCL = 0;
        nops();
        SDA = 0;
        nops();
        SCL = 1;
        nops();
        SDA = 1;
        nops();
}

/**
* 函数: i2c_ACK(bit ck)
* 功能: ck为1时发送应答信号ACK,
*       ck为0时不发送ACK
*/
void i2c_ACK(bit ck)
{
    if (ck)
                SDA = 0;
    else
                SDA = 1;
    nops();
    SCL = 1;
    nops();
    SCL = 0;
        nops();
    SDA = 1;
    nops();
}

/**
* 函数: i2c_waitACK()
* 功能: 返回为0时收到ACK
*       返回为1时没收到ACK
*/
bit i2c_waitACK()
{
        SDA = 1;
        nops();
        SCL = 1;
        nops();
        if (SDA)
        {
                SCL = 0;
                i2c_stop();
                return 1;
        }
        else
        {
                SCL = 0;
                return 0;
        }
}

/**
* 函数: i2c_sendbyte(uint8 bt)
* 功能: 将输入的一字节数据bt发送
*/
void i2c_sendbyte(uint8 bt)
{
    uint8 i;

    for(i=0; i<8; i++)
    {
        if (b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nops();
        SCL = 1;
        bt <<= 1;
        nops();
        SCL = 0;
    }
}

/**
* 函数: i2c_recbyte( )
* 功能: 从总线上接收1字节数据
*/
uint8 i2c_recbyte()
{
        uint8 dee, i;

        for (i=0; i<8; i++)
        {
                SCL = 1;
                nops();
                dee <<= 1;
                if (SDA)
                        dee = dee | 0x01;
                SCL = 0;
                nops();
        }

        return dee;
}

/**
* 函数: i2c_readbyte
* 输入: addr
* 功能: 读出一字节数据
* 返回值: 0->成功  1->失败
*/
bit i2c_readbyte(uint8 com, uint8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    //地址
    if (i2c_waitACK())
                return 1;
        i2c_sendbyte(com);        //控制字节
    if (i2c_waitACK())
                return 1;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1); //地址
    if (i2c_waitACK())
                return 1;
        *dat = i2c_recbyte();      //读数据
        i2c_ACK(0);                //因为只读一字节数据,不发送ACK信号
        i2c_stop();

        return 0;
}

/**
* UART初始化
* 波特率:9600
*/
void uart_init(void)
{
    ET1=0;
    TMOD = 0x21;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main()
{
        uint8 ans;

        uart_init();

        while(1)
        {

                i2c_readbyte(0x43, &ans);

                UART_Send_Byte(ans);
                delay(50000);
        }
}

本程序下载链接(附带PCF8591中文资料pdf资料):
-------------------------------------------------------------------------------------

下面介绍PCF8591的DA输出:

      忽然发现,已经写到AD/DA这里来了。严格来说,已经不是51单片机的内容了,而是周边应用电路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什么都有可能提到。
      关于AD/DA,或者其它设备,我的学习思路是先模仿,再深究。
      因为无论是课本也好,器件手册也好,大部分讲的都是原理或者寄存器,起到的是一个工具书的作用,类似于语文课上用的字典。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想通过看课本或者看器件手册的方式来掌握这些设备。
      这个思路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么,它们就类似于语文课上用的字典,但是,有谁是通过看字典学会说话的!!!
      我们都是通过模仿别人学会说话的,遇到不认识的字才去查字典!但是很多人或者很多学校都把这两件事的顺序搞反了。
      记得之前我在英飞凌官网进行芯片选型,网页都翻烂了,找不到合适的。因为英飞凌不是我家开的,我不能保证每次都能顺利的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同事参加了一次电子展,在展会上遇到了英飞凌的展台,然后问他们,他们一听我们的需求,马上找出一堆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芯片。
      这就是思路的问题!
      扯远了,说回到DA控制。
DA转换(Digital to Analog),是将数字量变成模拟量的一个过程。AD与DA刚好是相反的两个过程,AD是把模拟信号变成单片机可识别的数字信号;DA是把单片机可识别的数字信号变成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这两种功能的应用范围都非常广泛!
      主要参数如下,具体什么意思就不讲了,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因为我编不出来了...)
1)分辩率(Resolution)
2) 转换速率(Conversion Rate)
3)量化误差 (Quantizing Error)
4)偏移误差(Offset Error)
5)满刻度误差(Full Scale Error)
6)线性度(Linearity)
其他指标还有:绝对精度(Absolute Accuracy) ,相对精度(Relative Accuracy),微分非线性,单调性和无错码,总谐波失真(Total Harmonic Distotortion缩写THD)和积分非线性。
看到这么多参数,是不是很晕?
搞了这些年电子,感触最深的有一点是:无论做什么,先求有,再求好!
不要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没那么多天才。参数是很多,但是没要求你一下子全都记住,甚至你可以只记一两个。先把大致的应用流程跑一遍,跑下来,你才对这个设备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然后针对你的要求,比对相应的参数,进行修改、调试。
哪怕是在工作中,也不一定会考虑全部的参数。例如转换时间,我到现在也没认真看PIC内部的AD采样转换时间有多久,因为有些设备对实时性要求很低,速度慢一些也没事。
然后是控制流程,认真看器件手册的,或者看了昨天日志的,都知道是怎样一个流程:
第一步:写器件地址;
第二步:写控制位。
第三步:写入数据。
好了,上程序。通过DA输出渐变电压控制LED,形成呼吸灯的效果。里面有个警告: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大家可以研究下,如何消除警告。
程序源码如下:
/**********************51单片机学习例程************************
*  平台: Keil U34 + STC89C52RD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 并输出模拟量,用LED亮度渐变指示
*  编写:起航
*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sbit RST=P2^4;   //关掉时钟芯片输出
sbit Sda=P2^0;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sbit Scl=P2^1;
sbit Fm=P2^3;          //FM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 bit ADFlag;          //定义AD采样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7段数共阴码管段码表
data unsigned char  Display[8];//定义临时存放数码管数值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0xff;                              /* Init value */
TL1=0x00;
//PT1=1;                   /* 优先级    */
EA=1;                      /* interupt enable */
ET1=1;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
TR1=1;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void fmg(void)//fm关
        {
        Fm=1;        //                关 fm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关时钟DS1302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RST=0;                //                关时钟DS1302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DA数模输出变量
   Init_Timer1();
         cmg();//数码管锁存
         fmg();
         while(1)
           {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mDelay(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
        }

下载链接:

网友A(2015-05-28):
请问楼主,PCF8591适合做心电信号的AD采样吗?求指导啊

网友B(2015-06-27):
看了一下,刚学哎

网友C:
正在学习AD/DA!谢谢

网友D:
不错,正在学ad/da

网友E(2015-08-08):
很好很强大

网友F:
//unsigned 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ata unsigned char  Display[8];
警告应该是因为这两句是多余的

网友G(2015-10-06):
楼主,我是小白。收获好多,谢谢

网友H(2015-11-19):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H: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I:
    请问“发送一个字节”这一段程序是干啥用的,为啥要用着个程序呢,谢谢我是小白

网友J:
刚开始学数模转换,谢谢楼主啦。

网友K(2015-12-21):
很好的文章,刚好要用……

网友L:
楼主东西很好,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M(2016-02-23):
楼主,这两个圈里的器件指的应该是同一个器件吧?那为什么第152行代码中器件地址是SLAVEADDR,而第159行代码中器件地址是SLAVEADDR+1?为什么要加1呢?

网友M:
我突然明白了,152行的SLAVEADDR是要写,159行的SLAVEADDR+1是要读,所以要加1

网友N(2016-05-13):
DA输出之前没怎么了解  今天恶补  谢谢

网友O:
很好,十分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P:
请问,你们有遇到DA输出的时候电压不够的情况吗?测到VCC有5.19V,但是输出最大只能到4.42V,

网友Q(2016-06-15):
请问转换周期怎么计算,或者说具体采样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R:
PCF8591和PCF8591T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管脚不同?

网友S(2016-10-03):
楼主威武  楼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友T(2016-11-05):
终于在这找到了,正需要

网友U(2017-03-27):
没有黑币啊,好苦恼。。。。。。。

网友V:
w2 w3是什么东西??

网友W(2017-05-07):
谢谢楼主,毕设正好需要这个器件

网友X(2017-08-22):
请问,我没加上拉电阻,数值一直在跳,等我加上上拉电阻,求平均值后  数据会稳定下来吗

网友Y(2018-04-23):
还没看见 不知道是不是深度好文,现在正在登陆

网友Z(2018-07-09):
学到了很多,谢谢楼主

网友AA(2018-08-30):
谢楼主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B(2018-11-20):
虽然帖子很好,不过少了电路图没法对应学,共享的资料也有程序而已

网友AC:
很好的资料  正好在研究逐日系统 可以用到这个

网友AD(2019-01-18):
很好很强,初入门有点看不懂

网友AE(2019-02-20):
请问楼主ad程序里面的ans定义了之后值是怎么取的呢
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哪里给ans赋了值

网友AF(2019-04-08):
帮助很大

网友AG(2019-08-23):
T1定时器打开了,在程序中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H(2020-06-07):
楼主,你好,ad差分输入的转换结果跟单端输入的转换结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AI(2022-01-11):
引用 网友AJ:

那是这个IIC地址的0位是代表读写的位,0时是只读,1时可以写入

网友AK(2022-03-01):
楼主,FPC8591的DA转换就往里写0-255数据就可以了吗,因为我看另外一个ISP协议的xpt2046居然是用单片机时钟芯片产生pwm来DA的,有点复杂,pcf8591好多都是和你这个类似的,我把矩阵按键输入的电压值(0-5.0v)转换成0-255,好像Proteus 8 Professional仿真出来有点问题
部分代码:
                        DA_8=DA_buf[1]*51+DA_buf[3]*5;        //转换输出的电压,
                        PCF8591_DAC(0x43,DA_8);                        //DA转换

网友AL(2023-12-01):
pcf8591在Altium中怎么找,在哪个库

网友AM(2026-01-18):
别说,这个芯片真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