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求问51单片机可以实现usb3.0与pc机串口通信么?

楼主(2015-04-09):
毕业论文,电路图?怎么设计?有什么可用程序?求大神,跪等~~~~~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usb接口通过芯片接入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usb接口通过芯片接入单片机?

对~一般实现的是2.0,想用3.0完成,达到速率快的目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更多大神帮助我尽快完成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usb接口通过芯片接入单片机?

大神~有办法实现么?

网友B:
楼主你可以 百度一下 usb3.0开发板  即可得到结果  8位单片机方案肯定是没有的 32位单片机的方案我估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 百度一下 usb3.0开发板  即可得到结果  8位单片机方案肯定是没有的 32位单片机的方案我估计有.

那usb2.0有什么方法么?电路图?怎么设计?